台达望高手指点: PLC能否通过RS232设置输出高压幅度

楼主(2011-01-14):
如标题  台达PLC能否通过RS232设置输出高压幅度,输出脉冲频率,电流设定基准

RS232有没有类似RS485的通讯指令啊

网友A(2011-06-21):
台达PLC(ES2、SX2系列)的RS-232不能输出脉冲信号,但是可以实现类似MODRD/MODWR等通讯指令的功能。

网友B:
楼主真是有想法啊,不知道有何用处,到底是想干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