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系统触摸屏与S7-300 PLC通讯一段时间自动断开

楼主(2011-01-14):
8000系统触摸屏与S7-300 PLC通讯一段时间自动断开,接线方式为以下接线方式,请问断开的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PLC HMI

1--------8

2--------3

5--------5

网友A:
你的接线是不是反了啊     HMI这边是125   PLC那边是835   ,如果这个没有问题,那么你的PLC类型选择的什么!!

应该是S7300  MPI  ,你有没有用适配器,   如果上面的都没有问题,你直接在线模拟看一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同时也可以调整ACK讯号延时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楼主:
接线是HMI-125,PLC-835;PLC是S7300 MPI,没有适配器;ACK设置值是30ms。

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都是正确的啊,我看你发了很多帖子,就是有很多的技术问题啊,你可以直接打4008880872

他们都会非常认真热情的为你解答的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