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址方式

楼主(2011-01-14):
     在编写程序时,由于软件都有相应的地址与之相对应,因此使用这些软件元件只需记住它们的地址就可以了。软件的地址的编号采用区域标志加上区域内编号的方式,主要有输入/输出继电器去、定时器去、计数器区、通用辅助继电器区,特殊辅助继电器区等,这些区域可以用I,Q,T,C,M,SM等字目来表示。其编址方式可分为位(bit),字节(byte),字(word),双字(double word);编址

   输入映像寄存器I:

输入映像寄存器又称输入继电器,是PLC用来接收用户设备输入信号的借口,s7-200PLC输入映像寄存器区域有,I0.0——I15.7,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地址分配的。

输出映像寄存器Q:

输出映像寄存器又称输出继电器,是用来将输出信号传送到负载的借口。s7-200plc输出映像寄存器区域有Q0.0-Q15.7,也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地址分配的。在扫描周期末尾,cpu将输出映像寄存器的数据传送给输出模块,再由后者驱动负载。如果梯形图中的Q0.0的线圈通电则继电器的输出模块中对应的硬件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是接在标号为Q0.0的端子的外部负载工作,输出模块中的每一个硬件继电器仅有一对常开触点,但梯形图中,每一个输出位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都可以多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