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与上位机通讯中断问题-求助

楼主(2011-01-14):
AB PLC(compactLogix 1769-L32E)与上位机通讯有时会自动中断,插拔网线后仍通讯不上,拔了网线后用笔记本的Rslinx软件也通讯不上,只有断电重启PLC后通讯回复正常,每次都是这样。

PS:

不好意思啦,各位本人没有积分赠送。

通讯方式:以太网(通过交换机);上位机组态软件也是AB的。

三台PLC都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啊;

与上位机通讯需要设置时间或频率吗(是不是通讯速度太快了,导致通讯堵塞)?

网友A:
更换PLC电池试试,需要设置通讯频率

网友B:
检查下三台PLC的IP有没有冲突

楼主:
检查每台PLC的网口端口诊断里面,都出现FCS错误,并且随时间在增加。最高出现过四万多次。

网友C(2011-09-14):
1. 你可以在线后看看,你的pLC是什么报警。

2.在配置PLC时,看看RPI设置的是多少,适当的增大一些

网友D:
建议用ethernet/ip驱动,采用固定IP来通讯。如果想速度慢点,可以设置成10M的速度。默认是100M/10M自适应。

网友E(2011-11-27):
重新通讯点击Auto-Config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