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请问关于VFD-F 30KW变频器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1-1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公司现在一个项目需要用到30KW的水泵,30,40,50Hz三档变频控制,起动时间可以10-20秒。库存里有一台VFD-F 30KW的水泵,30KW的变频器配30KW的水泵我觉的有些小了。以前用都是放一定的富裕量,现在这样用不知可以吗。台达的没有用过。谢谢!

网友A:
按道理如果是恒压供水的话变频器可以比电动机小一个档次,但你不知道是什么供水

网友B(2011-02-23):
vfd-f型变频是风机泵类专用变频,30kw的水泵配30kw的变频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