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二十期--谈一谈自己亲身经历或者发生在身边的事故处理

楼主(2011-01-15):
大家都是搞电气的,谈一谈身边发生的误操作或者是亲身体验的事故处理。发起此议题的目的便于积累经验,共同提高电气业务水平。

1、要求原创。

2、要求是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11年1月22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总记录数 9 总页数 1 当前页 1

网友A:
先看看几种常见的电气事故 及其处理措施

1、常见电气事故

1.1 触电事故

1.1.1 电击

  电击是电流通过人体,破坏人的心脏、 中枢神经系统、肺部等重要器官的正常工作而对人体造成伤害。由于人体触及带电导线、漏电设备的外壳或其他带电体,以及由于雷击或电容放电,都可能导致电击。人体遭受电击所产生的效应和后果的严重程度受电流大小、持续时间、电流通过人体的路径及电流的种类等的影响,轻者有打击疼痛感,重者致死。

1.1.2 电伤

  电伤是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或机械效应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包括电弧烧伤、烫伤、电烙印、电气机械性伤害、电光眼等不同形式的伤害。与电击相比,电伤多属局部性伤害,但电伤往往与电击同时发生。

1.1.3 雷击

  雷击放电具有电流极大,电压极高,冲击性极强的特点。雷击不仅造成设备的严重毁坏,还可能伤及人、畜,甚至引起爆炸和火灾。

1.2 电气火灾事故

 电线短路产生火花落在易燃物上引起的火灾或电气设备使用不当引起的火灾。

1.3 电气爆炸事故

  由于电气设备在爆炸危险环境使用,并在使用中产生火花、电弧或高温而成为引燃源。

2 安全防护措施

2.1 对将要投入运行的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的绝缘应进行严格检查,对于重要的电气设备,除测量绝缘电阻外,还应进行耐压实验、泄漏电流试验和介质损耗试验。

2.2 不论是强电设备,还是弱电设备,不论是交流设备还是直流设备,也不论是低压设备还是高压设备都应采用不同方式、不同用途的接地措施。安全接地主要有保护接地、重复接地、防雷接地等。

2.2.1 保护接地是将设备金属外壳接地线,接地体与大地紧密连接起来,其主要是将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之内,防止高电压击伤人体。采用保护接地时,接地电阻必须符合要求。

2.2.2 对于低压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配电网,电气设备外壳应当采取保护接地或接零措施。

  (1) 对于tt系统(保护接地系统),所有 用电设备的外露金属部分均应与接向接地体的保护导体连接起来,当发生相线碰外壳时,可大大降低漏电设备对地电压。

  (2) 对于tn系统(保护接零系统),当相线碰设备外壳时,通过设备外壳相线对零线的单相短路,使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

2.3 安装漏电保护装置,以使电路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分断。漏电保护只作为附加保护,即安装漏电保护装置以后不得取消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的原有防护措施。

2.4 正确使用电气设备,以消除引燃源,正确采取隔离和间距措施,以阻止爆炸性混合物接近或进入电气设备。

2.5 对于变配电装置应在进线端装设避雷 器,防止雷电波侵入

网友A:
下面是电气事故的一些例子及防范措施,请参考!

1、一起发电厂220kV母线全停事故分析

时间:2006年

1 事故前运行方式
某发电厂为220 kV电压等级,双母线带旁路接线方式,从结构上又分为I站和II站两部分,之间没有电气联系。事故前该厂处于正常运行方式。

2 事故经过
2002-11-01T11:35,220 kV II站母差保护动作,母联2245乙开关及220 kV 4号乙母线上所有运行元件跳闸(包括3条220 kV环网线路和2台200 MW汽轮发电机组,另有1路备用的厂高变开关)。网控发“母差保护动作”、“录波器动作”、“机组跳闸”等光字。事故发生后,现场运行人员一面调整跳闸机组的参数,一面对220 kV 4号乙母线及设备进行检查。11:39,现场报中调220 kV 4号乙母线及设备外观检查无问题,同时申请将跳闸的机组改由220 kV 5号母线并网,中调予以同意。11:47,现场自行恢复II站厂用电方式过程中,拉开厂高变2200乙-4隔离开关,在合上厂高变2200乙-5隔离开关时,220 kV II站母差再次动作,该厂220 kV乙母线全停。
11:50,现场运行人员拉开2200乙-5隔离开关,检查发现隔离开关A相有烧蚀现象。
12:01开始,现场运行人员根据中调指令,用220kV环网线路开关分别给II站2条母线充电正常,之后逐步合上各路跳闸的线路开关,并将跳闸机组并入电网,220 kV II站恢复正常运行方式。

3 事故原因分析
(1) 直接原因。事故发生后,根据事故现象和报警信号分析,判断为2200乙开关A相内部故障,并对开关进行了检查试验。开关三相支流泄漏电流测量值分别为:A相0.375 礎/kV,B、C相为0.0025 礎/kV,A相在交流51 kV时放电击穿。11月2日,对2200乙开关A相解体检查发现,开关静触头侧罐体下方有放电烧伤痕迹,静触头侧支撑绝缘子有明显对端盖贯穿性放电痕迹,均压环、屏蔽环有电弧杀伤的孔洞。经讨论认定,该开关静触头侧绝缘子存在局部缺陷,在长期运行中受环境影响绝缘水平不断下降,最终发展为对地闪络放电,这是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2) 间接原因。事故发生后,作为判断故障点重要依据的“高厂变差动保护动作”信号没有装设在网控室,而是装设在单元控制室,使现场负责事故处理的网控人员得不到这一重要信息,在未判明并隔离故障点的情况下进行倒闸操作,使事故扩大。

4 暴露的问题
这次事故不但暴露了设备的缺陷,也暴露了运行和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1) 开关制造工艺不良,绝缘子存在先天质量性缺陷;
(2) 保护报警信号设置不合理。此次事故的故障点位于220 kV母差保护和高厂变差动保护的双重保护范围之内。但“高厂变差动保护动作”的报警信号装设在该厂单元控制室,网控室仅有高厂变开关掉闸信号。这直接导致了在事故发生后中调及网控运行人员无法尽快判断故障点位置;
(3) 现场运行人员在事故处理中也存在问题。220 kV 4号乙母线跳闸后,网控值班人员积极按现场规程及反事故预案要求对4号乙母线及所属开关、隔离开关、支持瓷瓶等进行了核查,对网控二次设备的信号进行了核查,但对始终处于备用状态的2200乙开关没有给以充分注意;另一方面,单元控制室的运行人员没有主动与网控室沟通情况,通报“高厂变差动保护动作”信号指示灯亮的情况,导致网控人员在故障点不明的情况下,为保II站机组的厂用电,将故障点合到运行母线上,致使220 kV II站母线全停。

5 防范措施
(1) 2200乙开关A相罐体整体更换,对原A相套管、CT彻底清洗。
(2) 对2200乙开关B、C相进行交流耐压试验。
(3) 针对网控室没有2200乙厂高变保护信号的问题,制订措施进行整改,同时检查其它重要电气设备是否存在类似问题。
(4) 加强各相关岗位间联系汇报制度,发生异常时各岗位应及时沟通设备的运行情况及相关保护、装置动作信号。
(5) 加强运行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运行人员对异常情况的分析能力和事故处理能力,保证运行人员对规程、规定充分理解,在事故情况下能够做到全面分析,冷静处理。

网友A:
2、忻州供电分公司“ 3.14 ”人身事故

时间:2006

一、事故有关情况
110kV砂河变电站于1988年投产,隶属忻州供电分公司繁峙供电支公司管辖,全站工作人员7名。事故当天,110kV砂河站110kV、35 kV、10 kV正常方式运行,站内包括站长康XX本人共4人从事工作。
二、事故经过
3月14日交接班后,9时30分,站长康XX安排一名主值在值班室值班,安排另两人与自己一道进行室内外卫生清扫维护工作。中午时,清扫工作将近结束,一名值班员在1#主变渗油池做清扫工作,康XX与另一值班员在35KV设备区在做清扫工作。约12时50分,由于快到13时整点,与康XX一道做清扫工作的值班员返回值班室进行抄表工作。
12时55分(根据枣林站掉闸时间),在1#主变底部做清扫工作的值班员听到111开关(1#主变110kV侧开关,SW6-110,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高压开关厂产品)方向有很大的放电声,便向111开关方向跑去。在跑出十几米后发现111开关下方起火(由于站内绿化影响,并不知何物在燃烧),随即折回忙喊值班室的主值出来灭火。主值手提一干式灭火器,跑到111开关间隔后,发现康XX趴在地上,身上衣服着火,迅速用灭火器灭火。灭火后,值班员们迅速将康XX就近送至繁峙县第二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于13时30分左右死亡。
事故期间,110kV枣林站枣砂线183 开关12时55分零序II段(0.5秒)动作掉闸,重合成功。
三、事故原因
经现场调查,111开关B相三叉口下法兰和开关支架处有明显放电痕迹,这是康XX发生触电事故时的放电通道。111开关B相三叉口下部椭园堵板处有轻微油污痕迹。康XX脱离电源后即坠落至地面(111开关架构距地面高度约1.76米),趴在地上,右手拿着棉纱,身上衣服着火。经医院初步检查:康XX左耳、右手、胸部、右腿等处有明显放电烧伤痕迹。
根据上述现场情况以及对运行人员的调查了解、分析,认为康XX在事故前发现111开关B相三叉口处有油污,可能是注意力不集中,超范围工作,擅自一人从111开关机构箱平台跨到111开关架构上,穿越C相开关到B相开关处后,抬起身体准备擦拭三叉口下部椭园堵板处油污时发生触电。
四、暴露出的问题
这起人身死亡事故是一起典型的习惯性违章造成的事故,也是一起省公司系统近年来重复性发生的事故,暴露出以下主要问题:
1、康XX违章作业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康XX作为基层管理者和运行人员,工作热情很高,但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安规有关规定,擅自超越工作范围从事工作,导致了此次事故的发生。
2、安全教育培训不力也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类似本次事故省公司系统及兄弟单位近年来已发生过多次,省公司都以安全快报或通报下发各单位,要求贯彻落实防范措施。本次事故暴反映出个别单位、个别部门贯彻落实相关措施不力,安全学习、安全培训不够,吸取别人血的经验教训能力差等问题。同时,本次事故也暴露出培训工作有差距、有漏洞,个别运行人员至现在仍然不清楚或工作忙时忽视SW6开关三角叉区是110KV带电部位。
3、未严格执行监护制度也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安规中第55条明确规定:“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工作负责人),不允许单独留在高压室内和室外变电所设备区内”。但本次事故暴露出工作期间多次出现无人监护的情况,说明本站遵章守纪的执行力度差,习惯性违章现象严重,反违章工作抓的不严不细。
4、近年来类似人身触电伤害事故暴露出部分班组长和管理人员安全意淡薄,执行规章制度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差。作为基层管理者,本应带头模范遵章守纪,恰恰自己安全意识差,执行有关安全工作规定随意性大,最终成为违章的牺牲品。同时,本次事故也反映出变电运行人员自认为对站内状况熟悉,忽视安全规定,擅自在站内单人从事工作的现象普遍存在。
5、本次事故同时暴露出省公司系统安全管理有漏洞、有死角,反违章工作开展的不深、不严、不细,与先进兄弟单位相比有差距,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防范措施
3月16日,省公司以安全快报形势立即将“3.14”人身事故通报省公司系统,认真组织学习,举一反三,落实安全措施,杜绝人身事故的再次发生。3月17日下午召开省公司系统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针对“3.14”人身事故,重点要求:
1、忻州供电分公司立即在分公司内部开展一次安全生产专题活动,查管理、查思想、查隐患、查措施,做好职工队伍思想稳定工作,思想到位,措施到位,管理到位,杜绝人身事故的再次发生,确保本单位安全生产。
2、省公司系统立即开展一次以反人身事故为专题的“安全反思周”活动,深刻吸取忻州供电分公司“3.14”人身事故教训,认真学习省公司下发的“电力生产事故汇编”,举一反三,落实安全措施,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面对各种情况,要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落实各项安全工作,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3、当前,各单位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春检工作。各单位、各部门要全力全力以赴狠抓春检工作的安全管理。要严格执行省公司文件“关于开展春检工作的通知”和明传电报“关于进一步加强春检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按照统一部署,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加强安全管理,强化安全监督,确保春检工作的顺利进行。
4、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素质。正确识别危险因素、并充分估计其危险度是搞好安全生产的基础。各单位要加强培训工作,尤其是对设备带电部位的认识培训;要针对性地并举一反三地开展有关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素质,消除安全生产工作中的漏洞和死角,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5、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安全生产。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是安全生产的根本保证,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在这里再次明确:除经领导批准后允许单独巡视的工作外,所有工作人员不得单独在高压设备区从事任何工作。各单位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违章活动,严格执行省公司的《反违章工作规定》。要努力筹措安全奖励基金,加强安全生产激励机制,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工作行为。同时,要加大反违章工作力度,严格执行违章者下岗的规定。生产现场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岗位职责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不得超范围工作。有权制止违章行为,有权拒绝违章指挥。
6、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大力营造安全文化氛围,努力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各单位要按照省公司的部署,认真开展以“关爱生命、珍惜健康”为主题反人身事故的活动,进一步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变要我安全成为我要安全,安全生产工作成为自觉的工作行为。

网友A:
3、双水内冷发电机定子回路故障及其防范

红雁池发电厂5~9号机组的均为双水内冷发电机,自投产以来,5,6,9号机的定子回路曾发生线圈绝缘击穿、接地短路、铁芯烧伤、水内冷机定子漏水、断水等故障,严重威胁发电机的安全运行。

1发电机励磁侧引线过热故障

1.1 故障过程

1987年5月3日晚,电气值班员巡检时,嗅到5号机有焦煳味。从窥视孔仔细查看,发现发电机励侧引线有流黑漆现象,立即报告分场及厂部,决定停机检查。揭盖后发现,励磁C相引线D3及D6绝缘烧黑,有硫化现象,且有2处的复漆已被流出的黑玻璃绝缘布带的黑漆污染。D3及D6引线外表温度比其他引线高出约20℃。

1.2 故障原因分析

初步判断为定子线圈通水回路局部堵塞,造成局部线圈水流量减小,致使内冷效果明显降低。

为了进一步确证故障原因,决定将发电机定子的该根线棒水电接头焊开,进行水冲洗。从冲出的水中发现大量黑色颗粒,同时也在冷水箱中发现大量黑色粉末。根据这一现象决定扩大冲洗范围,于是将定子线圈的水电接头分段焊下,分段进行再冲洗,均发现有较多黑色粉末,经确认为橡皮粉末。由此可以确认,造成定子线圈水回路堵塞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 甩水盒橡皮密封垫腐蚀磨损成锯齿状,参差不齐,磨损最深处可达3 mm。在对冷水系统检查后,发现冷却水进入发电机前的不锈钢滤网未焊接,而采用金属丝绑扎,结果被水流冲破,橡皮粉末随水流进入定子水回路,堵塞了一线棒水回路,使水流量大大减小,对导线的冷却效果变差,造成线圈温度升高。

(2) 进一步检查发现,第30根线棒汽侧铜管进口处约有1/4的面积在制造时已被焊锡封死,因此造成该水管水流量不足,使橡皮粉末更容易存留在该线棒的水管内,造成水管堵塞,引起线棒发热。为了排除这一缺陷,将9,11,12,13,14"U"形环、10号线棒铜管焊死部分用电钻打通,再用压力水(0.2~0.25 MPa)和高压空气(不大于0.8 MPa),对9,11,12,13,14"U"形环和10号线棒正反向反复冲洗,直至水中橡皮粉末消失为止。后期又对定子线圈水回路分相冲洗,并用量杯和质量表测量三相水流量均衡,直至定子水流量符合规定要求后,才恢复投入运行。

2发电机汽侧定子线圈漏水故障

2.1 故障过程及原因

1988年6月15日,5号机计划停机小修,停机后的第二天,电气试验人员途经5号机时,听到机内有哗哗水声,从窥视孔可见汽侧定子线圈端部流水,立即向分场汇报。揭盖检查,见一线圈端部水电接头绝缘包内漏水,打开绝缘包后发现定子线棒水电接头处磨穿。

由于该台机组系早期产品,水电接头处使用的填料不合适(用云母粉和棉粉及环氧树脂配制),填料干固后龟缩,造成填料松动。水内冷电机电流密度大,每根线棒所承受的电动力也大,运行中线棒每秒钟要承受100次电磁力的振动,其端部振动更严重。干固龟缩的填料块在水电接头内抖动,磨损定子铜棒,因而造成定子线棒磨穿漏水。

2.2 故障处理

(1) 对磨穿的线棒进行补焊。为防止线棒水回路被流动焊液封死,补焊时取下水电接头的"U"形环,从线棒端部孔内插入一细铜丝,边焊边活动铜丝,直至焊完后焊锡凝固为止。

(2) 用6101环氧树脂和650聚酰胺配剂浸渍过的涤纶毡代替原来的水电接头填料。填完夹紧后,外包绝缘最外层用无碱玻璃丝布带包扎,再用6101环氧树脂和650聚酰胺树脂刷固。

(3) 对汽侧30多个水电接头打开绝缘包进行检查,更换填料,发现有4~5个水电接头中填料松动,而这些都是在打开绝缘包之前就能感到为"空包"的水电接头。

3定子线圈主绝缘磨损故障

3.1 故障过程及原因

1991年8月下旬5号机大修期间,发电机揭大盖后,检修人员发现该机汽侧线圈端部有4~5处有黄色绝缘粉末。切断绑带,取出绝缘垫块,发现绝缘垫块磨损有17处,定子线圈主绝缘已被磨穿,露铜。其中有4处定子线圈铜线磨损达0.5~1.0 mm,受损严重。原制造厂制造时定子线圈端部垫块与定子线棒是直接接触的,这种硬碰硬的接触,在安装时稍有疏忽(如垫块的大小、尺寸,垫正与否等原因)就有可能引起不良后果。因为发电机运行时线圈不停振动,长期运行有可能造成垫块与线棒接触面松动、相互摩擦,造成定子线棒端部磨损。

3.2 故障处理

(1) 将磨损部位的垫块取出,在垫块外包以用环氧树脂与聚酰胺树脂配剂浸渍的涤纶毡,重新垫入线圈间。

(2) 垫块垫正夹紧后,外部用6101与650配剂浸渍的*8 mm涤纶带绑札固定。后因*8 mm涤纶带不够,有些地方也用无碱玻璃丝带绑扎。

(3) 对汽端18个撑块处检查,共有17个发生线棒磨损。而这些点在打开绝缘包前就有黄粉冒出。对励磁端抽查4处,无一松动。由于检修工期限制,未来得及对全部端部绝缘解剖,查看绝缘撑块情况。

(4) 重新装上端部绑环,用6101与650配剂浸渍过的*8 mm涤纶带对定子线圈端部进行固定。

4故障防范措施

(1) 5号机在选材及制造质量上存在问题。该机每根线棒共有6个通水铜管,而30号线棒的通水管就有一个半被堵塞,使该线棒通水量减少。加上橡皮粉末的淤积堵塞,水流量更小,因而造成线棒过热。因此制造厂应保证产品的设计及制造质量。

(2) 为了防止定子线圈冷却铜管严重阻塞引起过热,应定期测量每根铜管的进出水温差。但5号机定子线圈测温点仅有8个,而30号线棒恰恰未埋测温元件,这就给现场温度监视带来困难,因此,厂家在设计定子线圈冷却铜管时应予以改进。

(3) 发电厂一定要尽早将转子甩水盒密封改造列入技改项目,否则仍会发生上述水回路堵塞情况。

(4) 生产现场应经常对定子线圈温度进行监视和分析,对温度有明显上升的线圈应加强跟踪,并结合检修进行处理。运行中应经常通过窥视孔加强对机组内部的监视,检查定子端部有无渗水、漏水、流胶、焦煳气味、黄粉、零部件松动、塑料引水管磨损、后圈过热发松以及其他异常情况,发现隐患及时消除。

(5) 在检修中,应仔细检查定子线圈。检查定子线圈有没有出现严重的"松"(楔条松、绑线松、垫块松)、"空"(下层线棒在槽内未落实;在出槽口前悬空;线棒端部与绑环间未靠拢、悬空;绝缘包内空)、"拼"(上、下层线棒在转角R处应留有标准空间,但由于调整不当,拼靠造成间隙距离与标准数值不符),如发现上述现象,应立即采取措施消除。

(6) 严格监视监测水冲洗质量及定子回路水流量,严把水压试验环节,加强绝缘预防性试验。这些都是保证水内冷机组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

网友A:
例子太多先举这些!!

下面是工控网张志勇的一片一篇文章:

中国工控网电气事故汇集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611/8-8323-46DF3BE4FBC7-1.shtml

请参考!!!

网友B:
某年某月夏天,车间一台大功率轴流风扇线有点问题,但可以运转。

机加工喊我过去,我过去把线给拆了,就收。结果风扇处于高速运转过程,

收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风扇电源线导体部分,啪的一下,差点就离地了。

事后想了下,太神奇了。。。已经断开电源了,为什么还有电?

肯定表示电缆储存的电,感觉象是发电机运行了

网友B:
正常工作情况

HP-****机型印花机正常工作情况如下:
按下电源按钮后,机器得电,温控器开始工作,加热板开始加热;当双手同时按下下操作面板两个绿色按钮的时候,电磁阀得电,汽缸上气室开始进气,活塞带动加热板下向运动;只有当磁性开关检测到活塞的信号时,送开双手,加热板才会继续下降,否则,加热板会回升。这是因为HP-****机型在未工作的情况下,汽缸的下气室是始终充满压缩空气的。

泄露原因

下气室的压缩空气产生的压力可以防止加热板因自重而下落,只有当压缩空气压力较小时,或整个气路系统压缩空气有泄露而影响下气室的压缩空气压力时,加热板可能会下落。比较压力较小和气路系统的压缩空气泄露两种情况,加热板下落的速度会有差别。

整个气路系统包括气管、管接头、汽缸、电磁阀等气动元件,如果这些部件有损坏或损伤都有可能产生压缩空气泄露现象。这里所说的泄露包括下列几种情况:
1、 气管、管接头破损,压缩空气将直接向大气泄露;
2、 汽缸活塞密封性能不好引起上下气室压缩空气泄露,结果两气室压缩空气压力相等,加热板因自重将会下降;
3、 电磁阀内部密封件损伤,将会导致电磁阀内部泄露。此种情况下,电磁阀对汽缸的上下气室的进出气控制将会失效或混乱;

气动元件的损坏

气动元件的损坏或损伤除了人为的情况外,压缩空气质量的好坏将会对这些部件产生直接影响。未经处理的空气包含水、油、杂物等,其中油将会对系统中橡胶对有机部件产生严重的腐蚀现象。其结果是部件的使用寿命减短,气路工作不正常。而空气中所含的水份包含了各种酸、碱、盐成份,这些成分会对系统中的金属部件产生腐蚀现象。杂物进入电磁阀后,会堵住电磁阀内部的进出气孔。气孔被堵住后,气路控制将会失效。另外,气路中的油份有可能会使气管老化,引起气管与管接头的连接不牢靠,产生漏气现象。

当金属部件及橡胶等有机部件都被腐蚀的时候,而这些部件之间有相互接触时,就有可能产生泄露或控制失常。如汽缸的活塞密封圈与缸壁,两个都被腐蚀后,密封圈硬化,缸避不平整。活塞运动时,密封件与缸壁的磨擦力加大,密封圈进一步受损,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上下气室的漏气情况。电磁阀也是如此,如图一所示。图示部件为加热板掉落机器上拆卸下来的电磁阀的阀芯。阀芯的密封件已被损坏,图中画圆圈的部位。

图一 阀芯密封件受损

气路系统中所含的杂物主要来自于工厂气源与使用压缩空气的机器之间连接的管道。整个工厂气动系统安装时,未吹尽管道中的杂物、气源的油水成分对管道的腐蚀产生的金属物是主要来源。所以,管道初次安装使用时或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吹尽管道中的杂物。

工厂实际使用情况

1、使用压力情况
贵公司使用的压力为0.1MPa,此压力比较小。在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使用时,会产生两种情况:
一、当气路中其他部件性能不良时,可能会导致气缸下气室产生的压力不足以抵消加热板的自重,加热板会下落;
二、使用压力较小时,电磁阀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2、气源情况
观察贵公司的空气压缩机,发现安装了手动油分离器(如图二),未安装水分离器。手动油分离器如果不能及时排出所分离的油份,将会失去效用;无水分离器的话,压缩空气储器罐内已有大量的水份(如图三),气路工作时,水份将随压缩空气一起进入气路系统的每个部分。

图二 手动油分离器

图二 储气罐内含水份

3、限速情况
汽缸的进出气部分未安装限流装置。汽缸限流装置可以降低汽缸运行近上行程和下行程位置的速度。

改善措施及建议

1、 追加汽缸限流器;
2、 建议对气源处追加水份分离装置;一天至少3次排出油分离器分离出来的油份;
3、 建议使用压力提高到0.15MPa以上;
4、 在进行加压工作时,一定要使用双手操作并避免两个加压按钮出现卡死状态,绝对禁止用胶带贴住一个按钮的情况发生。

网友C:
        有一次,一个外协单位进我公司设备安装施工,设备进场时可能原设备间间距有点小,进不去。施工单位领队正好是一名电气技术员,看到设备过道边有一控制柜,这老兄灵机一动 ,喊来几个伙计,找到一根圆木,用力把电控柜向设备边上撬动,撬着撬着,只听到砰的一声,结果你知道的。(幸好用的是干圆木,人无大碍,但造成整柜电控元器件及现场测控设备报废)

        这里大家可能经常到现场施工作业,遇到麻烦一定先找业主商量怎么处理,千万别向上面的老兄自作聪明。

网友D:
深圳供电局观兰变电站在装设有避雷保护的110kV线路上,曾发生两起断路器爆炸事故。经分析,产生这两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雷电波经反射后的幅值增大而使绝缘击穿。本文笔者就事故分析提出了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事故与断口两侧有工频电源有关;雷击波的陡度值处于外绝缘大于内绝缘的区域和电压抽取装置的削波作用不显著而使灭弧室内绝缘击穿;外绝缘先击穿或内、外绝缘同时击穿;事故与雷击进线段发生绕击或反击的关系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

关键词:断路器 灭弧室 雷击

根据《电力设备过电压保护设计技术规程》,对于长期热备用状态下的断路器,应在线路靠断路器侧装设避雷器。自1996年始,深圳供电局逐步对长期处于热备用方式下的110kV线路,在线路两侧装设避雷器,而对在正常情况下运行的线路,则未考虑安装避雷器。但是,鉴于深圳电网的特点,若特殊情况下运行方式改变,正常运行线路短时期转变为热备用状态,即使长期处于热备用状态的线路装设了避雷器,在遭受雷击时也会发生断路器爆炸。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1、两起断路器雷击爆炸事故

1999年7月21日,由于系统运行方式改变,深圳供电局观兰变电站原运行中的110kV观塘线1211转为热备用状态。7月22日14时25分,当时强雷暴雨,雷击引起110kV观塘线1211断路器U相爆炸,整个U相瓷套管粉碎性炸碎。灭弧室动触头的主触头靠V相侧被电弧灼伤,静触头有6指端部显见电弧灼伤痕迹,整个动、静触头组件外表面均呈电弧熏过颜色。静触头部分与引线一同摔向地面,引线与12111刀闸构架之间对地短路,造成观兰变电站110kV1M母线U相接地短路。

1999年8月3日,由于系统运行方式的需要,110kV观兰变电站旁路1031断路器代观塘线1211断路器运行,当日在热备用。同样原因,11时45分,入侵雷电波造成热备用状态下的110kV旁路1031断路器W相爆炸。W相灭弧瓷套爆炸成碎块。灭弧室内静触头有6指端部被电弧灼伤痕迹,动触头的主触头有轻微电弧灼伤现象,但整个动、静触头组件外表面与新件无异。

2台断路器均为100-SFM-32B型、日本三菱公司1989年产品。

2、原因分析

这两起断路器爆炸事故均发生于雷雨天气,可以断定事故的直接原因为雷击线路。但是,观塘线1211全线装设有架空避雷线保护,为何线路落雷仍使站内断路器爆炸?众所周知,进线段或全线装设有架空避雷线后,即使在进线段或其他部分线段落雷,雷电波沿线路入侵变电站,其陡度已衰减到变电一次设备绝缘强度的承受值(规程规定为0.75kV/m)或以下,对设备的绝缘已构不成威胁。当线路断路器或隔离断路器处在热备用状态运行且线路又充电时,沿线路入侵变电站的雷电波到断路器开口点后将被反射,其反射后的幅值将为入侵幅值的2倍,此时,断口线路侧的绝缘将被击穿。另外,若进线段遭受雷击发生绕击或反击时,即使断路器在正常运行状态,断路器或站内设备仍有可能被雷击坏。因此发生了这两例断路器爆炸事故。

3、讨论

a)两次事故均是灭弧室瓷套爆炸,而支柱瓷套未损,此现象似与断路器绝缘设计思维相悖。

  规程规定:全波冲击水平是断口绝缘大于对地绝缘一个电压的最大值。该断路器的断口线路侧正好是支柱中法兰部分,这部分绝缘被对地击穿理应先于断口绝缘。现实情况正好相悖,是否与断口两侧一端有工频电源或两端同时有工频电源有关(断路器的型式试验为一端加电压,另一端接地),因为系统熟称热备用术语,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断口两侧同时充电(本类事故属此类),另一种是仅断口一侧充电。此两种情况对断路器断口绝缘的考验应是前者苛于后者,否则,悖理现象就难于解释。

  b)观塘线1211断路器V相灭弧室瓷套爆炸,有2个现象值得探索:1)电弧灼伤痕迹可明显断定灭弧室内已绝缘击穿,由SF6断路器绝缘配合示意图(见图1)可见,可能是雷电侵入波的陡度值处在外绝缘大于内绝缘的区域,因此导致SF6断路器的内绝缘由于承受不了高陡波的雷击而被击穿;2)U相断路器线路侧挂有电压抽取装置(OY)1只,电容量为6600pF,理应起到一定削减波头陡度的作用。是否可以认为,由于电容量不足,抑制波头陡度作用不显著。但是,若无OY的削波作用雷电波将以来波的陡度击向断路器断口,此时危及周边设备的程度将更加严重。另外,因为OY的冲击绝缘水平为450kV,而断路器断口的冲击绝缘水平为550kV,后者反被击穿而前者无损,说明过OY处的波头陡度并未超过450kV,而是在此数值之下的雷电波到达断路器断口时反迭超过550kV才将断口绝缘击穿。

c)1031断路器是W相灭弧室瓷套爆炸,最显著的特征是断口外绝缘(上法兰和中法兰)有明显电弧灼伤,而在内部SF6气体中的动、静头组件表色与新件无异,仅静触头端部和动主触头局部略见弧伤迹象。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否这样认为:因雷电的随机性很大,沿W相线路侵入的雷电波,其波头陡度不及1999年7月23日1211断路器U相线路侵入雷电波的陡度值,所以不具备内绝缘击穿的条件,当波头时间接近或匹配于内、外绝缘特性曲线的交叉点时(见图1),外绝缘先击穿或内、外绝缘同时击穿放电。

d)此类事故与雷击进线段发生绕击或反击的关系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还有待深入探讨。

4、结束语

无论线路落雷或进线段受到雷电导致的绕击或反击,沿线路侵入变电站的雷电波到达热备用状态断路器的断口后发生波的反射,使电压幅值提高,在理论上得以证实。由于深圳地处雷电活动频繁地区,尽管架空输电线路全线架设了避雷线,但仍无法避免雷电绕击或反击的影响。因此,在架空线两端加装避雷器,对保护变电站出线断路器是有效的反事故措施。

网友D:
这个也是我发的帖子,本人身边同事身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发在工控网的工控安全版块内了,大家去看看吧!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5/2009051600413000003-1.shtml

还有其他一些电气安全事故案例,内容太多,不便全文上来,只提供链接算了,反正现在网络咨询发达、链接方便!请版主、楼主、网主以及真主都原谅我的“懒惰”吧!

 http://www.28xl.com/html/54/2/2828/1.htm低级违章作业 造成触电死亡
 http://www.28xl.com/html/54/2/2827/1.htm  业务不熟有电当没电违章作业险丢命一条

 http://www.28xl.com/html/54/2/2826/1.htm 一起触电事故案例分析

http://www.28xl.com/html/54/2/2823/1.htm 贵州省镇远县竹坪公社多人触电

 http://www.28xl.com/html/54/2/2822/1.htm某县供电所触电事故案
http://www.28xl.com/html/54/2/2821/1.htm一起触电事故案例分析
http://www.28xl.com/html/54/2/2839/1.htm不用三芯插头 造成触电身亡
http://www.28xl.com/html/54/2/2837/1.htm焊工未按要求穿戴防护用品,触电身亡
http://www.28xl.com/html/54/2/2836/1.htm常德七一机械厂触电事故案
http://www.28xl.com/html/54/2/2853/1.htm一起接线错误引起设备损坏的事故分析
http://www.28xl.com/html/54/2/2852/1.htm 偷换保险电弧烧灼伤

http://www.28xl.com/html/54/2/2850/1.htm高压线下违章垂钓 一男子触电身亡
http://www.28xl.com/html/54/2/2848/1.htm一起电弧烧伤事故
http://www.28xl.com/html/54/2/2847/1.htm一起触电事故的分析与思考
http://www.28xl.com/html/54/2/2844/1.htm铁壳开关质量差造成的触电死亡事故
http://www.28xl.com/html/54/2/2842/1.htm一起焊机空载电压触电死亡事故的分析
http://www.28xl.com/html/54/2/2841/1.htm要换焊条时手触焊钳口,遭电击
http://www.28xl.com/html/54/2/2856/1.htm电动机缺相违令动作引起事故

http://www.28xl.com/html/54/2/2855/1.htm线路PT二次短路引发的PT喷油事故
http://www.28xl.com/html/54/2/2872/1.htm高压线下建房引发电击惨剧
http://www.28xl.com/html/54/2/2869/1.htm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探析
http://www.28xl.com/html/54/2/2868/1.htm刀闸误合出事故
http://www.28xl.com/html/54/2/2867/1.htm接地保护线烧伤人事故
http://www.28xl.com/html/54/2/2865/1.htm警惕用户自备电源引发人身触电事故
http://www.28xl.com/html/54/2/2864/1.htm拉萨电网全停事故分析
http://www.28xl.com/html/54/2/2863/1.htm沅陵县洞潭电站单相低压线路零相带电事故
http://www.28xl.com/html/54/2/2862/1.htm私自更换变压器 违章作业触电身亡
http://www.28xl.com/html/54/2/2861/1.htm桃江县猫嘴弯触电事故案
http://www.28xl.com/html/54/2/2860/1.htm一起罕见的室内放电
http://www.28xl.com/html/54/2/2792/1.htm一起高压试验中人身触电事故的教训

网友E:
一次施工过程中,在对零排进行接零线时,我不断被电击,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量一下,零对地有110V左右。

我也不知道当时的电源是TN-C,还是啥,只另外打个接地极,这样一来就形成了TT系统,一相漏电,电压不平衡,两边接地电阻又不一样,故我中电

 解决:切断电源,更换电缆,把设备接地从配电柜侧地排上去掉,接在供电系统的PNE线上

网友D:
安全教育的小游戏视频 http://www.gongkong.tv/detail.asp?id=2736

网友F:
一个项目是我同事做的,他刚到公司3个月。前不久刚离开,这个项目需要在家调试,先安排电工班人员把电源接好,先把我们的设备开起来。可是他们一通电试验,控制器就显示变频器报警。他们检查变频器没一问题,之后把我叫来,也没发现问题。就怀疑是控制器出问题,我当时很忙,就没仔细查,就让他们直接换一块控制器在试试。他们试了,告诉我还是一样的问题。这就奇怪了,我把图纸拿过来仔细查看,发现是我们控制器的变频器故障输入点是一个开关量无源点,可是图纸设计成接入220V,导致控制器的故障输入点被烧坏击穿。最后烧坏2块控制器。

解决方案:

把变频器上输出的故障点直接接到控制器的故障输入点,设备正常开启使用。以前从来没出现这样的情况,没怀疑到同事会把这个问题搞错。以后会注意此点,出现问题要仔细核查,在更换元器件,这样减少损失。

网友G:
                                                        一起因误判断而导致误操作的事故分析及反思
         中盐皓龙有限责任公司热电站安装2台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3 MW,其主接线采用单母线分段,并通过10 kV联络线与地区电网新华变电站并网运行。2004-05-16,运行人员把因系统事故使发电机解列错判为系统非同期振荡而实施错误操作,造成全厂停电、停产事故。

1 事故概述
2004-05-16 T 07:40,热电站主控室“10 kV母线Ⅰ、Ⅱ段接地”、“1,2号机强励动作”、“掉牌未复归”等光字牌打出;1,2号发电机定子电压瞬间下降且摆动,频率由原来50.5 Hz很快下降且指针摆动异常;有功功率表、无功功率表在瞬间摆动后上冲至最大值;同时自动减载装置动作,跳开发电机10 kV母线部分馈线,减出力;1,2号发电机频率突降至45 Hz,电压却异常增大,超过11.5 kV。现场运行人员对电压上升、频率下降这种现象很难理解,一时陷入慌乱,后运行人员断开10 kV联络线开关,与电力系统“脱离”。

2 事故原因
(1) 事故调查中发现,07:40发电机定子电压增至11.5 kV,频率降至45 Hz左右时,发电机已与系统解列,并孤立运行,而运行人员却误认为发电机一直并在电网上。

经调查分析,当天新华变电站主变压器故障,差动保护动作,事故跳开了主变压器三侧的断路器。此时,热电站2台发电机除带皓龙公司生产负荷用电,还短时带上地区变电站10 kV部分用户。由于负荷骤增,2台发电机频率下降,发电机产生较大的去磁电枢反应,使发电机电压瞬间下冲,于是部分用户及该厂自动减载装置、失压脱扣装置动作,甩掉大量负荷。但从现场表计指示看,发电机所带负荷接近额定值,2台发电机强励动作,使电压迅速上冲到11.5 kV左右。但由于汽轮发电机负荷急剧变化,仅靠汽轮机自动调节根本无法将其转速调至额定转速。根据图2所示的汽轮机调速特性曲线,当负荷为P1时,机组在a点运行,其转速为额定转速ned(3 000 r/min),频率为50 Hz,若机组负荷由P1增至P2时,则在调速特性曲线b点上运行,这时机组转速低于额定转速ned,频率低于50 Hz。因机组的频率允许变动范围为±0.5 Hz,当负荷变动较大,使机组的频率超出允许变动范围时,就需要在汽轮机调速器自动调节的基础上,进行人工调节,即调节汽轮机调速器上的同步器。操作同步器可以使调速汽门开大或关小,以改变调速曲线的位置,使它在一定范围内上下移动。为了使机组在带负荷P2时,转速恢复到3 000 r/min,即频率达到50 Hz,可以通过人工调节,将调速特性曲线向上移到2的位置,使机组的运行点从b点移到c点。
在本次事故中,因运行人员误认为机组仍并在电网上,且误判为是系统发生了非同期振荡,于是按规程中有关发电机非同期振荡的处理办法处理,即“在强励动作时,迅速减小发电机的有功功率”,力图尽快拉入同步。事实上运行人员所实施的操作却是严重的误操作,结果使频率低于45 Hz。在调整失败后,2台机组被迫停机,直到08:54才与系统并列,恢复正常生产。
(2) 设备存在严重问题。当机组频率降至45 Hz时,10 kV并网线路的低周保护本应正确动作,却没有动作。后检查发现,跳闸出口中间继电器BCJ的出口回路中,2SJ时间继电器接点卡死,保护拒动。

3 教训与反思
(1) 本次事故是由于运行人员判断错误,把发电机组的孤立运行误认为系统非同期振荡,从而造成严重误操作。所以必须加强运行人员的技术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运行人员正确判断和处理事故的能力。
(2) 本次事故说明热电站在设备管理上存在较大的疏漏。必须对热电站10 kV并网线路,低压低周继电保护BCJ的出口回路中2SJ时间继电器接点卡死情况进行彻底消除,对发电机所有继电保护进行校验,确保其动作的灵敏性、可靠性、速动性、选择性,同时应举一反三,提高热电厂所有设备的管理水平,确保全厂设备处于完好的受控状态。

网友H:
咋没有自己身边或亲身经历的呢?

网友I:
我们最近在检查锡槽电加热控制柜时,出现变压器无明显故障迹象,但控制柜在加电时调功柜震动,跳闸等现象,经反复更换调功柜主板及触发板故障现象仍未消除,更换主回路晶闸管后,故障现象消除。对拆除后的晶闸管进行检测发现,晶闸管并未击穿,通过对故障现象分析,得出结论是:由于控制柜两年未用,晶闸管表面有积灰,积灰使晶闸管导通性能变化。产生叠加电动力,使调功柜有震动。

网友J:
小的时候,对电不是很了解,记得又一次,家里面在用水泵打水,但是水管松了,水直接溅到电机和电源上了,我当时很着急,直接就用手去拔电源,结果被电了整只手都麻了,还好没什么大事,当时吓坏了。长大后,对电有了新的认识,从此也踏上自动化之路。

网友K:
案例一:
安全措施不全 电除尘内触电
【简述】2003年5月31日,某电厂检修人员进入电除尘器绝缘子室处理#3炉三电场阻尼电阻故障时,造成了检修人员触电死亡。
【事故经过】5月31日2时30分,某电厂电除尘运行人员发现:3号炉三电场二次电压降至零,四个电场的电除尘器当一个电场退出运行时,除尘效率受到一定影响。由于在夜间,便安排一名夜间检修值班人员处理该缺陷。在检修人员进入电除尘器绝缘子室处理#3炉三电场阻尼电阻故障时,由于仅将三电场停电,造成了检修人员触电,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原因】
1.运行人员停电操作存在严重的随意性,且仅将故障的3电场停电,安全措施不全面。
2.检修人员违反《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规定,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单人在带电场所作业,且安全措施不全,造成触电。
3.运行班长在检修人员触电后,应急处理和救援不当。不是立即对所有电场停电救人,而是打电话逐级汇报,延误了抢救时间。
【防范措施】
1.紧急缺陷处理时,必须待安全措施完成后检修人员方可进行作业。并执行监护制度。
2.对工作场所存在可能发生的触电危险情况,事前开展危险点分析。
3.对职工加强 应急处理和救援的教育。事故发生后,应立即采取措施救人,再向上级汇报。

案例二:
保护设置错误引发的一起事故
2004-10-21T22:33,某电厂发生了一起保护误操作事故,造成2号炉被迫停炉。为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现对事故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
1 事故前的运行方式
1号炉出力204 t/h,2号炉出力210 t/h,1,2号机抽汽运行,电负荷均为50 MW;1,2号高压除氧器运行,1,2号给水泵并列运行。
2 事故经过
运行汽机给水除氧值班员A在进行给水调节操作后,放开操作鼠标时,鼠标指示标正好指在进行后期安装的3号高压除氧器低水位保护按钮的方格上。22:33,当A准备拿鼠标进行给水母管压力调整操作时,无意间点动鼠标,造成1,2号给水泵跳闸,而备用4号给水泵没有联动启动。锅炉由于给水泵全停,1,2号炉水位急剧下降,紧急减负荷已来不及,2号炉水位已消失,1号炉水位降至最下限,被迫停2号炉。经查,1,2号给水泵跳闸的原因是因为3号高压除氧器低水位保护动作造成的。
3 事故分析
3号高压除氧器当时正在安装调试, 4号给水泵9月13日投入运行,由于4号给水泵的监视控制与3号高压除氧器的监视控制在同一画面上,但不在给水除氧操作的DCS主画面上,为了实现对4号给水泵监视控制,将4号给水泵监视控制画面移至了主DCS上,这样3号高压除氧器的监视控制也一起进入DCS主画面。
3号高压除氧器由于冲管,原来始终是处于满水状态,直到10月20日16:00,由于安装公司要焊接化学取样管和进入3号高压除氧器内进行检查,所以将3号高压除氧器内的水全部放掉。
按常规,在DCS上投入保护必须经授权人的批准(输入专用密码),操作人、监护人要同时输入密码才能进行投入保护的操作,而3号高压除氧器低水位保护只在画面上设一个按钮,无论任何人,只要用鼠标在按钮上点动就可以实施重要保护的投、退操作,这是违反保护投、退原则和程序的。所以,3号高压除氧器低水位保护的设置是错误的。
同时,由于1,2号高压除氧器低水位保护从未投入过,所以对这一设备存在的重大缺陷没有及时发现,为这次事故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4 防范措施
(1) 某厂目前处于运行、安装、调试交叉作业的非常时期,必须加强对交叉作业环节的管理。生技科、运行生产各单位在安装和调试工作涉及运行设备时,必须按程序办理手续,并提出预防措施。
(2) 生技科、微机中心针对全厂机、炉、电各类保护进行逐项检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
(3) 针对运行人员不规范的操作习惯进行培训、教育,提高运行人员的操作水平。
这次事故反映出我们的安全管理、技术管理和设备管理还存在着不够细致的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教育和处理,从而提高管理现代化发电企业的水平。

案例三:
检修之前不对号 误入间隔触电亡
【简述】1996年10月9日,某热电厂检修人员误登带电开关造成人身触电死亡
【事故经过】1996年10月9日,某热电厂电气变电班班长安排工作负责人王某及成员沈某和李某对户李开关(35KV)进行小修,户李开关小修的主要内容是:(1)擦洗开关套管并涂硅油。(2)检修操作机构。(3)清理A相油渍。并强调了该项工作的安全措施。
工作负责人王某与运行值班人员一道办理了工作许可手续,之后王某又回到班上。
当他们换好工作服后,李某要求擦油渍,王某表示同意,李即去做准备。王对沈说:“你检修机构,我擦套管”。随即他俩准备去检修现场,此时,班长见他们未带砂布即对他们说:“带上砂布,把辅助接点砂一下”。沈某即返回库房取砂布,之后向检修现场追王,发现王某已到与户李开关相临正在运行的户城开关(35KV)南侧准备攀登。沈某就急忙赶上去,把手里拿的东西放在户城开关的操作机构箱上,当打开操作机构箱准备工作时,突然听到一声沉闷的声音,紧接着发现王某已经头朝东脚朝西摔爬在地上,沈便大声呼救。此时其他同志在班里也听到了放电声,便迅速跑到变电站,发现王躺在户城开关西侧,人已失去知觉,马上开始对王进行胸外按压抢救。约10分钟后,王苏醒,便立即送往医院继续抢救。但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十月十七日晨五时死亡。从王某的受伤部位分析得知,王某的左手触到了带电的户城开关(35KV)上,触电途经左手——左腿内侧,触电后从1.85米高处摔下,将王戴的安全帽摔裂,其头骨、胸椎等多处受伤。
【事故原因】
当工作负责人王某和沈某到达带电的户城开关处时,既未看见临时遮栏,也未看见“在此工作”标示牌,更未发现开关西侧有接地线。根本未核对自己将要工作的开关,到底是不是在二十分钟前和电气值班员共同履行工作许可手续的那台开关,就冒然开始检修工作,其安全意识淡薄。
【防范措施】
1. 开工前必须认真进行设备“三核对”。
2.《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第54条规定:“完成工作许可手续后,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应向工作组人员交待现场安全措施,带电部位和其他注意事项”,此项工作应在工作现场进行。工作负责人应向工作组成员进行安全交底和技术交底,肩负起工作监护人的职责。
3.《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第51条对工作组成员的安全责任规定:“应认真执行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互相关心施工安全,并监督本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的实施”。每位参加工作的成员都要遵守。

案例四:
擅自解除闭锁 带电合接地刀闸
【简述】2002年12月10日15时18分,某发电厂在112-4刀闸准备做合拉试验中,运行操作人员不认真核对设备名称、编号和位置,走错位置,又未经许可,擅自解除闭锁,造成一起带电合接地刀闸的恶性误操作事故。

【事故经过】112-4刀闸消缺工作应该在112开关检修工作结束(工作票全部终结),并将112系统内地线全部拆除后,重新办理工作票。在112-4刀闸准备做合拉试验中,运行操作人员不认真核对设备名称、编号和位置,错误地走到112-7接地刀闸位置,不经值长许可,擅自解除闭锁,将112-7接地刀闸合入,造成带电合接地刀闸的恶性误操作事故。
【原因分析】
1.安全生产疏于管理,习惯性违章长期得不到有效制止。在本次操作中,操作人、监护人不认真核对设备的名称、编号和位置,在执行拉开112-2-7接地刀闸的操作中,错误走到了与112-2-7接地刀闸在同一架构上的112-7接地刀闸位置,将在分闸位置的112-7接地刀闸错误的合入。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电磁锁是防止电气误操作的重要设备,管理人员和各级领导对电磁锁的管理长期地不重视(时常出现正常操作时电磁锁打不开的缺陷和故障,影响了正常的操作,某些运行人员才在操作中同时携带两把电磁锁的钥匙,其中一把为正常操作的大钥匙,一把为解除闭锁的小钥匙,以备正常操作电磁锁打不开时用小钥匙解除闭锁。由于操作人员随身携带着解除闭锁的钥匙,并且不履行审批手续,致使误操作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3.电磁锁发生缺陷,运行人员不填写缺陷通知单。检修人员“二五”检查也走了过场,管理人员和各级领导对电磁锁的运行状况无人检查,对缺陷情况不掌握,致使电磁锁缺陷长期存在。
4.电磁锁及其解锁钥匙的管理不完善,存在漏洞。按照规定,电磁锁解锁操作需经当值值长批准。但在本次操作中,在值长不在场的情况下,电气运行班长没有执行规定,未经值长批准,未填写“解除闭锁申请单”,致使操作人在盲目操作情况下强行解除闭锁合上了112-7接地刀闸。不允许随意修改操作票,不允许擅自解除闭锁装置。违反25项反措中防止电气误操作事故的相关规定。
5.操作监护制流于形式,监护人未起到监护的作用。操作中,监护人、操作人走错位置,操作人执行拉开接地刀闸操作时变成了合闸操作,监护人未能及时发现错误,以致铸成大错。
6.值长缺乏电网观念,没有站在保电网安全的高度来指挥全厂生产工作。
【防范措施】
1.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对25项反措中防止电气误操作事故的相关规定学习和理解,建立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关键要加大对管理者的考核,使安全的工作条件来保障运行人员的生命安全,并以督促其对安全生产及其设备的管理。值班负责人在工作安排时要交代清运行方式此项工作的安全注意事项。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要填制操作票,按票执行,做到按章办事。
2.设备缺陷利用MIS网络进行闭环管理,对电磁锁等设备缺陷的处理严格按时考核,提高设备的健康水平。尽快编制、实施与落实电气防误闭锁管理制度,从技术、制度等源头上实行事前防范。
3.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和业务技能的学习,提高安全责任感,严格执行电气倒闸操作票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定期举办机械闭锁和电气闭锁专业知识讲座。
4.值长、班长是值班现场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要树立全局观念,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考虑,严细认真地安排操作,建立安全生产互保机制。
5.加强运行倒闸危险点分析与预控管理工作,危险点的分析要具体、有针对性,防范措施要具有可操作性。
6.值长要有电网观念,站在保电网安全的高度来指挥全厂生产工作。各级管理工作者都要加强管理责任感。提高对安全生产的认识,严肃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向大家宣讲上级部门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制度、事故通报,并将精神实质贯彻到具体工作中。

案例五:
业务不熟 有电当没电 违章作业 险丢命一条
一、事故概况
2001年5月24日9时50分,辽宁省某石化厂总变电所所长刘某,在高压配电间看到2号进线主受柜里面有灰尘,于是就找来一把笤帚打扫,造成1Okv高压电触电事故。经现场的检修人员紧急抢救苏醒后,送住市区医院。经医生观察诊断,右手腕内侧和手背、右肩胛外侧(电流放电点)三度烧伤,烧伤面积为3%。

二、事故经过
5月24日8时40分,变电所所长刘某安排值班电工宁某、杜某修理直流控制屏指示灯,宁某、杜某在换指示灯灯泡时发现,直流接线端子排熔断器熔断。这时车间主管电气的副主任于某也来到变电所,并和值班电工一起查找熔断器故障原因。当宁某和于某检查到高压配电间后,发现2号主受柜直流控制线路部分损坏,造成熔断器熔断,直接影响了直流系统的正常运行。接着宁某和于某就开始检修损坏线路。不一会儿,他们听到有轻微的电焊机似的响声。当宁某站起来抬头看时,在2号进线主受柜前站着刘某,背朝外,主受柜门敞开,他判断是刘某触电了。宁某当机立断,一把揪住刘某的工作服后襟,使劲往外一拉,将他拉倒在主受柜前地面的绝缘胶板上,接着用耳朵贴在他胸前,没有听到心脏的跳动声,宁某马上做人工呼吸。这时于某已跑出门,去找救护车和卫生所大夫。经过十几分钟的现场抢救。刘某的心脏恢复了跳动,神志很快清醒了。这时,闻讯赶来的职工把刘某抬上了车,送到市区医院救治。
后经了解得知,刘某在宁某和于某检修直流线路时,他看到2号进线主受柜里有少许灰尘,就到值班室拿来了笤帚(用高梁穗做的),他右手拿着笤帚,刚一打扫,当笤帚接近少油断路器下部时就发生了触电,不由自主地使右肩胛外侧靠在柜子上。

三、事故原因分析
(1)刘某违章操作。刘某对高压设备检修的规章制度是清楚的,他本应当带头遵守这些规章制度,遵守电器安全作业的有关规定,但是,刘某在没有办理任何作业票证和采取安全技术措施的情况下,擅自进入高压间打扫高压设备卫生,这是严重的违章操作,也是造成这次触电事故的直接原因。刘某是事故的直接责任者。
(2)刘某对业务不熟。1992年,工厂竣工时,设计的双路电源只施工了1号电源,2号电源的输电线路没架设,但是,总变电所却是按双路电源设计施工的。这样,2号电源所带的设备全由1号电源通过1号电源联络柜供电到2号电源联络柜,再供到其它设备上,其中有1条线从2号计量柜后边连到2号主受柜内少油断路器的下部。竣工投产以来,2号电源的电压互感器、主受柜、计量柜,一直未用,其高压闸刀开关、少油断路器全部打开,从未合过。刘某担任变电所所长工作已经两年多,由于他本人没有认真钻研变电所技术业务,对本应熟练掌握的配电线路没有全面了解掌握(在总变电所的墙上有配电模拟盘,上面反映出触电部位带电),反而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因此,把本来有电的2号进线主受柜少油断路器下部误认为没有电,所以敢于大胆地、无所顾忌地去打扫灰尘。业务不熟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3)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5月21日,总变电所已经按计划停电一天进行了大修,总变电所一切检修工作都已完成。时过3日,他又去高压设备搞卫生。按规定,要打扫,也要办理相关的票证、采取了安全措施后才可以施工检修。他全然不想这些,更不去想自己的行为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把自身的行为和安全联系起来考虑,足见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4)车间和有关部门的领导,特别是车间主管领导和电气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由于工作不够深入,缺乏严格的管理和必要的考核,对职工技术业务水平了解不够全面,对职工进行技术业务的培训学习和具体的工作指导不够,是造成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四、事故防范措施
(1)全厂职工要认真对待这次事故,认真分析事故原因,从中吸取深刻教训。开展一次有关安全法律法规的教育,提高职工学习和执行“操作规程”、“安全规程”的自觉性,杜绝违章行为,保证安全生产。
(2)在全厂开展一次电气安全大检查。特别是在电气管理、电气设施、电气设备等方面,认真查找隐患,并及时整改,杜绝此类触电事故重复发生。
(3)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确实把懂业务、会管理、素质高的职工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带动和影响其他职工,使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保证生产安全。
(4)要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各级管理人员和职工安全责任明确落实,切实做到从上至下认真管理,从下至上认真负责,人人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工作事业心,保证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案例六:
一起带地合闸误操作事故的教训
2004-07-05,某供电局110 kV无人值班变电站操作队运行人员在对某电气检修设备自检修转运行的过程中,忘记拆除检修设备上所挂的接地线,从而造成带地线合闸送电的恶性误操作事故。
1 事故经过
2004-07-05下午,黄某等3人在110 kV无人值班变电站从事1号主变10 kV 901号开关储能电机的更换工作。16:00,操作队正值刘某接受工作任务后,将该站1号变901号开关由停用转检修,并在1号主变的9011号刀闸与901号开关之间、在1号主变10 kV侧避雷器与901号开关之间的接地点放在10 kV开关室外,执行该项操作任务时,根据技术员陈某的建议,将2组接地线都挂在开关柜内开关的两侧。此项操作未在“五防”模拟图上演习,而是直接解锁操作。
17:37,901号开关储能电机的更换工作完成后,操作队现场人员办理了工作票的终结手续,正值刘某在工作票“工作终结”栏许可人处签了字,同时在接地线拆除栏填写了接地线编号、组数,并签了名。但接地线实际并未拆除。这时刘某向调度汇报该站1号主变10 kV 901号开关更换储能电机工作结束,申请投入1号主变。地调李某随即下令,将1号主变901号开关由停用转运行,刘受令后,由副值程某准备操作票。当操作票还未填写完整时,技术员陈某就监护正值刘某在“五防”模拟图板上进行演习,随后正值刘某便监护副值杨某在后台机上进行操作。18:52,当合上110 kV丹苏西151号开关时,突然发生猛烈炸响,1号主变差动保护动作,151号开关跳闸。到此时,操作队人员才猛然醒悟,忘记拆除地线,造成了带地线合闸送电的恶性误操作事故。
此次误操作事故使1号主变901号开关因三相严重短路而烧坏(ZN63A型开关柜内装VS1真空开关)。
2 事故原因
(1) 倒闸操作人员严重违规,违反了《安规》中关于倒闸操作全过程都要录音并做好记录,持票模拟演习,然后再进行实际设备操作的规定。此事故中操作队人员无票进行操作,而开好的倒闸操作票既不合格又未使用(该站操作票只填写了时间、任务、顺序内容而无监护人,操作队值班负责人也未签名,也无开始操作时间)。这一点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2) 检修工作一旦结束,双方履行了工作终结手续,操作队人员应立即拆除该工作地点所挂所有组数接地线。但操作队人员在901号开关的工作全部结束后,未及时拆除接地线,这是带地线合闸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3) 该站接线较简单,当天工作也不多,倒闸操作也不复杂,但值班记录上错误却很多,接地线也未在上面反映出来。对1号主变回路合闸送电,操作队在场人员起码应该对该送电回路有无短路接地线及杂物等进行一次全面的详细检查,才可送电。这些基本的工作要领也被操作队人员遗忘了。
(4) 操作中严重违反《运行规程》中关于倒闸操作制度及防误装置解锁操作规定。操作人员在执行将1号主变901开关由停用转检修的操作任务时,未在“五防”模拟图板上演习,便擅自使用解锁钥匙解锁,装设接地线,致使在送电倒闸操作时防误装置未能起到应有的防误作用。
(5) 当天工作现场有操作队队长、技术员、班长、正值等6人,现场缺乏统一的工作指挥,对当天的工作、倒闸、安全送电等重视不够,特别是对重要部位的检查出现严重疏漏。
(6) 违反了《安规》中关于工作终结制度的规定,即:“只有在同一停电系统的所有工作票结束,拆除所有接地线、临时遮栏和标示牌,恢复常设遮拦,并得到值班调度员或值班负责人的许可命令后,方可合闸送电。”但正值在未经过核实接地线是否确定已经拆除的情况下,就在工作票的接地线拆除栏填写了拆除的接地线编号、组数,并签了名。此后又向调度汇报了工作结束,可以投入运行。说明当值人员对工作中关键性的问题缺乏核实和应有的责任心,对履行工作终结手续的原则不清楚、执行不力。
(7) 无票操作也发生在接地线的使用管理上。安装的接地线未按要求持票操作,也未在接地线使用记录上登记。同时也反映出对工作终结后接地线的拆除存在随意性,潜意识中认为验收后就已将接地线拆除,而不是以是否执行了拆除接地线的倒闸操作票为准。
(8) 严重违反倒闸操作制度,在倒闸操作票还未填写完的情况下,即无票进行设备倒闸操作,而且在倒闸操作中,还途中换人,犯了倒闸操作一大忌。
3 防范措施
(1) 认真组织,合理安排,按照事故调查“四不放过”的原则,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事故分析和安全教育工作。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提高全局职工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再认识,并要求每一位职工对照此事故,有针对性地写出反习惯性违章的心得体会。同时,将每年的7月5日作为“安全生产教育日”以警示教育职工,“安全生产不能忘,遵章贯规不能忘”。
(2) 以本次事故为反面教材,加强职工安全法规教育,持续推进“三无”(无违章企业、无违章班组、无违章职工)工作。举办工作票、操作票学习班,提高职工认真填写和执行“两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同时针对近年来新投、改建投入设备较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全面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并进行严格的考试。
(3) 坚决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对24个变电站的接地线使用登记、防误解锁钥匙的管理进行全面清理,修改完善管理制度,以杜绝运行值班人员随意使用解锁钥匙和接地线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制定检修标准化作业卡,以实现变电、线路设备检修作业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安监部收集整理危险点资料,完成“危险点分析和控制措施”的完善工作,行文下发执行。与此同时,安监部还组织值日安全监察师培训班,以提高监督工作水平,从而提高和改进工作质量和监督效果,认真吸取事故的惨痛教训,积极落实各项反事故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

案例七:
一起因误判断而导致误操作的事故分析及反思
中盐皓龙有限责任公司热电站安装2台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3 MW,其主接线采用单母线分段,并通过10 kV联络线与地区电网新华变电站并网运行。2004-05-16,运行人员把因系统事故使发电机解列错判为系统非同期振荡而实施错误操作,造成全厂停电、停产事故。

1 事故概述
2004-05-16 T 07:40,热电站主控室“10 kV母线Ⅰ、Ⅱ段接地”、“1,2号机强励动作”、“掉牌未复归”等光字牌打出;1,2号发电机定子电压瞬间下降且摆动,频率由原来50.5 Hz很快下降且指针摆动异常;有功功率表、无功功率表在瞬间摆动后上冲至最大值;同时自动减载装置动作,跳开发电机10 kV母线部分馈线,减出力;1,2号发电机频率突降至45 Hz,电压却异常增大,超过11.5 kV。现场运行人员对电压上升、频率下降这种现象很难理解,一时陷入慌乱,后运行人员断开10 kV联络线开关,与电力系统“脱离”。

2 事故原因
(1) 事故调查中发现,07:40发电机定子电压增至11.5 kV,频率降至45 Hz左右时,发电机已与系统解列,并孤立运行,而运行人员却误认为发电机一直并在电网上。

经调查分析,当天新华变电站主变压器故障,差动保护动作,事故跳开了主变压器三侧的断路器。此时,热电站2台发电机除带皓龙公司生产负荷用电,还短时带上地区变电站10 kV部分用户。由于负荷骤增,2台发电机频率下降,发电机产生较大的去磁电枢反应,使发电机电压瞬间下冲,于是部分用户及该厂自动减载装置、失压脱扣装置动作,甩掉大量负荷。但从现场表计指示看,发电机所带负荷接近额定值,2台发电机强励动作,使电压迅速上冲到11.5 kV左右。但由于汽轮发电机负荷急剧变化,仅靠汽轮机自动调节根本无法将其转速调至额定转速。根据图2所示的汽轮机调速特性曲线,当负荷为P1时,机组在a点运行,其转速为额定转速ned(3 000 r/min),频率为50 Hz,若机组负荷由P1增至P2时,则在调速特性曲线b点上运行,这时机组转速低于额定转速ned,频率低于50 Hz。因机组的频率允许变动范围为±0.5 Hz,当负荷变动较大,使机组的频率超出允许变动范围时,就需要在汽轮机调速器自动调节的基础上,进行人工调节,即调节汽轮机调速器上的同步器。操作同步器可以使调速汽门开大或关小,以改变调速曲线的位置,使它在一定范围内上下移动。为了使机组在带负荷P2时,转速恢复到3 000 r/min,即频率达到50 Hz,可以通过人工调节,将调速特性曲线向上移到2的位置,使机组的运行点从b点移到c点。
在本次事故中,因运行人员误认为机组仍并在电网上,且误判为是系统发生了非同期振荡,于是按规程中有关发电机非同期振荡的处理办法处理,即“在强励动作时,迅速减小发电机的有功功率”,力图尽快拉入同步。事实上运行人员所实施的操作却是严重的误操作,结果使频率低于45 Hz。在调整失败后,2台机组被迫停机,直到08:54才与系统并列,恢复正常生产。
(2) 设备存在严重问题。当机组频率降至45 Hz时,10 kV并网线路的低周保护本应正确动作,却没有动作。后检查发现,跳闸出口中间继电器BCJ的出口回路中,2SJ时间继电器接点卡死,保护拒动。

3 教训与反思
(1) 本次事故是由于运行人员判断错误,把发电机组的孤立运行误认为系统非同期振荡,从而造成严重误操作。所以必须加强运行人员的技术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运行人员正确判断和处理事故的能力。
(2) 本次事故说明热电站在设备管理上存在较大的疏漏。必须对热电站10 kV并网线路,低压低周继电保护BCJ的出口回路中2SJ时间继电器接点卡死情况进行彻底消除,对发电机所有继电保护进行校验,确保其动作的灵敏性、可靠性、速动性、选择性,同时应举一反三,提高热电厂所有设备的管理水平,确保全厂设备处于完好的受控状态。

案例八:
湛江电厂6 kV PT烧毁的原因及对策
湛江电厂6 kV公用ⅡB段工作电源进线PT为厦门ABB开关厂的产品,在2002年的运行中曾烧毁2台,现将其原因做一下简单分析。
1 事件经过
(1) 2002-03-22 T09:26,Ⅱ期电气控制屏突发"6 kV公用ⅡB段接地","6 kV公用段复合电压动作"光字。值班员检查6 kV公用ⅡB段母线线电压正常(6 kV);就地检查发现负荷锅炉检修变有接地掉牌,6 kV公用ⅡB段工作进线PT冒烟。转换负荷,停运该段母线后,拉出PT检查,C相已被烧毁,但PT高压保险完好。
(2) 2002-07-01 T12:30,电气控制屏突发"6 kV公用ⅡB段接地"光字。值班员检测6 kV母线C相对地电压为0,其它两相正常,判断C相金属接地。同时接燃料值班报告,燃料5号皮带机缺相运行。停该皮带机,检查66 kV公用ⅡB三相电压均在4.2 kV左右摆动,而线电压均正常(6 kV)。13:32,继发"6 kV公用段复合电压"光字,且接地光字无法消失。13:33,值班员切开燃料(二)负荷开关,接地光字消失。检查发现,6 kV公用ⅡB段工作进线PT两相烧毁,但PT高压保险完好。
2 原因分析
(1) 接线方式存在问题。6 kV公用ⅡB段负荷中,锅炉检修变及燃料(二)路电源2个负荷的电缆太长且容易接地,使母线及其有电联系的系统的等值电容增大(包括其它负荷各相对地电容在内),为共振创造条件。
(2) 电路中。6 kV公用ⅡB段系统中性点不接地,但其PT高压侧中性点是接地的,且PT的铁芯电感的起始值和等值电容组成的自振频率小于并接近于共振频率。因此,电路中的电感减小或等值电容增大,都能引起共振。即电路中的非线性电感的变化范围不够大。
(3) 激发原因。6 kV公用ⅡB段负荷中,锅炉检修变及燃料(二)路电源2个负荷380 V侧母线上的小电机比较多,操作与切换频繁,且工作条件恶劣,容易造成单相接地、单相断线等,为共振创造条件。
(4) 2次PT烧毁都是在某一负荷某一相接地后发生的。A相PT初级所受电压比正常运行时的电压升高3倍。由于电压互感器为铁芯线圈,且与电容并联,构成因参数配合而可能产生铁磁谐振的电路。在单相接地瞬间,使电容和电感电流增加,加上铁芯饱和,使总电流起很大变化,引起共振。这种并联电路发生电流铁磁共振时,使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侧线圈的电流增大十几倍,但其电流值尚未达到电压互感器高压保险熔断值,故高压保险未熔断。但电流又超过额定值,长时间过电流的作用,致使PT烧毁。
3 处理措施
(1) 在电压互感器次级的开口三角形侧接上一个电阻,数值约几十欧,要小于0.45 Xj(Xj是PT归算到低压侧的工频激磁感抗),或接一个灯泡在开口三角形上或在PT二次回路上安装消谐装置。
(2) 在母线上接入一定大小的电容器(Xc),使比值XC/XL<0.01,就可避免共振。
(3) 6 kV公用ⅡB段负荷分布很不合理,锅炉检修变及燃料(二)路电源2个负荷的电缆太长、中间接头多且容易接地或断线。必须改变ⅡB段的负荷分布,达到改变其对地等值电容的目的。
(4) 值班人员平时必须密切监视该段的接地情况,在系统发生谐振时,迅速改变该段的负荷分布,以破坏谐振条件。
(5) 采用质量较好、铁芯不易饱和的电压互感器,或改变电压互感器的接线方式。

网友L:
     我刚参加工作时,理论虽学了点,但实践经验为零。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一家电子公司,见习期间被派到使用现场跟老师傅进行现场维护,还有补助,每天13元,感觉不错。一天现场励磁调速电机出了故障,不停机,师傅带着我去了现场,由于现场光线暗淡,师傅命令我到楼下电控箱接一根220V电源上来。我想很简单,于是打开电控箱,将包好的两根线准备一根接零线,一根接100A空开的一个端子,手里拿着两根线不知怎么的就都碰到了火线,一个火球过后,冒了黑烟,亏的空开有灭弧器,没有烧伤脸部,但是脸上,手臂上全都黑了,火辣辣的疼,好像从灶膛里钻了出来。强忍疼痛不敢声张,最后被师傅严厉的批评了一顿才了事。从那以后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未间断,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后来见习结束后搞设计也是从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经济性放在第二位,即使被炒鱿鱼也不能违反原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M:
和楼上差不多,去年刚工作时,车间让我整顿厂里的供电箱,因为这些都是过时产品,设计很不合理,结果在拆一个供电箱时一不小心N线搭到火线上了,瞬间一个火球特别耀眼,我半天眼睛才恢复过来,还好自己没有触电,是线子自己搭上去的。

网友N:
刚毕业那两年,有一次就是安个过年的灯笼,接好灯线和灯泡,一拉开关,线打火了,一查才知道我把4个接头接到一起了,很纳闷当时脑袋怎么这么糊涂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

还有一次,外单位来我厂施工,从空开下接了个电焊,单相的,他们那种电工都是大大咧咧的,线头很多毛刺,线也老化的比较严重,我检查了一下,觉得空开下面的线头容易短路,我就好心的想帮他们整理一下,拿着螺丝刀就去拨了,结果短路,把我闪了一下,半天才明白过来。教训啊。

上次,我们的一个炉子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流变得很大,检查控制柜的线路没问题,怀疑是双向可控硅坏了,打电话给厂家说不可能是可控硅,可控硅如果坏了的话,一上电电流就应该很大,说有可能是参数有问题,让把控制仪表寄给他们,免费维修,当时也没多想,跟领导汇报后寄给了厂家,结果厂家收到后就变了脸,先是打电话不接,后来就说控制仪表坏了,无法维修。没办法只好让他们寄了一块新表过来,然后发现问题依旧,经过仔细检查输出线路,发现控制柜输出到炉子上的接线端子有问题,已经被烧虚了,换了一个接线端子,将接触面打磨平滑,问题解决。教训是以后不要轻易相信厂家的话。

网友O:
安全用电记心间,维修检修要规范。

网友P:
说说带电操作的事

在动力端子排上搭接焊机电源线(单相AC380V),用尖嘴钳操作,不小心将两相短接在一起了,一团火光闪过,眼睛暂时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一会儿后,发现尖嘴钳变成一把“小号的老虎钳”,尖嘴已变成平嘴了。前级某国产空开,竟然没跳闸。

网友Q:
2010年我亲身经历了两次小的事故。

        一次是我用电脑写PLC程序,用的是西门子的1200,一共10个PLC,因为我们用的都是AC220V电源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仔细看每个输入电压的标示,直接接入的AC220V,结果写到第六个的时候,一上电就听“砰”一声响,从PLC里蹦出了两块碎片,PLC烧毁,电脑的UPS保险烧毁电脑断电,仔细一看才知道这个PLC是DC24V供电的。听到响声整个办公室的人到跑过来看怎么回事。我当时真是无地自荣。到现在我还后怕呢,如果碎片蹦到脸上可就破相了。多危险呢,做电气这一行一定要时刻认认真真,千万别松懈大意。

       还有一次在车间调试,电工师傅把西门子M440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接反了,结果砰一声巨响,变频器短路冒烟,断路器跳闸并炸碎。从那以后,每次调试电控柜先要仔细检查接线,并关好柜门,以防伤人。而且一定不要一个人单独调试电控柜。

     电猛于虎,一定要认真,认真,再认真;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R:
做电气的谁没遇到过事故,恐怕都有一两次难忘的历险记

网友S:
陕西节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强强合作”邀请通知函
及陕西节能2011年度第一期采购清单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节能服务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不断走向成熟,取得辉煌成就的五年。据国家有关文件显示,“十二五”我国节能产业的发展目标是:节能服务产业实现总产值3000亿元,其中合同能源管理超过1500亿元,实现节能能力超过4000万吨标准煤。面对如此巨大的产业“蛋糕”,众多节能厂商只有走强强合作的道路,才能整合出更好的资源,在节能“大潮”中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陕西节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一个“强强合作”的理念,诚邀国内外厂商,共建一个多方共赢的节能产业资源平台。

一、陕西节能管理服务公司简介:
陕西节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是在陕西省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有关部门指导下,以落实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利用市场化的节能服务机制和先进的节能管理技术为用能单位实现节能减排、降低用能成本的专业化节能管理服务公司,公司宗旨:携手节能减排,共建绿色低碳环境。
陕西节能公司为西北五省广大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酒店等用能单位提供系统的、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整体节能服务,为客户创造低碳经济增长点,内容中包括:
1)企业能源审计;
2)节能方案的设计与评估;
3)节能工程的实施与检测;
4)用能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5)技术人员培训与管理等。
凭借可靠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陕西节能公司赢得了广大用能单位的认可,项目应用涵盖市政建设、楼宇建筑、钢铁、矿山、水泥、石化、公共交通、电力、军工、船舶制造、机械制造、数控、仪表、科研等行业。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北京信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等和陕西节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公司提供了强大的科研后盾。
2011年,公司战略发展纲要引入“强强合作”的战略思路,致力于继续扩大节能服务,在我公司与国内外各厂商、用能单位之间实现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

二、2011年陕西节能公司的发展目标:
陕西节能公司在陕西省内乃至西北五省有着良好的关系资源,利用当地的良好关系资源,在2010年度已通过多种渠道开发和储备了一大批具有较大节能空间的、资金雄厚、信誉好的优质客户。
2011年度,陕西节能公司本着“立足省内、辐射西北;做大做强,合作共赢”的目标,在2010年已有的基础之上,继续扩大公司的业务辐射范围,深入更广泛的节能市场,为国家节能减排战略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2011年陕西节能公司的发展目标是:
1)、实现合同能源管理目标100,000,000元。
2)、建立一个整合国内外各厂商、优质用能单位的资源平台。
3)、成为西北地区节能减排的领军企业

三、陕西节能公司“强强合作”的合作伙伴的收益和要求:
1、成为陕西节能节能公司的合作伙伴,可以获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收益:
1)、西北地区市场的快速进入;
2)、年度销售业绩的保障;
3)、合作经营的高额利润;
4)、区域业务拓展的支持与服务。
2、要求认同陕西节能公司的经营理念,有志和陕西节能公司共同发展,以委托加工厂家及零部件供应商的形式和陕西节能公司共同做大做强。

四、陕西节能公司2011年度第一期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
在2010年度中,陕西节能公司和省内外多家用能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除去已经实施完工的节能项目以外,还对多家用能企业的用能情况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和分析,并和其中的大部分企业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根据公司项目部门的统计和申报,2011年度陕西节能公司计划面向国内外知名厂商的第一期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如下:
(一) 陕西节能公司2011年度第一期采购清单:
1、 照明回路节电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1 照明节电器 400A 3 台
2 照明节电器 300A 7 台
3 照明节电器 250A 3 台
4 照明节电器 200A 7 台
5 照明节电器 150A 5 台
6 照明节电器 100A 44 台
7 照明节电器 50A 37 台
8 照明节电器 30A 6 台
小计 112

2、路灯节电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1 路灯节电器 100A 118 台
小计 118

3、风机电机节电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1 风机节电器 37KW 12 台
2 风机节电器 22KW 71 台
3 风机节电器 30KW 20 台
4 风机节电器 18.5KW 6 台
5 风机节电器 11KW 21 台
6 风机节电器 7.5KW 15 台
7 风机节电器 5.5KW 21 台
8 风机节电器 4.5KW 5 台
小计 171

4、水泵电机节电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1 水泵节电器 132KW 6 台
2 水泵节电器 110KW 3 台
3 水泵节电器 45KW 6 台
4 水泵节电器 30KW 11 台
5 水泵节电器 22KW 4 台
6 水泵节电器 18.5KW 5 台
7 水泵节电器 15KW 8 台
8 水泵节电器 11KW 7 台
9 水泵节电器 5.5KW 9 台
小计 59

5、中央空调电机节电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25 中央空调电机节电器 200KW 4 台
26 中央空调电机节电器 160KW 4 台
27 中央空调电机节电器 90KW 6 台
28 中央空调电机节电器 75KW 6 台
29 中央空调电机节电器 55KW 4 台
30 中央空调电机节电器 45KW 18 台
31 中央空调节电机电器 30KW 6 台
中央空调节电机电器 22KW 3 台
32 中央空调电机节电器 18.5KW 7 台
33 中央空调电机节电器 7.5KW 14 台
小计 72

6、其他规格节电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1 空压机节电器 11KW 4 台
2 扶梯节电器 11KW 20 台
3 扶梯节电器 8KW 12 台
4 高压风机节电器 500KW 3 套
5 中频炉节电器 13000KVA 1 套
6 中频炉节电器 9000KVA 1 套
小计 41

备注:1、所有电机用节电器是按照用电设备系统电机数量统计;
2、风机节电器要求用恒速节电器,降速会影响运行效果;
3、照明和路灯是按控制回路统计,电流是选用节电器的额定电流;
4、部分用户还需要安装智能管理控制系统。
(二)、采购的节电设备的技术要求:
1、节电设备除了必须符合一般配电柜控制设计技术规范外,必须以合同形式承诺
产品照明节电率≥15%,风机水泵节电率≥25%以上,并且前期要进行现场安装调试进行测试、验证。
2、节电设备必须是国内、外一流品牌,且有改造项目的成功案例。主要元器件(变频器、接触器、编程器、空气开关、检测元器件等),必须选用国际知名品牌产品(ABB、西门子、施耐德等),供货时必须提供厂家出厂证明书。
3、 节电设备必须具备抑制高次谐波的装置,谐波分量达到国家标准,并应有良好
的接地装置和标志。
4、节电设备自控通讯应有UPS不间断电源,以确保火灾时通讯正常工作。
5、节电设备应设有缺相、过载、短路、过热等保护功能。设备具有手动、自动切
换功能,当节能故障时自动切换旁通,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节电设备应具有软启动功能和良好的散热效果,并有旁通、节能两套控制电路,旁通电路(22KW以上)减压启动。
6、节电设备应具备故障报警功能和故障记录功能,能实现就地、远程监控。
7、节电设备操作使用应符合人性化、智能化设计,采用人机中文界面,使操作更
智能、更方便,便于集中管理。
8、节电设备必须提供一套完整技术资料(如样本、电气原理图、安装工艺、材料
清单、使用说明书、维修指南等)。
9、节电设备箱体要求:使用冷轧板,厚度不小于1.5mm,防腐寿命大于10年。输入、
输出的绝缘电阻应≥5MΩ,工作噪声≤20分贝。箱体规格、颜色、尺寸符合招标单位统一要求。
10、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验收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行业标准和规范。
生产所用的材料应符合和达到国家的材料质量标准。
11、计算机通讯接口,可配置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计算机网络管理。
12、散热功能:节电设备必须有自动强制散热功能。
(三)现场安装和调试要求:
1、节电设备外漏金属部件都必须安全接地,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
2、节电设备安装及电缆敷设应满足《电气设备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
3、节电设备运行不能改变原设备正常运行方式,照明节电器不应造成灯具熄灭而无法启动;
4、必须达到预期的节电效果。
(四)售后服务要求:
设备出现故障必须在48个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故障维修或更换,定期检查节电设备使用情况,并进行日常使用的技术指导。整机三年保修,主机十年保用。

五、成为陕西节能公司合作伙伴的流程:
1、报请备案,需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
2)公司简介及组织结构图
3)产品工艺流程图
4)例行检验用关键仪器设备(见认证实施规则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清单
5)产品总装图、电气原理图
6)申请认证产品中文铭牌和警告标记(一式两份)
7)申请认证产品中文使用说明书
8)同一系列各型号产品差异说明和外形型号
9)需要时所要求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检验合格部门检测报告)
2、技术审核:
1)技术答疑
2)按照要求完善管理资料
3、单品论证:
1)提供产品现场论证
2)完成论证报告
4、请将以上资料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到lsfsn2006@163.com的邮箱中,公司会有专人负责审核所提交的资质,并在审核完成后,对于符合要求的厂商,双方签订“强强合作”备忘录以及2011年正式入围采购定单。

陕西节能公司本着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战略目标,力争为用能单位提供更多更好地产品与服务。我们一直认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形象,我们将以严谨高效的管理、尽善尽美的服务,与您共创美好的明天!

联系人:刘经理 电话:029-82236911 15991858875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火炬路碑林科技产业园3号楼11层
邮编:710043
公司网址:http://www.sxjngl.com

网友C:
楼上的广告,建议杀之!

网友T:
50MP获得者:路上行人               路上行人
10MP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qicuie310              壮壮
                          wain0222              秒杀G
                          zyw3166                勇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30积分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 森
                             rzb123                         玻璃的心
                             topkingjun                   Piston

                             flyyu2000                     №.1.2.左手
                             tclwzy                            云锋
                             the_wise                     最后回复
                             laozhang4746            laozhang4746
                             zhxl198808                 zhxl198808
                             fuhuafeng72               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