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和欧姆龙PLC的问题

楼主(2011-01-15):
触摸屏具体型号记不太清了,很小的那种,(MT6050吧?好像)CPM1A的PLC,建立工程的时候在触摸屏里找不到CPM1A怎么办?是不是不支持啊?然后我就随便选了CQM系列的先做画面再说,有遇到问题了,比如我想监控200.5这个辅助继电器,那么这个地址怎么选呢?怎么只有IR,AR,LR这些的?怎么办呢200.5这个点应该是不带符号的啊,第一次搞维纶和CPM通讯  ,有点不懂

网友A:
ir就可以了

好好看看手册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

网友B(2011-05-31):
触摸屏软件版本太低了。到维纶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就ok了

网友A:
再新的软件版本也一样

网友C:
因该有CP系列的   选IR

楼主:
谢谢,ir就ok了。。。。。。。。。。。

网友D:
CPM1A程序用FUN加密后可以读取程序,但内存不能清除,程序也不能修改,想修改程序请求大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