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型热电偶的补偿导线不同型号的可以混用吗。即两种型号的接到一起

楼主(2011-01-15):
如题,我单位一个设备上接的是带屏u蔽的补偿导线,线有点问题,我拿了点别的线接了一下居然没数,不知道正常否。不知道那位师傅做过类似的事情。

网友A:
用其他线应该是数据不怎么准   没有数  应该是没有信号吧  你量一下试试看

楼主:
KX型的应该是,不过有红黑 和红蓝  不知道为啥就没数

网友B:
不可以乱接的,只有采用补偿导线,读数才会正常。

网友C:
没有数,应该是补偿导线的正负接错了,致使二次表检测的信号是负值,由于量程设定的原因,因此显示温度为零。

网友D:
最好使用补偿导线。

网友E:
热电偶必须用专用的补偿导线,不同热电偶不同补偿导线型号也不同的,用别的线读数会不准的

网友F:
补偿导线也有假的  我们就用过一次  坑老人了    一定要先测量好

网友G:
随便用什么线都可以,主要看你热偶上面是几线制的,如是2线,仪表上就要短接一下,不一定非带补偿的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