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直流调速器运行中报“o8.0”

楼主(2011-01-15):
6RA70直流调速器运行中报“o8.0”
银鸿拉矫生产线在铝带整形生产中,机列运行指示灯熄灭,挤干辊、清洗辊、S辊直流电机自动停机且直流驱动模块掉闸面板显示“o8.0”、与PLC的通信被封锁、人机界面相应控制按钮自动复位,还有开卷机、卷取机模块进线接触器偶尔在进行分闸与合闸。
查模块说明书,“o8.0”代表等待通过分闸指令(OFF1)输入的启动封锁的复位, 于是对24v电源、急停按钮、接近开关,、阀站、端子排,接线头进行检查后,再次直流分闸启动运行故障依旧。后来在多次试机过程中,对各控制柜进行观察,发现PLC控制柜硬件急停中间继电器指示灯偶尔快速闪烁,于是把外围急停控制线取掉在plc柜子接入临时急停按钮再次试机,故障不再出现,最后检查排线地沟急停按钮连接电缆发现接头腐蚀处于临界断开所致

楼主:
拉矫生产线在铝带整形生产中,机列运行指示灯熄灭,挤干辊、清洗辊、S辊直流电机自动停机且直流驱动模块掉闸面板显示“o8.0”、与PLC的通信被封锁、人机界面相应控制按钮自动复位,还有开卷机、卷取机模块进线接触器偶尔在进行分闸与合闸。
查模块说明书,“o8.0”代表等待通过分闸指令(OFF1)输入的启动封锁的复位, 于是对24v电源、急停按钮、接近开关,、阀站、端子排,接线头进行检查后,再次直流分闸启动运行故障依旧。后来在多次试机过程中,对各控制柜进行观察,发现PLC控制柜硬件急停中间继电器指示灯偶尔快速闪烁,于是把外围急停控制线取掉在plc柜子接入临时急停按钮再次试机,故障不再出现,最后检查排线地沟急停按钮连接电缆发现接头腐蚀处于临界断开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