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间接寻址 求解释!!!

楼主(2011-01-15):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1
ED
MOVB 12, VB20
MOVB 34, VB21
MOVB 56, VB22
MOVB 78, VB23
MOVB 90, VB24
MOVB 11, VB25
MOVB 21, VB26
MOVB 31, VB27
Network 2
LD I0.2
ED
MOVD 0, VD20
MOVD 0, VD24
MOVD 0, SMD100
MOVD 0, SMD200
MOVD 0, SMD300
MOVD 0, SMD400
Network 3
LD I0.3
ED
MOVD &VB20, AC1
MOVD *AC1, SMD100
Network 4
LD I0.4
ED
+I 1, AC1
MOVD *AC1, SMD200
Network 5
LD I0.5
ED
+I 2, AC1
MOVD *AC1, SMD300
Network 6
LD I0.6
ED
+I 4, AC1
MOVD *AC1, SMD400
.

这个SMD100-SMD400的数据怎么那么大??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A:
指令表看不懂。SMD不是特殊寄存器吗?

楼主:
我想问 SMD 的 数据是指针所指的数据,但是他是如何存入SMD的??比如我将指针加 2 指向下一个字 那么下一个数据在SMD中是如何表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 SMD 的 数据是指针所指的数据,但是他是如何存入SMD的??比如我将指针加 2 指向下一个字 那么下一个数据在SMD中是如何表示的??

1. *AC 其实指的就是  AC 这个指针 指向的地址的(SMD)的数据内容;

2. 数据在SMD中是如何表示的??///  你这个问题我没听明白,数据表示和普通VB区是一样的!

3 。 比如我将指针加 2 指向下一个字  ///  你理解的很真确,指针+ 4 就是指向下一个 双字、

网友:
指针指向的是地址。以vb100地址存放指针vd200为例,vd200内存放的是vb100的地址。此时*vd200实际上就等于vb100的值。接着假如vd200的值加1,则vd200内存放的就是成了vb101的地址。此时用*vd200实际上就等于vb101当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