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13期——变频器干扰信号是如何产生?传播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1-01-15):
        变频器干扰信号是如何产生?传播方式有哪些?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纸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月30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变频器能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由于功率较大,对系统其它设备干扰性较强,其干扰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是一致的,主要分传导(即电路耦合)、电磁辐射、感应耦合。具体为:首先对周围的电子、电气设备产生电磁辐射;其次对直接驱动的电动机产生电磁噪声,使得电机铁耗和铜耗增加;并传导干扰到电源,通过配电网络传导给系统其它设备;最后变频器对相邻的其它线路产生感应耦合,感应出干扰电压或电流。同样,系统内的干扰信号通过相同的途径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1 电路耦合方式即通过电源网络传播。由于输人电流为非正弦波,当变频器的容量较大时,将使网络电压产生畸变,影响其他设备工工作,同时输出端产生的传导干扰使直接驱动的电机铜损、铁损大幅增加,影响了电机的运转特性。显然,这是变频输入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传播方式。
2 感应耦合方式当变频器的输人电路或输出电路与其他设备的电路挨得很近时,变频器的高次谐波信号将通过感应的方式耦合到其他设备中去。感应的方式又有两种:

(1 )电磁感应方式,这是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2.2静电感应方式,这是电压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

(2) 空中幅射方式即以电磁波方式向空中幅射,这是频率很高的谐波分量的主要传播方式。

网友B:
变频器干扰信号是如何产生?变频器主要由整流电路,逆变电路,控制电路组成,其中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由电力电子器件组成,电力电子器件具有非线性特性,当变频器运行时,它要进行快速开关动作,因而产生高次谐波,这样变频器输出波形除基波外还含有大量高次谐波。无论是哪一种干扰类型,高次谐波是变频器产生干扰的主要原因

传播方式有哪些?变频器能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由于功率较大,对系统其它设备干扰性较强,其干扰传导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传导途径是一致的,主要分传导(即电路耦合)、辐射(电磁辐射、感应耦合)。

具体为:首先对周围的电子、电气设备产生电磁辐射;其次对直接驱动的电动机产生电磁噪声,使得电机铁耗和铜耗增加;并传导干扰到电源,通过配电网络传导给系统其它设备;最后变频器对相邻的其它线路产生感应耦合,感应出干扰电压或电流。同样,系统内的干扰信号通过相同的途径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1 电路耦合方式即通过电源网络传播。由于输人电流为非正弦波,当变频器的容量较大时,将使网络电压产生畸变,影响其他设备工工作,同时输出端产生的传导干扰使直接驱动的电机铜损、铁损大幅增加,影响了电机的运转特性。显然,这是变频输入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传播方式。
2 感应耦合方式当变频器的输人电路或输出电路与其他设备的电路挨得很近时,变频器的高次谐波信号将通过感应的方式耦合到其他设备中去。感应的方式又有三种:
(1 )电磁感应方式,这是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

(2)静电感应方式,这是电压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
(3) 空中幅射方式即以电磁波方式向空中幅射,这是频率很高的谐波分量的主要传播方式;

抗传导干扰措施
对于通过辐射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布线以及对放射源和对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的方式来削弱。
对于通过线路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加装滤波器,电抗器或磁环等方式来处理。
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1)信号线与动力线要垂直交叉或分槽布线。
(2)不要采用不同金属的导线相互连接。
(3)屏蔽管(层)应可靠接地,并保证整个长度上连续可靠接地。
(4)信号电路中要使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5)屏蔽层接地点尽量远离变频器,并与变频器接地点分开。
(6)磁环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源线和输出线上使用,具体方法为:输入线一起朝同一方向绕4圈,而输出线朝同一方向绕3圈即可。绕线时需注意,尽量将磁环靠近变频器。
(7)一般对被干扰设备仪器,均可采取屏蔽及其它抗干扰措施

变频器干扰源分析及抗干扰措施
1 变频器本身的干扰
电机经常停不下来,按任何按钮(包括变频器上按钮)都不管用,经查配电柜里接地地线没有连接到大地。我们国家供电系统一般都是三相四线制,若工厂电力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即电源接地形式为TN或TT),可以把配电柜里地线连接到中性线上。一些乡镇企业不重视地线连接,机床出厂时,按照GB/T5226.1-1996标准,地线与中性线是严格分开的,配电柜里中性线有专用接线端子“N”,地线有专用接地螺钉。由于该用户从变压器过来三根相线和一根中性线,只把中性线接到“N”端子上,而地线没有和中性线相连,虽说控制线使用了屏蔽线,屏蔽层也接到了接地螺钉,但没有和大地相连, 起不到屏蔽作用,导致了变频器因干扰失控电机停不下来。把配电柜里中性线和地线连接后即恢复正常,也可以把配电柜里地线直接接到大地。许多用户都是采取把地线与中性线相连的办法,但是采用这种办法存在弊端,就是假如中性线断开, 启动机床某一动作, 可能使机床带电, 对人身造成安全危胁。这种干扰属于变频器本身干扰类型。

2 外界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
电机偶尔停不下来,经检查屏蔽层接地正确良好,降低载波频率不起作用。变频器输入侧及输出侧加磁环滤波器不起作用,后来发现,机床配电柜相邻房间是动力配电室,变频器离配电室配电柜大约有1.5m,全厂有3台30kW电炉和两台45kW机床用电机,配电室配电柜有大电流流过,在电流周围有较强磁场,干扰了变频器正常工作,把机床配电柜远离配电室后即恢复正常,这属于外界设备对变频器干扰。

3 变频器对外界设备的干扰
起动变频器后,机床报警,经查找,电机线和监视电机的接近开关线穿在一根管里,接近开关接在PC机的输入端,当起动变频器后,高次谐波干扰了接近开关信号,使PC机误动作,产生机床报警,把穿在同一根管里的接近开关线或电机线任何一种改为屏蔽线后即恢复正常,这属于变频器对外界弱电设备干扰。

4 高次谐波对电源的干扰
同一个车间有几台设备,有变频调速的,有直流调速的,当起动变频调速后,相邻直流调速设备速度不稳,时快时慢,这是由于输入侧高次谐波引起的,在输入侧加电抗器后即恢复正常,这是属于高次谐波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C:
先看看变频器干扰的方式

一、 变频器系统的主要干扰

  1 外部对变频器的干扰

  (1) 非线性用电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

  由于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照明设备等非线性负载的应用,这些负载成为电网中的大量谐波源,使电网电压、电流产生波形畸变。图1示出晶闸管换相引起的畸变。

                                                                       图1 晶闸管换相引起的畸变

  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受到来自被污染的交流电网的干扰后,若不加以处理,电网噪声就会通过电网电源电路干扰变频器。供电电源对变频器的干扰主要有过压、欠压、瞬时掉电;浪涌、跌落;尖峰电压脉冲;射频干扰。其次,共模干扰通过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线也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2) 补偿电容器的投入和切出对变频器的干扰

  许多用户都在变电所内采用集中电容补偿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在补偿电容器投入和切出的暂态过程中,网络电压有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如图2所示,其结果是可能使变频器的整流管因承受过高的反电压而击穿。

                                                                                     图2 补偿电容投入时的电压畸变

  2 变频器对外部的干扰

  变频器对电网来说也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会对同一电网的其他电子、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另外,逆变器采用spwm技术,当其工作于开关模式并作高速切换时,产生大量耦合性噪声,对共网的其他的电子、电气设备来说是一个电磁干扰源。

  (1) 输入电流的波形

  ac-dc-ac压型变频器的输入侧是整流和滤波电路,只有在电源的线电压ul大于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ud时,整流桥中才有充电电流。因此充电电流总是出现在电源电压的振幅值附近,呈不连续的冲击波形式,如图3a)所示。它具有很强的高次谐波成分,其中5次谐波和7次谐波分量很大,如图3b)所示。

                                                                                图3 输入电流的波形及其谐波分析

                                                                               图4 输出电压与电流的波形

  (2) 输出电压与电流的波形

  变频器的逆变桥大多采用spwm技术,其输出电压为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分布的系列矩形波,其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的功率谱是离散的,并且带有与开关频率相应的高次谐波群,如图4a)所示。其高载波频率和场控开关器件的高速切换(dv/dt可达1kv/μs以上)所引起的辐射干扰相当突出。

网友C:
二、下面具体看一下变频器干扰信号的产生以及传播:

1、变频器干扰信号如何产生的:

图1是变频器的基本电路图。它是一种先用整流器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正向变换),再用逆变器的6个大功率半导体开关器件,按照pwm控制方式,把直流电变为三相可变电压和频率的交流电(反向变换)的装置,最后输出给交流电动机做变速控制。

                                                                                  图1 变频器的基本电路图

      由于这个6个大功率半导体开关的高速的开通或关断,就发生了干扰(电气噪音)。高速的开通和关断,每开关一次就经由在逆变器的输入输出电线和电动机与大地间的寄生分布电容 c 输出了干扰电流。个干扰电流的大小是: i =c×dv/dt
      它与寄生分布电容c和半导体的开关速度dv/dt有关系。这个干扰电流还与每个半导体开通和关断电流的载波频率也有关。
除了变频器中的逆变器产生干扰之外,在变频器控制电路的开关电源,即dc/dc变换器,也由于晶体管的开关动作,成为发生干扰的根源之一。
      这些干扰的频带范围在数十mhz,对am(调幅)无线电收音机、工厂无线电话等通讯工具或机器会造成干扰影响。

2、变频器干扰信号的传播

变频器发生的干扰,通过主电路的线路被传播到电源方向及电动机方向,使得从电源变压器一直到电动机的宽广的范围内造成干扰影响。干扰的传播途径,如图2所示到处都有。大致区分的话,分成传导干扰,感应干扰,辐射干扰3个途径。图2中①~③传导干扰、④感应干扰,⑤是辐射干扰。对此,下面作详细说明。

                                                                                             图2 干扰的传播路径

(1) 传导干扰
在变频器内发生的干扰,顺着导体传递给周围的机器,造成的影响是传导干扰。它分别是:图3中的①经由主回路传输到电源的传递。还有,如果共同连接到同一地线,有经由②的传递途径。再有像③那样,经由传感器的信号线和屏蔽线的传导干扰途径。

                                                                                                   图3 传导干扰

(2) 感应干扰

      干扰电流流动到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的电线上,该电线如靠近周围设备的电线或信号线时,通过电磁感应(图4)和静电感应(图5),在周围设备的电线和信号线里感应出干扰电势。这属于感应干扰。

                                                                                                 图4 磁感应干扰

                                                                                          图5 静电感应干扰

(3) 辐射干扰
在逆变器内发生的干扰,经由输入和输出的主回路电线,以无线电地线和天线方式向空中发射,造成对周围设备和对广播、无线通讯设备的影响,在图6中⑤是辐射干扰。辐射干扰不仅发源于变频器的线路,而且电动机的安装座或框架、逆变器的安装柜等也都可能成为像发射天线一样的发射源。

                                                                                         图6 辐射干扰

网友C:
三、最后看看变频器干扰的防治措施

1、 使用隔离变压器

使用隔离变压器主要是应对来自于电源的传导干扰如图4所示. 使用具有隔离层的隔离变压器, 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隔离在隔离变压器之前, 同时还可以兼有电源电压变换的作用. 隔离变压器常用于控制系统中的仪表、PLC以及其它低压小功率用电设备的抗传导干扰.

图1 使用隔离变压器降低传导干扰

2、使用滤波模块或组件
目前市场中有很多专门用于抗传导干扰的滤波器模块或组件, 这些滤波器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同时还具有防止用电器本身的干扰传导给电源, 有些还兼有尖峰电压吸收功能, 对各类用电设备有很多好处.常用双孔磁芯滤波器的结构如图2所示, 还有单孔磁芯的滤波器, 其滤波能力较双孔的弱些, 但成本较低.

3、 选用具有开关电源的仪表等低压设备
一般开关电源的抗电源传导干扰的能力都比较强, 因为在开关电源的内部也都采用了跟图2所示的结构类似的滤波器. 因此在选用控制系统的电源设备, 或者控制用电器的时候, 尽量采用具有开关电源类型的.

图2 滤波器的结构

4、 做好信号线的抗干扰
信号线承担着检测信号和控制信号的传输任务, 毋庸质疑, 信号传输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整个控制系统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因此做好信号线的抗干扰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信号线上的干扰主要是来自空间的电磁辐射, 有常态干扰和共模干扰两种.
      4. 1􀀁 常态干扰的抑制
      常态干扰是指叠加在测量信号线上的干扰信号,这种干扰大多是频率较高的交变信号, 其来源一般是耦合干扰. 抑制常态干扰的方法有: ( 1) 在输入回路接RC滤波器或双T 滤波器; ( 2) 尽量采用双积分式A /D转换器, 这种积分器的工作特点, 使其具有一定的消除高频干扰的作用; ( 3) 将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再传输的方式, 对于常态的干扰有非常强的抑制作用.
      4. 2􀀁 共模干扰的抑制
      共模干扰是指信号线上共有的干扰信号, 一般是由于被测信号的接地端与控制系统的接地端存在一定的电位差所致, 这种干扰在两条信号线上的周期、幅值基本相等, 所以采用上面的方法将无法消除或抑制. 对共模干扰的抑制方法有:
       ( 1) 采用双差分输入的差动放大器, 这种放大器具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
       ( 2) 把输入线绞合, 绞合的双绞线能降低共模干扰, 由于改变了导线电磁感应e的方向, 从而使其感应互相抵消, 如图3所示.
       ( 3) 采用光电隔离的方法, 可以消除共模干扰.
      ( 4) 使用屏蔽线时, 屏蔽层只一端接地. 若两端接地, 将会由于接地电位差导致在屏蔽层内流过电流而产生干扰, 因此只要一端接地即可防止干扰.

图3双绞线降低共模干扰

无论是为了抑制常态干扰还是抑制共模干扰, 都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1) 输入线路要尽量短; ( 2) 配线时避免和动力线接近, 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配线, 把信号线放在有屏蔽的金属管内, 或者将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距离在40cm 以上; ( 3) 为了避免信号失真, 对于较长距离传输的信号要注意阻抗匹配.

5、 接地干扰
接地往往是抑制噪声和防止干扰的重要手段, 良好的接地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内部噪声的耦合,防止外部干扰的侵入, 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变频器的接地方式有多点接地、一点接地及经母线接地等几种形式, 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要注意不要因为接地不良而对设备产生干扰. 图7为一般变频调速传动系统抗干扰所采取的措施.

                                                                图4变频调速传动系统抗干扰措施

       在使用以单片机、PLC、计算机等为核心的控制系统中, 编制软件的时候, 可以适当增加对检测信号和输出控制部分的软件滤波, 以增强系统自身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D:
                                                 变频器的干扰信号及传播途径以及抑制对策

        变频器因其很好的调速和节能性能,在各行各业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其干扰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下变频器应用系统中干扰的产生及其传播途径,并给出抗干扰的实际解决方法。

典型变频器的原理框图
         变频器的应用范围很广,凡是使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气传动的地方都可装置变频器,对设备来讲,使用变频器的目的有以下三点:
1)对电动机实现节能,使用频率范围为0--50Hz,具体值与设备类型和工况条件有关。
2)对电动机实现调速,使用频率范围为0--400Hz,具体值按工艺要求而定,受电动机允许最大工作频率的
制约。
3) 对电动机实现软起动和软制动,频率的上升或下降可人为设定时间,实现起、制动平滑无冲击电流或机械冲击。
典型变频器的原理框图如图1 所示:

变频器中的主要干扰源
电磁干扰(EMI)是以外部噪声和无用信号在接收中所造成的电磁干扰,通常是通过电路传导和以场的形式传播的。变频器的整流电路对电网来说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会对同一电网的其他电子和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另外,变频器的逆变器大多采用PWM 技术,其工作于开关模式并作高速切换,产生大量耦合性噪声。变频器对系统内其他的电子、电气设备来说是一个电磁干扰源。
1) 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中,都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分和能构成电源无功损耗的较低次谐波。它们将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能量传播出去,形成对变频器本身和其他设备的干扰信号。变频器的输入侧是二极管整流和电容滤波电路,只有当电源的线电压大于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时,整流桥中才有充电电流。因此,充电电流总是出现在电源电压的振幅值附近,呈不连续的脉动波形式。它具有很强的高次谐波成分。绝大多数变频器的逆变桥都采用PWM调制方式,其输出电压为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分布的系列矩形波。由于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感性质,定子的电流十分接近于正弦波,但与载波频率相等的谐波分量
仍然较大。
2)电网中的谐波干扰主要通过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干扰变频器。电网中存在大量谐波源,如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非线性负载及照明设备等。这些负荷都使电网中的电压、电流产生波形畸变,从而对电网中其他设备产生危害的干扰。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受到来自被污染的交流电网的干扰后若不加处理,电网噪声就会通过电源电路干扰变频器。供电电源的干扰对变频器主要有过压、欠压、瞬时掉电、浪涌、跌落、尖峰电压脉冲和射频干扰等。
3)晶闸管换流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当供电网络内有容量较大的晶闸管换流设备时,由于晶闸管总是在每相半周期内的部分时间内导通,容易使网络电压出现凹口,波形严重失真。它使变频器输入侧的整流电路有可能因出现较大的反向回复电压而受到损害,从而导致输入回路击穿而烧毁。
4)电力补偿电容对变频器的干扰。电力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要求,为此,许多用户都在变电所采用集中电容补偿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在补偿电容投入或切出的暂态过程中,网络电压有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其结果是可能使变频器的整流二极管因承受过高的反向电压而击穿。

变频改造后常见的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法:

        目前,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都是按照恒频恒压来设计的,它不完全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谐波问题及对策
通过变频器的主电路形式一般由整流、逆变和滤波三部分组成。整流部分为三相桥式不可控制整流器,中间滤波部分采用大电容作为滤波器, 逆变部分为IGBT 三相桥式逆变器,且输入为PWM 波形式。输出电压中含有除基波以外的其他谐波,较低次谐波通常对电动机负载影响较大,引起转矩脉动;而较高次谐波又使变频器输入电缆的漏电电流增加使电动机出力不足,因此变频器输出的高频次谐波都必须加以抑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抑制谐波。
(1)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内阻抗
        通常情况下,电源设备的内阻抗可以起到缓冲变频器直流滤波电容的无功功率的作用,这种内阻抗就是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当电源容量相对变频器容量越小,内阻抗值相对越大,谐波含量越小;电源容量相对变频器容量越大,则内阻抗
值相对越小,谐波含量越大,所以选择变频器供电电源变压器时最好选择短路阻抗大的变压器。安装电抗器可以从外部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的内阻抗。在变频器的交流侧或变频器的直流侧安装电抗器或同时安装,可抑制谐波电流。采用交流. 直流电抗器后(如图2 所示),进线电流的THDv(电压畸变率) 降低30%---50%,是不加电抗器谐波电流的一半左右。

(2)多相脉冲整流
         在条件具备或者要求产生的谐波限制在比较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多相整流的方法。12 相脉冲整流的THDv 为10%--15%,18相脉冲整流的THDv为3%---8%,满足EN61000--3--12和IEEE519--1992标准的要求。缺点是需要专用变压器和整流器,不利于设备改造且价格较高。

(3)安装电抗器

         安装电抗器实际上是从外部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的内阻抗,如图3 所示。在变频器的交流侧安装交流电抗器或在变频器的直流侧安装直流电抗器或同时安装,抑制谐波电流。通用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是9 脉波整流器,所以产生的谐波较大。

        如果应用变压器的多相运行,使相位角互差30°,如星三角,三角三角组合的两个变压器构成相当于12脉波的效果则可减小低次谐波电流28%,起到了很好的谐波抑制作用。

(4)设置专用滤波器
       该专用滤波器用于检测变频器谐波电流的幅值和相位,并产生一个与谐波电流幅值相同且相位正好相反的电流,接入变频器从而可以非常有效地吸收谐波电流,如图4 所示。

(5)调节变频器的载波比
         提高变频器载波比可有效抑制低次谐波。只要载波比足够大,较低次谐波就可以被有效地抑制。特别是参考波幅值与载波幅值比值小于1 时,13 次以下的奇数谐波不再出现。
2.噪声与振动及其对策
         采用变频器调速,将产生噪声与振动,这是变频器输出波形中含有高次谐波分量所产生的影响。随着运转频率的变化,基波分量和高次谐波分量都在大范围内变化,很可能引起与电动机的各个部分产生谐振等现象。
(1)噪声问题及对策
        用变频器传动电动机时由于输出电压电流中含有高次谐波分量,气隙的高次谐波磁通增加,故噪声增大。电磁噪声有以下特征:由于变频器输出中的低次谐波分量与转子固有机械频率谐振,则转子固有频率附近的噪声增大。变频器输出中的高次谐波分量与铁心机壳轴承架等谐振,在这些部件的各自固有频率附近处的噪声增大。变频器传动电动机产生的噪声特别是刺耳的噪声与PWM控制的开关频率有关,尤其是在低频时更为显著。一般采用以上平抑来减小噪声,变频器输入侧连接交流电抗器。如果电磁转矩有余量可以将U/F定小些。采用特殊电动机在较低频的噪声音量严重时,要检查与轴系统(含负载) 固有频 率的谐振。
(2)振动问题及对策
        变频器工作时,输出波形中的高次谐波引起的磁场对许多机械部件产生电磁策动力,策动力的频率总能与这些机械部件的固有频率相近或重合,造成电磁原因导致的振动。对振动影响大的高次谐波主要是较低次的谐波分量,在PAM方式和方波PWM方式时有较大影响。但采用正弦波PWM 方式时,低次的谐波分量小,影响变小。减弱和消除振动的方法,可以在变频器输出侧接入交流电抗器,以吸收变频器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电流成分。使用PAM方式或方波PWM方式变频器时,可改用正弦波PWM方式变频器以减小脉动转矩。从电动机与负载相连而成的机械系统,为防止振动,必须使整个系统不与电动机产生电磁力谐波。
3. 负载匹配及对策
         生产机械的种类繁多,性能和工艺要求各异,其转矩特性不同,因此应用变频器前首先要搞清电动机所带负载的性质( 即负载特性),然后再选择变频器和电动机。负载有三种类型:恒转矩负载、风机泵类负载和恒功率负载。不同的负载
类型应选不同的变频器。
(1)恒转矩负载
        恒转矩负载又分为摩擦类负载和位能式负载。摩擦类负载的起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150%左右,制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100%左右,所以变频器应选择具有恒定转矩的特性,而且起动和制动转矩都比较大,过载时间和过载能力大的变频器,如FR--A540 系列。位能负载一般要求大的起动转矩和能量回馈功能,能够快速实现正反转,变频器应选择具有四象限运行能力的变频器,如FR--A241系列。
(2)风机泵类负载
        风机泵类负载是典型的平方转矩负载,低速下负载非常小,并与转速平方成正比,通用变频器与标准电动机的组合最合适。这类负载对变频器的性能要求不高,只要求经济性和可靠性,所以选择具有U/F=const 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即可,如FR--540A。如果将变频器输出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时,功率急剧增加,有时超过电动机变频器的容量,导致电动机过热或不能运转,故对这类负载转矩,不要轻易将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
(3)恒功率负载
         恒功率负载指转矩与转速成反比,但功率保持恒定的负载,如卷扬机和机床等。对恒功率特性的负载配用变频器时,应注意在工频以上频率范围内变频器输出电压为定值控制,所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为恒功率特性,使用标准电动机与通用变频器的组合没有问题;而在工频以下频率范围内为U/F定值控制,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与负载转矩有相反倾向,标准电动机与通用变频器的组合难以适应,因此要专门设计。
4. 发热问题及对策
        不论何种形式、何种品牌的变频器,在工作中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使三相异步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高次谐波会引起定子铜耗、铁耗及其他附加损耗的增加,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转子损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而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下降等。解决电机效率和发热方面,一般应采取以下几点方法:
1)电磁设计方面,应尽可能减小定、转子电阻,降低定子电阻既可减少基波铜耗,以弥补高次谐波引起的铜耗增加,又可以减少电动机低速时定子电阻压降,使最大转距有所上升。在对电动机进行重绕时采取以下措施:A 在槽满率容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定子绕组线径。B 使用纯度更高的紫铜线来减少定子电阻。C 对铸铝转子可采用铜条来代替以前的铝条来减少转子电阻。 2)结构设计方面,应提高耐热等级及结构件的精度。主要包括:A 在电动机重绕时,除了把耐热等级提高外,还必须对对地绝缘强度和导线匝间绝缘的耐冲击电压能力有充分的考虑。B 在振动和噪声问题上,对定、转子部件的加工和装配精度也应有较高的要求,以提高气隙的均匀度、转子的动平衡精度和电磁对称性,对结构件要充分考虑刚度问题。
3)采用独立供电的鼓风机,对电动机进行强迫冷却。

网友D:
        在各种工业控制系统中,随着变频器等电力电子装置的广泛使用,系统的电磁干扰(EMI)日益严重,相应的抗干扰设计技术(即电磁兼容EMC)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变频器系统的干扰有时能直接造成系统的硬件损坏,有时虽不能损坏系统的硬件,但常使微处理器的系统程序运行失控,导致控制失灵,从而造成设备和生产事故。因此,如何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可靠性是自动化装置研制和应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计算机控制技术应用和推广的关键之一。谈到变频器的抗干扰问题,首先要了解干扰的来源、传播方式,然后再针对这些干扰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变频器干扰的来源

       首先是来自外部电网的干扰。电网中的谐波干扰主要通过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干扰变频器。电网中存在大量谐波源如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非线性负载及照明设备等。这些负荷都使电网中的电压、电流产生波形畸变,从而对电网中其它设备产生危害的干扰。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受到来自被污染的交流电网的干扰后若不加处理,电网噪声就会通过电网电源电路干扰变频器。供电电源的干扰对变频器主要有(1)过压、欠压、瞬时掉电(2)浪涌、跌落 (3)尖峰电压脉冲 (4)射频干扰。

1、 晶闸管换流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

        当供电网络内有容量较大的晶闸管换流设备时,由于晶闸管总是在每相半周期内的部分时间内导通,容易使网络电压出现凹口,波形严重失真。它使变频器输入侧的整流电路有可能因出现较大的反向回复电压而受到损害,从而导致输入回路击穿而烧毁。

2、 电力补偿电容对变频器的干扰

        电力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要求,为此,许多用户都在变电所采用集中电容补偿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在补偿电容投入或切出的暂态过程中,网络电压有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其结果是可能使变频器的整流二极管因承受过高的反向电压而击穿。

        其次是变频器自身对外部的干扰。变频器的整流桥对电网来说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对同一电网的其它电子、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另外变频器的逆变器大多采用PWM技术,当工作于开关模式且作高速切换时,产生大量耦合性噪声。因此变频器对系统内其它的电子、电气设备来说是一电磁干扰源。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中,都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分。除了能构成电源无功损耗的较低次谐波外,还有许多频率很高的谐波成分。它们将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能量传播出去,形成对变频器本身和其它设备的干扰信号。

(1)输入电流的波形

         变频器的输入侧是二极管整流和电容滤波电路。显然只有电源的线电压UL大于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UD时,整流桥中才有充电电流。因此,充电电流总是出现在电源电压的振幅值附近,呈不连续的冲击波形式。它具有很强的高次谐波成分。有关资料表明,输入电流中的5次谐波和7次谐波的谐波分量是最大的,分别是50HZ基波的80%和70%。

(2)输出电压与电流的波形

          绝大多数变频器的逆变桥都采用SPWM调制方式,其输出电压为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分布的系列矩形式形波;由于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感性质,定子的电流十分接近于正弦波。但其中与载波频率相等的谐波分量仍是较大的。

二、干扰信号的传播方式

         变频器能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由于功率较大,对系统其它设备干扰性较强,其干扰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是一致的,主要分传导(即电路耦合)、电磁辐射、感应耦合。具体为:首先对周围的电子、电气设备产生电磁辐射;其次对直接驱动的电动机产生电磁噪声,使得电机铁耗和铜耗增加;并传导干扰到电源,通过配电网络传导给系统其它设备;最后变频器对相邻的其它线路产生感应耦合,感应出干扰电压或电流。同样,系统内的干扰信号通过相同的途径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1) 电路耦合方式

         即通过电源网络传播。由于输入电流为非正弦波,当变频器的容量较大时,将使网络电压产生畸变,影响其他设备工工作,同时输出端产生的传导干扰使直接驱动的电机铜损、铁损大幅增加,影响了电机的运转特性。显然,这是变频器输入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传播方式。

(2) 感应耦合方式

        当变频器的输入电路或输出电路与其他设备的电路挨得很近时,变频器的高次谐波信号将通过感应的方式耦合到其他设备中去。感应的方式又有两种:

a、电磁感应方式,这是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

b、静电感应方式,这是电压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

(3) 空中幅射方式

         即以电磁波方式向空中幅射,这是频率很高的谐波分量的主要传播方式。

三、变频调速系统的抗干扰对策

        根据电磁性的基本原理,形成电磁干扰(EMI)须具备三要素:电磁干扰源、电磁干扰途径、对电磁干扰敏感的系统。为防止干扰,可采用硬件抗干扰和软件抗干扰。其中,硬件抗干扰是应用措施系统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抗干扰措施,一般从抗和防两方面入手来抑制干扰,其总原则是抑制和消除干扰源、切断干扰对系统的藕合通道、降低系统干扰信号的敏感性。具体措施在工程上可采用隔离、滤波、屏蔽、接地等方法。

1、 所谓干扰的隔离,是指从电路上把干扰源和易受干扰的部分隔离开来,使它们不发生电的联系。在变频调速传动系统中,通常是电源和放大器电路之间电源线上采用隔离变压器以免传导干扰,电源隔离变压器可应用噪声隔离变压器。

2、 在系统线路中设置滤波器的作用是为了抑制干扰信号从变频器通过电源线传导干扰到电源从电动机。为减少电磁噪声和损耗,在变频器输出侧可设置输出滤波器;为减少对电源干扰,可在变频器输入侧设置输入滤波器。若线路中有敏感电子设备,可在电源线上设置电源噪声滤波器以免传导干扰。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路中,除了上述较低的谐波成分外,还有许多频率很高的谐波电流 ,它们将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能量传播出去,形成对其他设备的干扰信号。滤波器就是用于削弱频率较高的谐波分量的主要手段。根据使用位置的不同,可分为:

(1) 输入滤波器 通常又有两种:

a、 线路滤波器 主要由电感线圈构成。它通过增大线路在高频下的阻抗来削弱频率较高的谐波电流。

b、 辐射滤波器 主要由高频电容器构成。它将吸收掉频率很高的、具有辐射能量的谐波成分。

(2) 输出滤波器 也由电感线圈构成。它可以有效地削弱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非但起到抗干扰的作用,且能削弱电动机中由高次谐波谐波电流引起的附加转矩。对于变频器输出端的抗干扰措施,必须注意以下方面:

a、 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入电容器,以免在逆变管导通(关断)瞬间,产生峰值很大的充电(或放电)电流,损害逆变管;

b、 输出滤波器由LC电路构成时,滤波器内接入电容器的一侧,必须与电动机侧相接。

3、 屏蔽干扰源是抑制干扰的最有效的方法。通常变频器本身用铁壳屏蔽,不让其电磁干扰泄漏;输出线最好用钢管屏蔽,特别是以外部信号控制变频器时,要求信号线尽可能短(一般为20m以内),且信号线采用双芯屏蔽,并与主电路线(AC380V)及控制线(AC220V)完全分离,决不能放于同一配管或线槽内,周围电子敏感设备线路也要求屏蔽。为使屏蔽有效,屏蔽罩必须可靠接地。

4、正确的接地既可以使系统有效地抑制外来干扰,又能降低设备本身对外界的干扰。在实际应用系统中,由于系统电源零线(中线)、地线(保护接地、系统接地)不分、控制系统屏蔽地(控制信号屏蔽地和主电路导线屏蔽地)的混乱连接,大大降低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对于变频器,主回路端子PE(E、G)的正确接地是提高变频器抑制噪声能力和减小变频器干扰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一定要非常重视。变频器接地导线的截面积一般应不小于2.5mm2,长度控制在20m以内。建议变频器的接地与其它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

5、采用电抗器

在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中频率较低的谐波分量(5次谐波、7次谐波、11次谐波、13次谐波等所)所占的比重是很高的,它们除了可能干扰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之外,还因为它们消耗了大量的无功功率,使线路的功率因数大为下降。在输入电路内串入电抗器是抑制较低谐波电流的有效方法。根据接线位置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

(1) 电抗器 串联在电源与变频器的输入侧之间。其主要功能有:

a、 通过抑制谐波电流,将功率因数提高至(0.75-0.85);

b、 削弱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流对变频器的冲击;

c、 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的影响。

(2)直流电抗器 串联在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器之间。它的功能比较单一,就是削弱输入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但在提高功率因数方面比交流电抗器有效,可达0.95,并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等优点。

6、合理布线

对于通过感应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可以通过合理布线的方式来削弱。具体方法有:

(1)设备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应量远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

(2) 其他设备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应避免和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平行;

四、结论

         通过对变频器应用过程中干扰的来源和传播途径的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对策,随着新技术和新理论不断在变频器上的应用,重视变频器的EMC要求,已成为变频调速传动系统设计、应用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变频器应用和推广的关键之一。变频器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望通过变频器本身的功能和补偿来解决。工业现场和社会环境对变频器的要求不断提高,满足实际需要的真正“绿色”变频器也会不久面世。我们相信变频器的EMC问题一定会得到有效解决。

网友E:
本人结合水泥厂包装设备和其他参考资料浅显回答此问题。

一:变频器干扰信号的产生:
1) 变频器本身的干扰
水泥包装机主体电机“精车”停不下来,按钮(包括变频器上按钮)都不起作用,检查后发现配电柜里接地线没有连接到大地。现场提供的三相四线制中只把中性线接到“N”端子上,而地线没有和中性线相连,控制线也使用了屏蔽线,也和设备接地螺钉连接了,但没有和大地相连, 起不到屏蔽作用,导致了变频器因干扰失控电机停不下来。这种干扰属于变频器本身干扰类型。
2)外界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
主体电机偶尔停不下来,经检查屏蔽层接地正确良好,降低载波频率不起作用。变频器输入侧及输出侧加磁环滤波器不起作用,检查发现,配电柜隔壁是是中控配电室,变频器柜子离中控室配电柜大约有1米左右,中控配电室配电柜有大电流流过,在电流周围有较强磁场,干扰了变频器正常工作,此现象属于外界设备对变频器干扰。
3)变频器对外界设备的干扰
起动变频器后,包装机运行报警,经查找,电机线和接近开关线穿在一根管里,当起动变频器后,高次谐波干扰了接近开关信号,产生报警,此现象属于变频器对外界弱电设备干扰。

二:传播方式:

1)辐射干扰:可通过辐射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布线以及对放射源和对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的方式来削弱。

2)传导干扰 :可通过线路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加装滤波器,电抗器或磁环等方式来处理。

网友F:
变频器产生干扰的原因是:高次谐波。

变频器干扰的分类:

1。变频器自身干扰;

2。外界设备产生的电磁波对变频器的干扰;

3。变频器对其它弱电设备的干扰。

干扰的传播方式:

1。 电路耦合方式 即通过电源网络传播。这是变频器输入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传播方式。

(2) 感应耦合方式,感应的方式又有两种:

a、电磁感应方式,这是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

b、静电感应方式,这是电压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

(3) 空中幅射方式 即以电磁波方式向空中幅射,这是频率很高的谐波分量的主要传播方式。

举例:我们是生成水泥包装机的行业,主回转电机用森蓝的SB70变频器控制。当主回转电机运行时,会造成控制给料的接近开关误动作,严重影响了设备的正常运行。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变频器从新做的接地,电控柜内接近开关的配线与变频器分开。变频器对接近开关的干扰消失。 变频器增加输入输出电抗器效果也不错,但增加了成本。

网友G:
来晚了,没什么说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来晚了,没什么说的了。

同感

楼主:
本贴结贴时间大约在1月30日,因此本回复已被修改。

网友I:
对:勇者 关于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二等奖(10MP)2名:

陈石头 hh_clei

玻璃的心 rzb123

三等奖(30积分)4名:

river_stones

壮壮   qicuie310

  jingtao         惊涛骇浪
林 森 cqu_rockwell

内容的回复:

周擂台周五下午以后结贴,此次结贴结果作废!

网友J:
这个结果属于自摆乌龙。

楼主:
对不起,不知道怎么操作。哪些人来评比,我不懂,那大家还有时间来参加。

网友K:
受教了   真好

网友K:
建议擂台题目不要太教科书式    弄的一搜就搜很多

网友L:
1 变频调速系统谐波的产生
变频器的主电路一般由交-直-交组成,外部输入的380 V/50 Hz 的工频电源经三相桥路晶闸管整流成直流电压信号后,经滤波电容滤波及大功率晶体管开关器件逆变为频率可变的交流信号。在整流回路中,输入电流的波形为不规则的矩形波,波形按傅里叶级数分解为基波和各次谐波,其中的高次谐波将干扰输入供电系统。在逆变输出回路中,输出电流信号是受PWM载波信号调制的脉冲波形,对于GTR 大功率逆变器件,其PWM的载波频率为2耀3 kHz,而IGBT大功率逆变器件的PWM最高载频可达15 kHz。同样,输出回路电流信号也可分解为只含正弦波的基波和其他各次谐波,而高次谐波电流对负载直接干扰。另外高次谐波电流还通过电缆向空间辐射,干扰邻近电气设备。
用于电机调速的交-直-交型通用变频器一般是6脉动装置,其谐波电流含有率如表1所列。
此外,交-交型变频器通过一套可关断晶闸管和斩波技术,不经过整流这个环节,把电网工频直接变成交流调速电机所需要的交流频率。交-交型变频器除了向电网系统注入高次谐波外,还注入谐间波(即频率不是工频倍数)电流。谐波电流的频率和含量随电机的工况变化而变化。

2 谐波的传播途径
变频器能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对系统其他设备干扰性较强,其干扰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是一致的,主要分传导(即电路耦合)、电磁辐射、感应耦合。具体为:首先对周围的电子、电气设备产生电磁辐射,这是频率很高的谐波分量的主要传播方式;其次对直接驱动的电动机产生电磁噪声,使得电机铁耗和铜耗增加;并传导干扰到电源,通过配电网络传导给系统其他设备,这是变频器输入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传播方式;最后变频器对相邻的其他线路产生感应耦合,感应出干扰电压或电流,感应的方式又有两种:即电磁感应方式,这是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静电感应方式,这是电压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同样,系统内的干扰信号通过相同的途径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3 谐波的危害
1)谐波使电网中的电器元件产生了附加的谐波损耗,降低了输变电及用电设备的效率。
2)谐波可以通过电网传导到其他的电器,影响了许多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比如谐波会使变压器产生机械振动,使其局部过热,绝缘老化,寿命缩短,以至于损坏;还有传导来的谐波会干扰电器设备内部软件或硬件的正常运转。
3)谐波会引起电网中局部的串联或并联谐振,从而使谐波放大。
4)谐波或电磁辐射干扰会导致继电器保护装置的误动作,使电气仪表计量不准确,甚至无法正常工作。
5)电磁辐射干扰使经过变频器输出导线附近的控制信号、检测信号等弱电信号受到干扰,严重时使系统无法得到正确的检测信号,或使控制系统紊乱。
4 谐波的治理
4.1 减少变频器工作时对外部设备的影响的措施
1)增加交流/直流电抗器采用交流/直流电抗器后,进线电流的THD 降低30%~50%,是不加电抗器谐波电流的一半左右。
2)多相脉冲整流在条件具备,或者要求产生的谐波限制在比较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多相整流的方法。12 相脉冲整流的THD为10%~15%,18 相脉冲整流的THD为3%~8%,满足EN61000-3-12和IEEE519-1992 标准的严格要求。缺点是需要专用变压器和整流器,不利于设备改造,价格较高。
3)无源滤波器采用无源滤波器后,满载时进线中的THD 可降至5%~10%,满足EN61000-3-12和IEEE519-1992 的要求,技术成熟,价格适中。适用于所有负载下的THD<30%的情况,缺点是轻载时功率因数会降低。
4)加装有源滤波器早在上世纪70 年代初,日本学者就提出有源滤波器的概念,有源滤波器通过对电流中高次谐波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输入与高次谐波成分具有相反相位的电流,达到实时补偿谐波电流的目的。与无源滤波器相比具有高度可控性和快速响应性,有一机多能特点,且可消除与系统阻抗发生谐振的危险,也可自动跟踪补偿变化的谐波。但存在容量大,价格高等特点。
5)输出电抗器也可以采用在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增加交流电抗器的方法,主要目的是减少变频器的输出在能量传输过程中,线路产生的电磁辐射。该电抗器必须安装在距离变频器最近的地方,尽量缩短与变频器的引线距离。如果使用铠装电缆作为变频器与电动机的连线时,可不使用这种方法,但要做到电缆的铠在变频器和电动机端可靠接地,而且接地的铠要原样不动接地,不能扭成绳或辫,不能用其他导线延长,靠近变频器侧要接在变频器的地线端子上,再将变频器接地。
6)使用理想化的无谐波污染的绿色变频器绿色变频器的品质标准是输入和输出电流都是正弦波,输入功率因数可控,带任何负载时都能使功率因数为1,可获得任意可控的输出功率。
4.2 提高其他设备对变频器谐波抑制能力
在变频器谐波干扰较严重的场合,常用的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
1)使用隔离变压器使用隔离变压器主要是应对来自于电源的传导干扰。使用具有隔离层的隔离变压器,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同时还可以兼有电源电压变换的作用。隔离变压器常用于抑制控制系统中的仪表、PLC,以及其他低压小功率用电设备的抗传导干扰。
2)使用滤波模块或组件目前市场中有很多专门用于抗传导干扰的滤波器模块或组件,这些滤波器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同时还具有防止用电器本身的干扰传导给电源,有些还兼有尖峰电压吸收功能,对各类用电设备有很多好处。
常用的有双孔磁芯滤波器和单孔磁芯滤波器,单孔磁芯滤波器滤波能力较双孔的弱些,但成本较低。
3)选用具有开关电源的仪表等低压设备一般开关电源的抗电源传导干扰的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在开关电源的内部也都采用了有关的滤波器。因此在选用控制系统的电源设备,或者选用控制用电器的时候,尽量采用开关电源类型的。
4)做好信号线的抗干扰信号线承担着检测信号和控制信号的传输任务,毋庸置疑,信号传输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整个控制系统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做好信号线的抗干扰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信号线上的干扰主要是来自空间的电磁辐射,有常态干扰和共模干扰两种。
(1)常态干扰的抑制常态干扰是指叠加在测量信号线上的干扰信号,这种干扰大多是频率较高的交变信号,其来源一般是耦合干扰。抑制常态干扰的方法有:
a 在输入回路接RC 滤波器或双T滤波器;
b 尽量采用双积分式A/D 转换器,由于这种积分器工作的特点,具有一定的消除高频干扰的作用;
c 将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再传输的方式,对于常态的干扰有非常强的抑制作用。
(2)共模干扰的抑制共模干扰是指信号线上共有的干扰信号,一般是由于被测信号的接地端与控制系统的接地端存在一定的电位差所致,这种干扰在两条信号线上的周期、幅值基本相等,所以采用上面的方法无法消除或抑制。对共模干扰的抑制方法如下:
a 采用双差分输入的差动放大器,这种放大器具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
b 把输入线绞合,绞合的双绞线能降低共模干扰,由于改变了导线电磁感应的方向,从而使其感应互相抵消;
c 采用光电隔离的方法,可以消除共模干扰;
d 使用屏蔽线时,屏蔽层一端接地,因为若两端接地,由于接地电位差在屏蔽层内会流过电流而产生干扰,因此只要一端接地即可防止干扰。
无论是为了抑制常态干扰还是抑制共模干扰,都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输入线路要尽量短;
(2)配线时避免和动力线接近,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配线,把信号线放在有屏蔽的金属管内,或者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距离要在40 cm以上;
(3)为了避免信号失真,对于较长距离传输的信号要注意阻抗匹配。
5)软件滤波在使用以单片机、PLC、计算机等为核心的控制系统中,编制软件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对检测信号和输出控制部分的软件滤波,以增强系统自身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M:
5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river_stones       river_stones

30积分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cqu_rockwell  林 森

                            rzb123              玻璃的心

                            qicuie310        壮壮

                             ljpwxy2011     ljpwxy2011

网友N(2011-04-17):
原来干扰是这样产生的。真的学到了不少啊!

网友O: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P:
★                                                                     低频干扰不可忽视!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如通信信号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在户外敷设的电缆应注意防雷,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Q(2011-12-04):
好东东呀,学习了,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