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报警

楼主(2011-01-15):
调一台雕刻机的时候,使用的是安川驱动器。一动就出现A.91 和A.71报警。查过线路,换个一个驱动器,电机出问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或是什么的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A:
好像是编码器以及过载问题,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B:
看参数设置对不对。

网友C:
首先要看你是什么系统,看你用的东西CNC是国产的,你的系统里面的参数设的不正确,或者你的编码器线焊接错误,还有伺服的参数设定错误。

网友D:
看安川的伺服手册那两个报警含义、产生原因、建议的处理方法在决定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