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开关电源害惨了

楼主(2011-01-15):
前些日子,用PLC改装了一台设备,PLC电源为DC-24V,用了一个220 / 24开关电源,程序约1K步,编程没遇到什么麻烦,试车也正常。可运行了一个月后,发现老是无故停车,每当大电机启动,或者变频运行中,PLC的所有指示灯全部熄灭,文本显示器变成蓝屏。有时将电源切断,重新上电就恢复正常,有时不断电,过几十秒后也能自动恢复。
当初也怀疑电源可能有问题,但由于故障保持时间只有几秒,最多也就30秒,现场也不可能专备一个电压表,根本来不及检查。
以上故障,与PLC被干扰的迹象非常相似,为此,又是改程序,又是改线路,忙了一个多月,头都大了,可就是没效果。
直到前几天,PLC又再次停机(指示灯全部熄灭),几十秒后也不能自动恢复,断电并重新上电也无效。这次有了充足的检查时间,经检查,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仅为7V,比正常工作电压24V少了17V。于是换了一个开关电源,所有问题全部解决,目前已经运行4天,再也未发生停机故障。
开关电源用的是名牌产品,按理说,寿命不应该这么短,不过才运行1个月。现场的电压算不上规范,但也误差不大,大约为220-240之间,谐波虽存在,但也不高,大约在10%范围内(专用仪器测量数据),并且其他设备都能正常运行。难道是本人中奖了,碰到了一个质量差的开关电源?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说出来让我们也认识一下。

楼主:
浙江-明伟,50W。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次换了个台湾-明伟,100W。

网友B:
浙江的很差的

网友C:
呵呵 又是明伟啊,你中奖了,我曾经遇到过好几台明伟因为DC24V瞬间短路而烧毁的,后来换进口的(什么牌子的不记得了  不过蛮贵的2K多)从此不怕短路了,现在看到MW头就大了

楼主:
经检查,是电源内部的一个电容坏了,250V-220uF,用万用表检查,正反都不通,而开关电源内另一同型电容,有一个充放电过程。

网友D:
浙江-明伟,哪是什么名牌产品嘛,台湾的才是正宗的。

网友E:
明纬国产的是仿的,假的厉害,工业上尤其是PLC上千万不要用这个,省的钱还不够停次机!

楼主:
请问各位,现在用台湾-明伟100W替代,没问题吧?

以下是浙江-明伟50W的图片,图中两个圆形空白,就是电容安装位置,已经拆除,其中一个已损坏。

网友F:
又是李鬼。

楼主:
估计本人买的浙江-明伟是假货,而台湾明伟才是真品,台湾明伟产品上标明的是MAND IN CHINA,并非是浙江。

网友G:
原来如此,看来电源还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50W。……

显然原来的电源容量偏小!

楼主:
50W,不小了,根据产品说明书,PLC的功耗为20W,文本显示器的功耗为2W。

现场测量开关电源的进线电流为0.07A,而产品铭牌上标明输入电流为0.6A。

网友I:
估计买到假货了,以后真的注意。

网友J:
此明伟非那明纬。明纬的商标是MW,不是“明伟”,你眼花了。

楼主:
楼上说的非常正确,本人也是刚从网上查到,两中产品确实有差别:

1、浙江的开关电源叫“明伟”

台湾的开关电源叫“明纬”

2、浙江的商标是“MEAN WALL”

台湾的商标是 “MEAN WELL”

3、浙江产品规格有35、50、75等等

台湾产品规格有40、60、100,就是没有50的

4、浙江产品外观上贴的是不干胶商标

台湾产品的外壳上是钢印商标

网友K:
对:yjig 关于
请问各位,现在用台湾-明伟100W替代,没问题吧?

以下是浙江-明伟50W的图片,图中两个圆形空白,就是电容安装位置,已经拆除,其中一个已损坏。

内容的回复:

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L:
PLC系统供电电源建议选用:西门子、朝阳或魏德米勒品牌。

楼主:
以下图片是两种产品的商标,图1是台湾的,图2是浙江的:

网友M:
开关电源已不是太新技术了,不论什么牌子,质量应该没问题,尤其电解电容的故障,太少了。你真是“中奖”了!

现在开关电源核心技术就是开关变压器,变压器质量没问题,随便谁都能组装合格的开关电源。

网友M:
50W电源应该是反激,不应该用250V电解串联啊,用一个400V就好了。

网友N:
电源是设备的生命,估计这个电源还是好的呢,如果一般的电源如果输出的滤波做的很差的话,就只有哭的份了。

网友O:
楼上明显是用了假东西了。教给大家一个买正品的方法:上官网看本地代理商,或让他们推荐正规的代理商,保证货真价实。电源尽管不贵,但极其重要,不要为了几个小钱,把客户都丢了。实际上你买两个假货的钱就比一个真货贵了,工控人一定要算过这个帐。不要认为一个东西没有技术含量,或者技术很成熟就乱采购东西,技术和产品是两码事的。直流电机,接触器,继电器,开关,按钮这些东西在上世纪初就没有技术含量了,但到现在劣质产品比比皆是。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原来如此,看来电源还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网友Q:
恭祝楼主中奖了。不过从使用角度来讲,一定要注意产品的生产厂家和质量,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R:
引用 楼主:
估计本人买的浙江-明伟是假货,而台湾明伟才是真品,台湾明伟产品上标明的是MAND IN CHINA,并非是浙江。

恭喜楼主遇到李鬼呢?

网友S(2012-06-11):
看来电源也有山寨版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关于 请问各位,现在用台湾-明伟100W替代,没问题吧? 以下是浙江-明伟50W的图片,图中两个圆形空白,就是电容安装位置,已经拆除,其中一个已损坏。 内容的回复:肯定没有问题!!

明显质量不好。PLC还是用好一点的

网友V:
我一台真明纬 220AC 变5VDC ,用了5年坏了,输出17V,导致我7台步进电机驱动坏了,郁闷的狠的

网友W:
看清楚了,应该是“明纬”;http://www.meanwell.com.cn/。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M:
50W电源应该是反激,不应该用250V电解串联啊,用一个400V就好了。

网友Y:
符号是MW啊   才是真的...我们这用的都是这种....

网友S:
电源也有山寨版的,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