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奇特故障

楼主(2011-01-15):
有一台压铸机,松下PLC报警灯亮,设备停止运行。

处理办法:计算机通讯后把程序拷出,然后删除plc机内程序,从新输入程序。故障即可消除。

网友A:
看看是什么报警

网友B:
疑似PLC系统有问题,换一台PL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似PLC系统有问题,换一台PLC试试。

重新输入一次就好了

网友C:
如果老是这样报警,则你的程序有BUG。

网友D:
会不会有哪几个变量出问题了

楼主:
说不清楚,但输入一次就故障解决

网友E:
  有可能是PLC编程有漏洞不严谨吧,我这里的出库线也是的过段时间就得重新下载源程序,源程序是它不出问题时上载的,恩,我也不怎么懂,反正断电也没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PLC编程有漏洞不严谨吧,我这里的出库线也是的过段时间就得重新下载源程序,源程序是它不出问题时上载的,恩,我也不怎么懂,反正断电也没用,呵呵

同感?哈哈

网友F:
假设程序中有 除数为0的情况,就会这样

网友G:
看门狗没有动作么?飞程序了,或者梯形图执行时落入死循环,或者执行错误。。。。。。。需要进一步验证故障发生的原因

楼主:
楼上说得太专业了....

网友E(2011-03-14):
  我的问题已解了,工程师的程序玩鬼的,程序里有比较指令的  时间到了串连的常闭的中间继电器触头就动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问题已解了,工程师的程序玩鬼的,程序里有比较指令的  时间到了串连的常闭的中间继电器触头就动作,哈哈,

网友H:
应该用软件监控上看故障代码是什么,以便分析

网友I:
有可能程序运行到死循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程序运行到死循环了吧。

网友J(2011-10-18):
引用 网友F:
假设程序中有 除数为0的情况,就会这样

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这样可以不用重新输入程序的,在编程软件界面可以清除。还可以直接看到出错的程序步序。建议要对变量做除数时在该程序前加入比较指令,变量不为0时才执行

网友K:
查看系统信息故障代码?是不是用了除法指令,分母为零了,或者脉冲指令,输出脉冲频率为零?

网友L:
深圳森林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工业自动化产品的松下和西门子一级代理公司,代理的进口品牌产品有:松下可编程控制器(PLC)、松下GT系列触摸屏、松下变频器、神视传感器(SUNX)、松下连接器、西门子经济型伺服V80/V60、西门子变频器等。您可以通过我司主页www.senlinsen.com来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欢迎来电或来信咨询13480830040,QQ764472392,wanghui@senlinsen.com,公司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华通大厦1412,欢迎来我司参观考查

网友M(2011-11-20):
程序有BUG才会有此问题。。

网友G:
可能是程序编写得有问题,运行一段时间或一定数量的循环之后就会出现数据计算的逻辑错误,导致PLC报警

网友N(2012-09-12):
引用 网友O:
我的问题已解了,工程师的程序玩鬼的,程序里有比较指令的  时间到了串连的常闭的中间继电器触头就动作,哈哈,

请教怎么处理的?我正遇到相似情况

网友P:
先看一下,是报什么警,然后再对应处理就可以

网友Q(2012-11-16):
       检查下程序内容有没问题。

网友R(2013-01-06):
我觉得是程序有问题,以前是不是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