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变频器启动电机电机时电流是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的几倍?

楼主(2011-01-15):
利用变频器启动电机电机时电流是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的几倍?

网友A:
比起全压启动和普通方式的减压启动,变频器驱动下的电动机启动电流要更小也更平滑,一般应该在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几十到几倍(一般也就三倍吧)之间,当然这与启动时电动机轴上的负载转矩大小直接相关。正常运行是的电流一般不会超过额定电流,故启动电流相对于正常工作的电流倍数会略显大些,不过仍然不会像直接启动那样达到5--7倍的额定电流,因为变频启动自身就具有软启动的功效

网友B:
用了这么多年变频器,难道不知道变频器启动电流和正常运行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即额定电流下启动!

网友C(2011-03-16):
变频器启动电机时电流比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大,我前几天调试一台55KW  6极电机的风机,电流最大值是127A,正常运行后电流还是有点偏大(115A),其实电机的铭牌上标明电流值是104.4A,客户的频率达不到这么高,我把上限频率设定到46HZ,当运行到46HZ时,电流值是102A。

网友B:
1、异步电机变频器启动,转差为额定转差时,转矩为额定转矩,电流为额定电流!

2、异步电机变频器启动,转差为2倍的额定转差时,转矩为2倍的额定转矩,电流为2倍额定电流!

3、差的变频器可能电流大,转矩小!

网友D:
首先,电机上的电流铭牌只是说明的是电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机的工作参数,但是有的时候设备超负荷工作,这样会导致电机实际电流增大的,用变频驱动的时候,8HZ以下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大概在40V左右,在空载状态下,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在额定电流的四分之一,如果是带负载的情况下,视负载大小,较大的负载电流会比较大,但是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否则变频器会报警。一般很少会额定电流启动,持续时间也只有数秒,如果电流不降下来,一般几秒内变频器就报警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