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转矩方式工作时,其转速的大小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1-01-15):
变频器转矩方式工作时,其转速的大小由什么决定?
是给定的转矩与负载转矩相差越大,速度越大吗?还是有别的因素?

网友A:
变频器转矩方式工作时,其转速的大小与转矩误差有关,给定的转矩与负载转矩(实际是通过电流大小间接反映的转矩大小)相差越大,输出转矩越大但还要看速度方向与转矩的大小关系,这样就要看电动机转矩输出、电动机轴上折算的总负载惯量+电动机转子惯量、传动结构的具体形式、传动链的摩擦和阻尼等因素,他们共同决定了电动机转速的大小和方向

网友B:
“变频器转矩方式工作时,其转速的大小由什么决定?”

1、这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吗?

2、变频器本就是个变频调速器,速度当然和频率有关系,频率高转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