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的变频器配30KW的水泵是否有点小?

楼主(2011-01-15):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公司现在一个项目需要用到30KW的水泵,30,40,50Hz三档变频控制,起动时间可以10-20秒。库存里有一台VFD-F 30KW的变频器,30KW的变频器配30KW的水泵我觉的有些小了。以前用都是放一定的富裕量,现在这样用不知可以吗。台达的没有用过。谢谢

网友A:
对一般的水泵来说,变频器按照电机的实际功率来选择就行了。没必要加大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一般的水泵来说,变频器按照电机的实际功率来选择就行了。没必要加大型号

同意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看说明书慢慢就会调了,,其实都大同小异!

网友D:
30KW的变频器配30KW的水泵,应该用风机泵类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E:
vfd-f型变频是风机泵类专用变频,30kw的水泵配30kw的变频可以的...

网友F:
现在我改变观念了。

我看电流。国产的变频的笑示一般都建议你加大一级。听到了冲击;重负荷;频繁启停;直流刹车,不管你再说什么,又叫再加大一级。7.5的电机终于要你买了15的变频。15的电机要买22的变频。

我马上轰他出去。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了一下,启动停止时间长一点。启动曲线选S型的,应该就可以了。到时候试试。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我改变观念了。

我看电流。国产的变频的笑示一般都建议你加大一级。听到了冲击;重负荷;频繁启停;直流刹车,不管你再说什么,又叫再加大一级。7.5的电机终于要你买了15的变频。15的电机要买22的变频。

我马上轰他出去。

国产的一般也没啥问题,毕竟负载只是平方转矩的水泵。

网友H:
一般都没有问题,不过最好放大一档,比较保险

网友I(2011-02-23):
vfd-f型是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同级别的额定功率运行时可以的,有必要可以适当延长加速时间。

网友J:
我们单位30KW的水泵用22KW的变频器 十多台 六年了还没坏过

网友K:
如果30KW的变频器拖不动30KW的水泵,那就不是30KW的变频器了.....

网友L(2011-04-13):
不用放大,可以的!我一直按照相同功率相匹配来配置的!

网友M:
如果长期低频工作的话,建议适当放大,会影响寿命。

网友N(2011-05-15):
风水类的泵最好放大一个档位

网友O:
最好放大一个档次 这样比较保险 因为水泵时间用久了 电流会增大的

网友P:
    放大一个     等级!!!!!!!!!!!!!!!!!

网友Q:
大一点要好一点,水泵专用的变频器好一点

网友R:
要看电流来选型的 不是光看功率的

网友S(2011-09-06):
看正常运行时的电流来选

网友T:
当然可以用,没必要调大,这样反倒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U:
风机水泵类的负载一般按照同档使用就可以了,当然要注意深水泵类的除外。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对一般的水泵来说,变频器按照电机的实际功率来选择就行了。没必要加大型号

网友W:
最好实测工频最大负载时的电流值,然后根据最大工作电流来选用变频器功率。

网友X:
肯定可以配着用,如果你想用的年限久点,建议配大一点的变频器 因为模块没有留富裕,刚够用,一年半载后变频器难保不出问题,还有,F系列的有时候是贴标的,台达的销售商有时候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