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控制三环中电流反馈系数β和速度反馈系数α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1-01-15):
请问:

      在电机三环控制中,如何根据现有电机和伺服的使用说明书求得控制模型中的电流反馈系数和速度反馈系数?

     参考陈伯时老师的书籍-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指出:

    电流反馈系数β是为了将检测到的电流转化为电压形式,单位为V/A;速度反馈系数α是为了将检测到的转速转化为电压形式,单位为V*min/r。计算公式为:

        目前,大部分电机都有自带的编码器。很多场合下,电流反馈系数和速度反馈系数都取值为1。公式中n-max和I-dm为电机的最大转速和最大电枢电流,而Unm和Uim为给定速度控制器和电流控制器的电压,但这两个值不知道如何获取。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Unm为最大速度给定电压,由稳压电源经过给定点位器获取,而Uim为最大电流给定电压,它也是速度调节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Unm为最大速度给定电压,由稳压电源经过给定点位器获取,而Uim为最大电流给定电压,它也是速度调节器的输出。

那么请问:Unm和Uim这两个字如何获取呢?这两个应该都为给定值吧?

网友A:
那么请问:Unm和Uim这两个字如何获取呢?这两个应该都为给定值吧? 内容的回复:

根据设备的要求,在电机的额定值范围内,可以根据说明书设定直流电机驱动器的Unm和Uim参数值。由于手头没有说明书,只能大概说,没法说具有。

网友A:
理论上讲,Unm最大速度给定值由经稳压的直流给定电源通过固定电阻和给定点位器两端电阻分压获取,给定电位器的中间滑动点和零伏点位之间的电压就是可调速度给定。Uim为最大电流给定,它是由速度调节器的输出限幅值获取,主要用于电机加速时限制电机电流和电机稳速状态的电机电流。电机稳速状态,速度调节器的输出电压,也就是电流调节器的电流给定值的大小取决于电机所带的机械负载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