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PI8100 11KW以下的变频器怎么设置用按钮启动停止

楼主(2011-01-15):
普传变频器PI8100 11KW以下的变频器怎么设置用按钮启动停止 要自锁的不要点动

就是按下启动按钮就一直运行 当按下停止按钮就停止

网友A:
普传变频器PI8100 没用过。估计与PI7600功能差不多,PI7600没有自锁功能,但可以用变频(自身)的输出继电器进行自锁。

网友B:
貌似就是这样的呀,按一下“RUN”运行,按一下“STOP”停止了呀

网友C(2011-02-15):
在O参数组里将DI1-DI3任意一个端子设置成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D(2011-03-17):
用DI1跟COM两个端子,F05=3,O36=1。

网友E(2011-10-14):
     这个很好办啊,把变频器的参数改为外部控制,在变频器的控制接线端上分别接dcm这是给带正电源直流电公共端.run启动.stop停止。用继电器来转换带自锁的这样保证能到达你要的动作

网友F(2011-11-21):
普传变频器PI8100 11KW以下的变频器怎么设置用按钮加减速

网友G(2012-01-05):
普传PI8100变频器是新产品 数字端子是多功能端子 象abb 端子功能需设定 但并不复杂 下载说明书http://www.bjwnxs.com/html/20111231112740734.html把多功能端子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