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变频器报OVA,加速中过电压

楼主(2011-01-15):
c2000变频器报OVA,加速中过电压,请问各位,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先看看电压,设定。再看看加速时间!

网友B(2011-02-23):
先测试一下输入与输出电压的值,看是否正常后,再将加速的时间稍微延长一些,看是否平稳过渡!

网友C: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15921591356

网友D:
是一台单独运行  还是机械结构与其他动力机构有关系?导致C2000所驱动的电机处在发电状态,BUS电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