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维修过的仪表(三)

楼主(2011-01-16):
一直以来有一种想把自己曾经维修过仪表的经过写出来的冲动,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许是懒惰,也许是怕别人笑话,一直没有动笔,从今天起决定不定期的写些维修记,算个总结,也想能够从中为各位朋友提供点经验,算是一种分享吧

楼主:
常压炉东西两路出口温度不准

楼主:
时间:2009年秋后的某天,星期日,偶值班。

楼主:
上午10:20接调度电话说某套有一温度不准,偶细问,竟然说不清楚说了一个电话号码就挂了。

偶打电话询问,告知是常压炉东西两路出口温度不准 。

楼主:
穿好劳保。拿工具,竟然是温度就带了个小一字螺丝刀、尖嘴钳和万用表。

楼主:
到了操作室,询问当班班长,说其两路出口温差过大。

偶查看历史,果然相差大约30度,而工艺人员说平时也就差不到十度。

楼主:
想想炉子直梯的难爬,其温度又高,于是扯皮。

偶说你的炉子的炉火一定烧歪了。

操作工却说没有,刚刚巡检看过。呵呵。骗谁呢,偶不理继续讲大道理。

呵呵,说道最后,没得说了,想想算了吧,去现场量量吧,反正也是带着工具来了。

楼主:
在上炉子之前,偶把万用表踹好,先前曾在上直梯时把万用表摔坏过,虽然有工具袋,但没用,说实话这个习惯不好。但是大家都不用,咱也不能特殊不是,否则不就是另类了么。

网友A:
支持楼主。希望对日常维修工作点滴经验进行总结,成功需要总结,失败更需要总结。日积月累,相信自己和大家都会从中受益。将故障现象,维修过程有条理的记录下来,也为今后维修提供依据。

楼主:
爬到东西两路出口后,在检查前偶先看了下热偶的标签,在东边的却写着西路出口。看来贴标签的人随便的应付了。

楼主:
偶先测量温度低的西路出口温度,用万用表量其热电势,然后换算成温度加上室温和控制室差不多,由于用得是K型热偶所以就口算了没有查表(按10度对应的是0.4mV算的,有误差)。

楼主:
怕接线有问题,重现拆下线量其热电势还是一样。

担心里面进水,抽出热偶芯查看,(其是铠装热偶),没有水。

于是重新安装后接线。

楼主:
查看东路出口温度,量其热电势,换算后也正常,看其接线也没有松动和不良的地方。

楼主:
等到西路出口热偶显示正常后,重新测量东西两路数值,进行比较还是差30多度。

楼主:
偶本来想下去算了,告诉操作工,两路热偶都正确,没办法,在现场查看热偶也就这样看看有无短路、断路、接线松动、进水现象其余的也没发查看了。

楼主:
这是想到这套装置刚刚小修过,热偶应该拆下校准过,是否在安装时两支热偶长度不一样呢。

于是重新拆下东西两路热偶芯放在一起,一样长,查看两个热偶芯看到其外表的铠装层也没损坏,只是受温度烘烤的影响有的地方已经氧化变黑。

楼主:
等两支冷却到常温时,检测量个热偶值,还是一样。

没办法了,只好重新装上,长度一样,常温显示一样,那就是工艺问题了。

楼主:
在安装时,偶想对换一下看看怎样,于是把东西两路的热偶芯互换,重新接线后,等到热偶值不变化后重新测量。

两个热偶值的差小了,隔了几分钟又重新测了一边还是差值很小。

于是完工下来。

楼主:
在去操作室的路上偶想,肯定是小修过程中在安装热偶时,东西两路的热偶互换了,与小修前的不一样,造成出现温差过大。

楼主:
到了操作室,工艺人员也是现在显示正常了,偶当然也不能说怎样维修的,只是说其中一个接线有问题,修好了。

楼主:
在会办公室路上,偶想为什么互换后造成如此大的温差呢。

肯能原因就是这两支热偶都有问题。

虽然两支室温显示热电势一样,但是在高温时,特别是在炉出口温度时其线性度发生变化,造成一个偏大,一个偏小。

楼主:
造成热偶线性度不好原因,应该是其长期工作在这个温度上下之间,内部的材质发生变化,造成其产生的热电势不同。

楼主:
两路在检修前显示温差很小,是因为本来两路出口温度不一样。

东路出口温度偏高,但是其热偶线性度不好,显示偏低。造成东路检测温度比实际温度偏低。

西路出口温度偏低,但其热偶线性度不好,显示偏高,造成西路检测温度比实际偏高。

由此东西两路出口温度差很小。

楼主:
小修后,两路温度检测的温差很大,是因为两路出后温度还和原先差不多,但是热偶互换。

东路出口温度偏高,但是其热偶线性度不好,显示偏高。造成东路检测温度比实际温度更高。

西路出口温度偏低,但其热偶线性度不好,显示偏低,造成西路检测温度比实际更低。

由此东西两路出口温度更大。

两支热偶互换后相当于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了。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首先应该是安装热偶过程中,仪表工没有看清楚,造成两路热偶互换,这从热偶的标识牌上就能看出来。

其次,是拆卸热偶后,校表人员没有对其桥准,拆卸人员看其保护套管磨损情况后就装上了。

楼主:
由此看出小修中,热偶没有校准,这个偶很清楚,每次设备检修,拆卸的温度仪表都又原封不动的装上。

原先公司没有校准仪器,检修都要送到外单位校准,要收钱,但没有一支漏下。

现在自己有了校准资质和仪器,却不校准了,顶多从其抽检几只了事。

可见没有严格的执行,再好的制度也是摆设。

楼主:
工艺人员呢,也是凭着经验,来看参数。只要与原先不一样就找,只要恢复原先数值,就行,也不管其是否正确。

楼主:
而偶呢,只要让工艺人员满意即可,也不管其是否正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楼主:
在一次认证了,大锅饭还是好混的。

网友B:
写的不错!!有幸拜读

网友C:
楼主工作很认真,写的也不错!!希望你一直写下去,。。。。。

网友D(2011-02-26):
楼主工作很认真,善于总结。写的也不错!!希望你一直写下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偶先测量温度低的西路出口温度,用万用表量其热电势,然后换算成温度加上室温和控制室差不多,由于用得是K型热偶所以就口算了没有查表(按10度对应的是0.4mV算的,有误差)。

看过前半句话,藕还想呢,楼主能够把热电偶的分度表都记住了,真是牛啊!再看后半句,原来是这样换算的。这种算法的非线性误差是较大的

网友E:
一次小修即惹出这么多的麻烦!修还不如不修呢

楼主:
k型的热偶的分度表一般都是10度对应0.4mV,E型的是10度对应0.6mV,这个有误差,不过在实际的现场维修中只是用来判断热偶趋势的一个大体数值,因此还是很实用的,起码不用随身带着分度表。

网友F(2011-04-11):
楼主强大,佩服!我也做过同样的工作,但是没有楼主认真啊!以后像楼主学习啊!

网友G:
每次小修都应该对拆下来的设备校验下,象这样的小修宁可不要,回害人

网友H(2011-06-19):
我觉得热偶芯应该重新焊接校准,同时要查看补偿导线是否匹配热偶

网友I:
楼主写的很好,我认为,应该是其中的一支出现了误差,两支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可以从二次表分析一下是否产生误差,数显表极易造成,DCS上也会产生此现象,若想解决,可打毫伏信号校对,最好是把线及二次表一块校对,或用同一支热偶校对两处的温度

楼主:
其实问题是不难判断和处理的,只要拆卸下来送到校准室校准一次就能够确认热偶的好坏和误差大小,况且我厂也有校准设备,校准也不用花钱。可是这个工作不能是下边的维修人员来操作,只能报告领导让领导来安排,可是这样做有打小报告的嫌疑,为了工作得罪人,再者在这样的企业谁又会给自己找麻烦,所以通常的做法怀疑现场热偶检测不准,则直接换新的,旧的直接扔掉,浪费啊,仓库里大量的热偶芯混在一起也不知好坏,有的甚至没有用过就当旧的扔掉了。

网友J:
有同感受啊!我们的公司规定热电偶使用两年后一定得换新,但仪表工同样可以几年不换,只按规定填表而已!

网友K(2011-07-19):
看你的文章有4篇了 继续看。。。。。。

网友L(2011-11-22):
我一直在看,很认真的记录。能把经验拿来共享,真是感激不尽!

楼主:
多谢这么多朋友的捧场,偶实在惭愧,好久没有更新了,看来有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

网友M:
jiAO老师这些原创,常常送宵夜给俄吃~~~~~~

很多帖子,俄细读过不少于10遍,汲取咧非常多非常多的营养~~~~~~~~

一个脱离咧低级趣味的无私的人啊

网友N:
好 贴,,拜读。。经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