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00S变频器怎么设置频率

楼主(2011-01-16):
AB 700S变频器怎么设置频率,变频器面板操作怎么设置

网友A:
先好好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B(2011-02-23):
你说的太笼统,无法正确回答

楼主:
已解决启动问题,现在是它是已转速来设置。我想要与频率对应

网友C:
27 速度基准值A选择 1=速度基准值1
10 速度基准值1 链接到800模拟量输入1的值

829 数字量输入5选择 7=运行 变频器运行
830 数字量输入6选择 1=使能 变频器运行使能
800 模拟量输入1数据 与参数10链接,显示标定值
801 模拟量输入1的值 显示实际输入值 速度给定为电流值,821第17位设置为1(mA)
802 模拟量输入1标定 0.0645
803 模拟量输入1的偏移量 -4
821 模拟量输入I/O单位 第1,16,17位设置为1 与DIP开关S5有关.821模拟量I/O单位组态与S5匹配
831 模拟量输出1选择 1=输出频率 给DCS速度反馈,821第16位设置为1(mA)
835 模拟量输出1标定 3.125
836 模拟量输出1零点 4mA
838 模拟量输出2选择 3=输出电流 给DCS速度反馈,821第17位设置为1(mA)
842 模拟量输出1标定 19.25
843 模拟量输出1零点 4mA

网友D(2012-10-30):
79号参数速度单位,改为0,HZ,1是RPM。OK,你可以给频率了

网友E(2013-10-14):
你好:用网络怎么设定啊

网友F(2019-04-20):
哪有八百多号参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