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富士变频器输入电流大于输出电流。注意不是输出大于输入

楼主(2011-01-16):
首先请看好题目哦,是输入电流大于输出电流。
我这几天碰见了这种状况,富士的变频器FRENIC 5000P11,所带负荷为55KW的电机在45HZ情况下:
输出电流81A(面板显示,福禄克数字钳形表也掐的差不多这个值),输出电压是370V(变频器面板显示)。
输入电流105A(福禄克数字钳形电流表),输入电压是400V。
由电机负荷一提量,就超过电机额定值104A,导致变频器上端的热元件动作。
如果在50HZ情况下,测得为输入112A,输出81A。
但是同一配电室内其他的所有变频器都是在<50HZ情况下,输入电流小于输出电流。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确实很怪异,难道外星人来啦?导热油炉

网友B:
和载波频率有关吗?

网友C:
1、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引起的测量误差。可以换块有滤波装置的仪表来测量下

2、输入侧的谐波含量相当重。输入侧加装电抗器进行滤波处理

网友D:
的确很少见。。。。。

网友E:
整流滤波电阻不一样,因为同样输出功率的情况下,如果滤波电阻不一样,输入电流不一样。这是自己的理论分析,有待实践检验。

网友F:
同意3楼

测量误差的说法

网友E:
变频器供给电机的电流波形是正弦波,其电流的平均值和有效值的比值为0.909.是个常量。而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它的平均值和有效值不是0.909,也不是常量,和滤波电路参数,和电机负载功率等有关。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波形形状不是正弦波,而是如下形状的波形:

上面的波形电流有效值为105.2A,而平均值仅仅是32.8A。有效值是平均值的三倍还要多。这个电流波形不是楼主所测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形,但相似。

网友E:
“上面的波形电流有效值为105.2A,而平均值仅仅是32.8A。有效值是平均值的三倍还要多。这个电流波形不是楼主所测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形,但相似。”应更正为“上面的波形电流有效值为105.2A,而平均值仅仅是65.6A。有效值是平均值的1.5倍还要多。这个电流波形不是楼主所测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形,但相似。”

网友G:
波形不一致,测得的结果不准,你用互感器加电流表测量一下看看再说。

如果有真有效值电流表,那么测来就是准确的。

网友H:
感觉是测量不准确的地方,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会高于输入,电流不会减少的

网友I:
我还是怀疑是谐波对计量的影响,楼主不妨做个试验,将载频调整下,看电流变化是否明显。

网友J:
不知道楼主的变频器缺相保护有没有用到,有时缺相时输入电流可能大于输出电流.

网友E:
变频器输入电流的计算(按照楼主说的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计算)

网友E:
没有发全,再发一下表格。

网友E:
还没发全,这次应该全了吧。

网友E:
在看下面表格,我把滤波电阻由0.1欧改为改为0.5欧,假设电机的功率因数有0.9改为0.85,变频器输入电压和变频器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不变,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的平均值和有效值的变化,请看下面的电子表格: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还是原来的,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的平均值变大了,反而输入电流的有效值变小了,并且输入电流有效值和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几乎相等。

网友E:
富士变频器输入电流大于输出电流,解决办法在整流输出和滤波电容之间加直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