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WIN7下三菱Q系列PLC驱动

楼主(2011-01-16):
各位达人们请教一下,是否有三菱Q系列PLC在WIN7下的驱动?
我的电脑系统有XP更换为WIN7后USB无法连接PLC,一直提示USB连接失败,不知各位达人是否有遇到过?
后来又尝试用网线连接OK,但是速度太慢,还是USB连接方便点,请各位达人帮忙,谢谢~

网友A:
请将您的编程软件版本升级为V8.91以上,这个版本才是支持Win7的。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请将您的编程软件版本升级为V8.91以上,这个版本才是支持Win7的。
内容的回复:
请问哪里有下载的连接?是否可帮忙提供一个?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将您的编程软件版本升级为V8.91以上,这个版本才是支持Win7的。
好像目前只有日文版或英文版

楼主:
有英文的就可以~我有下载8.91版本的,所有的都可以用,但就是无法使用USB连接PLC,一直提示连接不上,但是用网线就可以连上,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