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与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1-01-17):
请问有哪位大哥知道AB PLC与PLC之间是怎么通讯的。

在通讯前要设置状态字、控制字、波特率吗?怎么控制步调一致?

MSG指令里的“块”、“本地起始数据”,“目标起始数据”怎么定义?

谢谢!!

网友A:
不要一来就上MSG,可以考虑下标签,这个倒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PLC的类型和通讯网络不一样的话,用生产者消费者标签的方法也不一样,而且如果读写是相互的,那么双方的程序都要做设置,好处是实时性强。MSG是异步指令要是时间要求不高可以考虑,但要编程序。找一本CPU的手册看看,里面都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C:
如果PLC间是以态网的话,可以考虑生产者/消费者标签,如果是其他网络,则选择用MSG指令的方式!~~~

网友D:
还是那句老话,如果都是罗克韦尔的产品,尽量用生产者/消费者,MSG太占网络资源,尽量少用,至于你说的那些参数,要看你来实现什么目的,有些功能的MSG设置是定死的。

网友E:
支持一下....

破碎机

楼主(2011-03-09):
我这边的PLC是SCL5/05,我这有两份资料《循序渐进学习Rslogix500》《Micrologix核心控制技术》这两份资料都没有讲到生产消费标签,网上也找不到合适的资料,不知道大哥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是否可以发一份给我QQ474158957

网友F(2018-06-29):
我正在学习,很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G:
正需要呢,感谢分享!!!!

网友H:
法国人3投入hth6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