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突然掉电后Z轴有扎刀

楼主(2011-01-17):
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一台普通的三轴雕铣机,没有刀库,伺服用的是三洋R系列驱动和电机;客户有时候在直接关电时,机床声音比较大;同时Z轴往下掉几十个丝;(Z轴伺服电机有抱闸功能,抱闸信号是从驱动器接过去的)。如果先急停再关电就没有这种情况。

我个人的看法:掉电Z轴有一点变化正常,不过这个变化是不是太大了?

是不是驱动器的抱闸制动时间有点长,可不可以设置短一点?如果是,怎么设定?我对三洋系列不熟;

同时跟整个系统其他参数有没有关系? 比如系统里面各伺服轴的比例参数kp?

还是请高手多指点,比较着急,多谢!

我的分数不够,不好意思,本来想给50分的,理解万岁。

网友A:
先占个楼,观望。。。。。。。

网友B:
既然拍急停管用,就说明停机和抱闸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问题,所以未必是驱动器的抱闸制动时间长短的问题,想办法解决掉电和停机之间的逻辑关系。

网友C:
没配重机构,突然掉电往下掉就是这样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既然拍急停管用,就说明停机和抱闸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问题,所以未必是驱动器的抱闸制动时间长短的问题,想办法解决掉电和停机之间的逻辑关系。

 你说的逻辑关系是指什么呢?我感觉这两种情况就是电机在使能情况下和不使能下,关机器;电机突然就掉伺服了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冲击? Z轴往下扎刀就是因为这个?

内容的回复:前辈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拍急停的意思是我故意先按下急停,再关电,这时候Z轴不会往下掉,机床也没有“膨”的一声;就是有时候操作工做完活了,直接关机,机床有“膨”的一声,这时候Z轴往下掉几十个丝。

网友B:
拍急停的意思是我故意先按下急停,系统会执行一个停机流程,Z轴抱闸在该流程中已然可靠抱轴,因而再关电,Z轴不会往下掉,机床在受控状态下停机,也就没有“砰”的一声闷响。

直接关机是什么意思?直接拉闸掉电?如果是,且不相当于突然掉电。因而问题出在掉电过程的监测和停机处理流程上,而不仅仅是抱闸的事。看看楼上给出的链接,也许会有有所启示。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拍急停的意思是我故意先按下急停,系统会执行一个停机流程,Z轴抱闸在该流程中已然可靠抱轴,因而再关电,Z轴不会往下掉,机床在受控状态下停机,也就没有“砰”的一声闷响。

 直接关机是什么意思?直接拉闸掉电?如果是,且不相当于突然掉电。因而问题出在掉电过程的监测和停机处理流程上,而不仅仅是抱闸的事。看看楼上给出的链接,也许会有有所启示。

内容的回复:

前辈说的对,就是拉闸限电,就相当于系统直接按“关机”,我的理解是电机在servo on的情况下直接按“关机”;这个过程系统应该是失电,您说的掉电过程监测和停机处理流程在这个时候应该不受系统控制了。如果是在系统中添加“过程监测和停机处理”,系统掉电了也不起作用了啊。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拍急停的意思是我故意先按下急停,系统会执行一个停机流程,Z轴抱闸在该流程中已然可靠抱轴,因而再关电,Z轴不会往下掉,机床在受控状态下停机,也就没有“砰”的一声闷响。

直接关机是什么意思?直接拉闸掉电?如果是,且不相当于突然掉电。因而问题出在掉电过程的监测和停机处理流程上,而不仅仅是抱闸的事。看看楼上给出的链接,也许会有有所启示。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的思路是:把驱动器延时时间的参数调一下,或者把Z轴抱闸信号换到系统的I/O输出板上试一下,您帮参考一下这样做行不行? 或者你给提点建议?

网友B:
楼主是用机床还是做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是用机床还是做机床?
俺们是做系统的,机床是别家做的,配上俺们的系统和他们自己选的伺服卖给终端客户做加工。现在床子有问题了,到客户这边给他解决问题;说实话有时候比较憋屈,是俺们系统的事俺们处理,不是俺们系统的事有时候俺们也给处理。

前辈我现在对这个问题还是不太明白,如果是俺们系统出问题的话,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今天我把抱闸信号转到系统I/O板上,Z轴扎刀依旧,三洋R系列的驱动器关于抱闸的参数我也调了,也没有效果。反正客户的意思是他不管是哪一部分出问题,他只要好的结果,过完年正月初八他要做单子,貌似都比较闲。

这几天打扰了,不好意思!

我们的系统每次我按急停,Z轴往下跑几个um,这个应该正常吧? 直接关机现在往下跑30丝。

楼主:
我今天还顺便测了X和Y轴,直接断电,X轴没有变化,Y轴也有,估计是跟Z轴一样的故障?

网友B:
既然是做系统的,那处理的余度就大了许多,建议参阅5楼给出的链接,那贴子中有很多讨论,也许其中关于Fanuc的抱闸时序很值得研读。

网友D:
让机械的人去搞定吧,电气不是万能的。你掉电下落几十个丝,是有点大,但要看你这套设备多少钱了?掉电后必须回原点就行了。

至于怎么解决,如果是急停按下后的小掉,除了大家提到的断开主回路和抱闸的顺序外,你还的必须找个高速响应的输入点来接急停信号,还有就是配重,你Z轴要不要加配重,这个也是要研究的,实在不行,加个配重上去看看,配重的链条最好买进口的。

你目前应该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从系统方面,只能机械的出手来处理了。

网友E:
加个阻尼缸配重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F:
0oo0

就目前的状态和配置

掉是正常 滴滴

不掉是不正常 滴滴

呵呵

...

网友G(2011-02-17):
841230zhaowei

成功案例FANUC,siemens都是一起做的。

fanuc的做法很有参考价值:α系列 电源 伺服完全分开,一个电源几万,一个伺服一万多,价格很贵。

β系列伺服就没单独的电源,价格不到一万。

如果你们把电源单独设计,脱离系统或伺服,且有储能功能,那瞬间断电,电源就可以检测出来,马上启动急停功能。

网友B:
可惜国内厂家目前还鲜见类似设计。

网友H(2011-04-14):
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可以试着修改驱动器参数,GRB.15驱动器制动延时4MS,GRA.03设为0A,先试试看。应该会有点效果的。

网友I:
日本的森精机高速机在加工时突然停电也会扎刀,森精机自己说停电Z轴会自动升高,日本人的机床质量真的没的说,不知撞了多少次机,基本上每天24小时在加工,7,8年了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J: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伺服使能信号刹车信号的时间先后问题,开机时(关仓门时)Z轴先上使能后松刹车,关机时(开仓门时)先锁刹车后断使能,所以你要用示波器检测信号时间先后是否正常;

网友G(2011-05-20):
想花简单的钱 干很复杂的事  要费点脑筋的

网友K(2013-10-17):
配重和抱闸最好一起用

网友L:
Z轴马达没有抱闸的话掉一点事正常的

网友M(2013-11-21):
机械问题,和你一毛钱关系没有。可以在控制柜里面加一个UPS试试

网友N:
把伺服供电分开试试

网友O(2013-12-22):
系统下电是有时序的,先急停系统就会先输出停车信号,z轴有抱闸输出,然后电机才掉电,这样就ok了

网友P: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将Z轴的丝杠螺距选小一些

建议LZ试一下这个思路,抱闸线圈线圈前端与伺服控制信号中间串一个继电器常闭触点,该继电器线圈直接控制回路母线上,相当于做了个掉电检测,当然有母线3相检测检测模块更好,也很便宜

网友Q(2017-10-19):
配重和抱闸最好一起用 刹车延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