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用网线如何下载

楼主(2011-01-17):
西门子触摸屏用网线如何下载,如何添上网址?

网友A:
在屏控制面板里设置屏的IP地址,要和电脑的IP在同一网段,也就是前三位一样,比如192.168.1.xxx

楼主:
触摸屏的IP地址怎么确定?

网友B:
触摸屏的IP在触摸屏的控制面板——Network & Dial up connections中确定或更改。

网友C:
找个《MP277西门子面板下载手册》看看,里面描述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