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PLC编写时钟脉冲发生器的几种方法展示

楼主(2011-01-17):
                       用西门子PLC编写时钟脉冲发生器的几种方法介绍
一、 用定时器产生脉冲输出:
        1、 用S7-200编程:
                (1)、多路脉冲输出发生器

        输出口QB2的各位分别输出8种频率脉冲:50、25、12.5,,,,,即以50HZ为最高频率,依次2、4、6、16、32、64、128分频的频率脉冲。供不同频率选择。
(2)、单路脉冲发生器:用二个定时器构成正负脉宽都=10ms的单路频率脉冲,由Q0.2口输出

2、 用S7-300 编程:
(1)、S7-300手册介绍的时钟脉冲发生器

(2)、该程序如将脉冲输出式定时器(SE)改为通电延时式定时器(SD),可不用转移指令,同样可实现脉冲输出的目的,见下图:

二、 用定时中断的方法产生脉冲输出:
1、 S7-200编程:

SBR0:设置10ms定时中断初始化子程序:

定时10ms时间中断的 INT0 中断程序

2、 用S7-300 编程:
A:用定时中断的方法产生时钟脉冲
(1)、硬件组态:设置周期中断 OB35 时间设置为:10ms
(2)、在OB35里编程:

B:用周期/时钟存储器的方式产生时钟脉冲:
(1)、硬件组态:见下图:在时钟存储器的小方框打对号,在填写存储器的地址“100”,则运行时,MB100就构成固定频率的方波时钟发生器,其M100.0位输出频率为10HZ的方波信号,其它位输出信号的频率为10HZ的2、4、8。。。分频值。

三、 利用扫描周期产生振动频率脉冲:
四、 用高速输出指令做时钟脉冲发生器
以上一、二、两种方式产生的时钟脉冲,由于受定时器最小定时时间=1ms的限制,产生的时钟脉冲频率最高=500HZ,要产生高于500HZ的时钟频率,就得用高速输出指令做时钟脉冲发生器,如S7-200有这个功能,不过PLC应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而且编程比上诉各种方法所用的指令多,见下图:

网友A:
这个课题做的不错,值得顶!!

网友B(2011-02-20):
不错  很受启发  楼主辛苦了  谢谢了

网友C:
建议给该铁受下精!!

网友D:
仔细一看有些点用得不太准确

网友D:
不过,通过这个可以有一个做脉冲的思路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PLC无法实现,对吗?

网友F:
好帖,值得鼓励。

楼主:
8楼:如果频率要求在1-2HZ以下的超低时钟脉冲,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可以,但长时间运行,继电器会损坏的,因为继电器的触点是有一定寿命的,一般情况都应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G(2016-05-23):
这个完全应该点个赞,赞

网友H(2017-07-19):
课程不错 学到了 很多东西 谢谢了 楼主我下载了 收益很大

网友I:
哇好多程序啊,有点看不懂

网友J(2017-10-05):
有没有产生大于500HZ的指令?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好东西, 顶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