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怎么把VD200传送到&VB4000呀

楼主(2011-01-17):
朋友们,小弟请教一个问题,请前辈们帮下忙

我现在能过触摸屏把数据传送到了VD200,怎么把VD200传送到&VB4000呀

网友A:
你这是把双字往字节里传,换句话说是把四间房子里东西(每间房子是一个字节)往一间房子里送,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把VD200送到VD4000 里,用双字移送指令直接送就可以, 然后VB200,201,202,203(这四个字节合起来就是VD200)一一对应VB4000,4001,4002,4003

楼主:
朋友,非常的谢谢你呀

网友B:
可以采用转换指令,把VD转为VW,然后再转为VB。不过,如果数据大于VB存储器所能存储的最大值,高位数据会被丢弃。

网友C:
楼主,是间接寻址吗?方案有多种。

1:直接用&VB200就可以了,并且&VB200、&VW200、& VD200是等效的。

2:如果非要用&VB4000,也一样啊。直接将VD200传送给VD4000就行了,同样&VB4000和&VD4000是等效的。

3:可以用MOVD VD200 ,AC0  ;再用一条MOVB AC0, VB4000就自动转换好了。

4:老菜鸟说的方法,VD转为VW,然后再转为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