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二十一期--临时施工配电柜的设计

楼主(2011-01-17):
         一单位因生产需要,拟易地搬迁改造。现场需设置一供现场施工用临时配电柜(工期2年左右),因施工工期较长,考虑供电部门对用电单位功率因素有要求,可以考虑加装电容补偿装置。

         本期擂台请大家就临时配电柜的设计、无功补偿容量选择及其安装注意事项进行阐述(原创最多者优先获得大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约11年1月31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变电站同意补偿了,我觉得现场就不需要再另外补偿功率因数了。

网友B:
总的用电量不知道啊。 主干线路和各个支线路的用电量应该先计算一下的。

总的用电量确定后以及支路的用电量确定后就可以选件了,再根据元器件的多少确定电控柜的尺寸大小,然后铺设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的用电量不知道啊。 主干线路和各个支线路的用电量应该先计算一下的。

大家可以就临时配电柜的设计以及安装注意事项加以阐述,不涉及具体工况!

网友C:
1、虽然是临时配电,但大方向上与实际配电不应该有多大的差别。临时配电,存在的变化比较大,由于施工时的负荷不确定,所以保护方面是不是应该与实际的有差别。

2、不过配置方面也应该有比较大的区别,由于需要保护人与设备的安全,漏电保护方面肯定要多得多,具体保护的等级应根据实际需求来定,常规的漏电保护开关或断路器的配置应该比较多。

3、线路形式和线路铺设方面的考虑。线路形式上尽量做到线路之间基本干扰;线路敷设考虑临时用电的变化大,应该能便于改动。

4、设备尽量做到独自保护,基本能满足单一设备(当然不能太小的设备)能有独立的开关箱体,这样也能尽量做到相互之间不干扰。

5、避雷与接地的考虑。

网友D:
在我们这里电力部门一般总用电负荷不超过200kw不要求无功补偿,超过时要补偿,不过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印象中临时施工配电柜就是简单的做个室外的配电盘而已,总空气开关在400A左右的,分出几个回路来加二级空开约250A、200A、160A、100A的做控制,零线在进户处做个重复接地就得了,各路零线均是共用的,唯一一点是零线的线缆规格与火线要求同规格的,不是普通电缆那样零线通常会略细些。去年公司在开发区建新厂工地的临时施工用电也就给135kw限额,他们建筑施工单位就是用个上面说的那种简易配电盘就得了,也没见使用无功补偿的。关注其他高手的方案。。。。。。

网友E:
记得在08年承包工程时是这样的:电力部门说只允许使用超过200kw以上的设备,变压器的容量不足,没有提到无功补偿这一块。但是我们估算一下自己的总容量还不足160kw。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增加无功补偿与否。

1如果你的电源电缆的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加无功电容,增加利用率;

2如果你的现场材料充足,包括无功电容,可以考虑增加无功补偿,利国利民。

3如果人员充裕也可以考虑增加无功电容,确保正常维护

4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增加无功补偿,减少线缆的负载。

据我所知,没有几个增加无功这一块的,电力部门给你挂个总表,你走字,他就收钱,好像都揣自己腰包。

但是现场一定要做好漏电保护这一块,千万千万不可疏忽大意,否则你就失职,他们出事了,作为你就愧对你的兄弟姐妹。不要说没事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千万千万注意这一点。

关于配电柜最好多增加几台,以现场最近为好,便于使用和操作。

电缆最好使用铠装的,安全系数要高,他们都不懂,你不应该不懂,(在工地的工作人员多数是农民兄弟,对于安全这块他们是不懂的,你要多想想他们的安全,最好经常提醒他们,尽职尽责,不做后悔的事情)。

在此只想说:如果你在施工的现场一定多多考虑现场的安全(人和设备)。

网友F:
                                                          施工临时用电的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用电管理
  1.存在问题。(1)工地无配备专业电工,而是让略懂些用电知识的人员去从事电工作业。(2)电工不按规范设置用电线路和保护措施。(3)临时用电工程无编制专项施工组织设计,没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4)编制的用电施工组织设计没有负荷计算,无线路图,有的和施工现场实际脱节,根本起不到指导施工用电的作用。
  2.解决方法。(1)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临时用电工程必须由电工完成。(2)电工工作属于特种作业,特种作业由于对操作者本人及他人和周围设施的安全有重大危害因素,因此需经过国家规定的有关部门组织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在取得操作证后方准其作业。(3)电工作业时应正确穿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4)施工现场用电设备在5台以上或设备总容量在50KW及以上者,应编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
二、三级配电系统
  1.存在问题。(1)配电系统没按“总配电箱(或配电柜)—分配电箱—开关箱”方式设置形成三级配电。(2)各级配电箱没按要求实行分级保护,扩大了事故停电范围。
  2.解决方法。(1)总配电箱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分配电箱的距离不得超过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过3m。(2)施工现场应按“一机一箱一闸一漏”设置。(3)总配电箱(或配电柜)、分配电箱、开关箱保护参数(延迟时间、动作电流)应按过载保护的延迟时间总配电箱比分配电箱长,分配电箱比开关箱长;过载保护的额定动作电流总配电箱比分配电箱大,分配电箱比开关箱大原则选择。达到分级保护的目的。
三、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1.存在问题。(1)用电系统漏电保护的设置少于二级。(2)漏电保护器安装于靠近电源一侧。(3)漏电保护器参数不匹配或动作失灵。
  2.解决方法。(1)二级漏电保护系统是指用电系统至少应设置总配电箱漏电保护和开关箱漏电保护二级保护,总配电箱和开关箱中二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合理配合,形成分级分段保护。(2)漏电保护器应安装在总配电箱和开关箱靠近负荷的一侧,即用电线路先经过闸刀电源开关再到漏电保护器,不能反装;漏电动作电流≤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0.1s,使用于潮湿场所的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0.1s。(3)总配电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大于0.1s,但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额定漏电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应大于30mA.s。(4)漏电保护器应动作灵敏,不得出现不动作或错误动作的现象,应按产品说明书安装使用,应逐月检验其特性。
四、保护接零
  1.存在问题。(1)保护零线引出不符合规范,重复接地点不足。(2)保护零线没随所有线路自始至终敷设,没与用电设备外壳相连,起不到保护作用。930没采用专门色标的电线作保护零线,线径过小。
  2.解决方法。(1)施工现场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线路必须采用TN-S接零保护系统,保护零线应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总配电箱)电源侧零线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单独敷设,不作他用。(2)在TN接零保护系统中,通过总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之间不得再做电气连接。(3)TN系统中的保护零线除必须在配电室或总配电箱处做重复接地外,还必须在配电系统的中间处和末端处做重复接地,每一处重复接地电阻应不大于10Ω。(4)保护零线应采用绿黄双色线,任何情况下均不得用绿黄双色线作负荷线。(5)三相四线制架空线路的保护零线截面不小于相线截面的50%,单相线路的保护零线截面与相线截面相同,用电线路中的保护零线最小截面为5mm2,配电装置和电动机械相连接的保护零梯级开发应为截面不小于2.5mm2的绝缘多股铜线.保护零线应从线路始端开始设置,随线路至末端,与电气设备(包括电箱)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相连。
五、电箱设置
  1.存在问题。(1)电箱内无隔离开关或设置不规范。使用木制电箱,电箱无标记。(2)电线从电箱箱体侧面、上顶面、后面或箱门进出。电器安装于木板上。(3)电箱安装位置不合理。
  2.解决方法。(1)配电箱、开关箱应采用冷轧钢板或阻燃绝缘材料制作,钢板厚度应为1.2-2.0mm,其中开关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得小于1.2mm,配电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得小于1.5mm,箱体表面应做防腐处理。配电箱、开关箱外形结构应能防雨、防尘。配电箱和开关箱应进行编号,并标圾其名称、用途,配电箱内多路配电应作出标记。(2)总配电应高干地电源进线端,即为电线进入电箱后的第一个电器。隔离开关应采用分断时具有可见分断点,能同时断开电源所有极的隔离电器,不能用空气开关或者漏电保护器作隔离开关,不得使用石板开关。(3)电线应从电箱箱体的下底面进出,电箱进出线口处应作套管保护。(4)电箱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一是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端正、牢固,固定式电箱的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为1.4-1.6m,移动式电箱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宜为0.8-1.6m。二是配电箱、开关箱前方不得堆放妨碍影响操作、维修的物料,周围有足够2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道,电箱安装位置应为干燥、通风及常温场所,不受振动、撞击。
六、线路敷设
  1.存在问题。(1)用电架空线路架设在脚手架上,或穿越脚手架引入在建工程。(2)采用木杆或者钢管作为电线杆。(3)架空线路和灯具架设高度过低。(4)电线外皮老化、破损,绝缘性差。
  2.解决方法。(1)施工现场用电线路的敷设应架空或埋地敷设。(2)室外架空电线最大弧垂与施工现场地面最小距离4m,与机动车道最小距离6m,与建筑物(含外脚手架)最小距离1m。(3)室内配线距地面高度不得小于2.5m。电缆沿墙壁敷设时最大弧垂距地不得小于2m。(4)电杆不得采用竹竿,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杆或木杆。木杆梢径不应小于140mm。(5)电缆线路严禁穿越脚手架引入在建工程必须采用电缆埋地引入。(6)(tn—s)接零保护系统的电缆线路必须采用五芯电缆。

网友G:
先看看对施工临时用电配电箱的要求:

  1、配电系统应设置室内总配电房和室外分配电箱或设置室外总配电箱和分配电箱,实行分级配电。

  2、动力配电箱与照明配电箱宜分别设置,如合置在同一配电箱内,动力和照明线路应分路设置,照明线路接线宜接在动力开关的上侧。

  3、总配电箱应设在靠近电源的地方,分配电箱应装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地区。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得超过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过3m。

  4、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在干燥、通风及常温场所。不得装设在有严重损伤作用的瓦斯、烟气、蒸汽、液体及其它有害介质中。也不得装设在易受外来固体物撞击、强烈振动、液体侵略者溅及热源烘烤的场所。配电箱、开关箱周围应有足够两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其周围不得堆放任何有碍操作、维修的物品。

网友G:
施工现场采用三级配电, 即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和终端的开关箱。 临时配电箱安全技术探讨,如果总箱、分箱和开关箱配置不够合理 规范, 不但造成财力浪费, 而且会导致施工现场发生事故。下面谈一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箱制作与选用的经验。

1、临时配电箱制作墓本要求

2、配电箱的设置

总箱内的电器元件应根据用电负荷的大小、种类和方式确定。总箱内装有计量装置、刀开关、熔断器和漏电保护装置。按照“ 三级配电二级保护” 的基本原则, 总箱内漏电保护装置的漏电动作电流不得大于75ma , 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计量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应 分别设置。各元件的容量必须一致。动力配电装置和照明配电装置应当分设 ,见下图:

如果用电负荷在100w以内, 总箱制作成箱式比较合适;如果用电负荷100w 以上, 总箱制作成落地式配电柜比较合适。制作总箱过程还必须考虑节电措施,装设无功补偿装置。根据施工现场情况, 分箱可以装在总箱与终端开关箱之间, 也可以与终端开关箱合在一起。

3、开关箱的设工与选用

开关箱承担着终端漏电保护等保护功能, 必须实行“ 一机一闸一保险” 。箱内应装刀开关、熔断器以及漏电保护器。应根据不同机械设备选用功能不同的漏电保护器。漏电开关动作电流不得大于30ma 。
对于电焊机, 既要考虑漏电保护功能, 又要考虑节电措施, 按照国标
JB10235-88 要求, 应选用节电型孤焊机漏电保护器。当焊机工作时保护器接通电源, 当焊机停止工作时自动关闭电源。
龙门架所用操作箱既要有开关箱的保护功能, 又要有卷扬机正、反转, 缺相保护功能, 还必须有上下限位装置、电子蜂鸣器或声音警示装置。上升时发出“请注意, 上升! ” 下降时发出“请注意, 下降!”等声音。按照JGJ46-88《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移动式开关箱内应设置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巧15MA , 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小于0.1S的漏电保护器,见下图

按照部颁标准,JGJ46-88《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临时配电箱外壳一般用厚度不小于1.5MM的板材或优质绝缘材料制作。考虑到在室外工作, 临时配电箱应能防雨、防尘;进、出线应加绝缘护套3 箱内电器元件应安装牢固, 布局合理,箱体左下角设置可靠的保护接地装置; 底板上还必须设置工作零线端子排, 一般设在底板右下角。

网友H:
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电箱

要求“三级配电、二级保护”以及“TN-S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一机、一箱、一闸、一漏” 的四个装设原则。
一般,变压器低压侧出线有配电柜,属于一级配电,但工地施工用电,常把施工总配电箱作为一级配电,分配电箱作为二级,设备控制箱作为三级。
三相五线制,要求从总箱到设备,所有线路都应有专用PE线(与N分开)。
配电系统实行分级配电,即分为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和开关箱三级。总箱靠电源,分箱设置在负荷较集中的地方,开关箱由末级分配电箱供电,二者间距不得超过30m,三级箱与设备间距不得超过3m。总开关箱和开关箱必须装置漏电保护器。要求进线有透明总断路器或负荷开关,出线用[漏电断路器],设备控制箱要求“一机一箱”(即一台控制箱控制一台设备)。
总配电箱的保护区域较大,停电后的影响范围也大,主要是提供间接保护和防止漏电火灾,其漏电动作电流和动作要大于后面的保护。因此,总配电箱和开关箱中两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动作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作合理配合,使之具有分级分段保护的功能。
动力配电箱和照明配电箱宜分别设置,如合置在同一配电箱内,动力和照明线路应分路设置。
1、配电箱、开关箱应采用铁板或优质绝缘材料制作,铁板厚度应大于1.5mm。
2、配电箱、开关箱应安装端正、牢固,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应安装在牢固的支架上。固定箱的下底与地面垂距为1.3-1.5m,移箱下底与地面垂距宜为0.6-1.5m。
3、箱体内的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应分别与接线端子相连接,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电器金属底座、外壳必须保护接零(通过保护零线端子板)。
4、箱内配电线应采用绝缘铜导线,与活动门之间的连线应采用绝缘软线,绝缘层颜色:相线A、B、C分别为黄、绿、红色,工作零线N为兰色,PE线为黄绿相间色。
5、开关箱内的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应不大于30mA(潮湿或有腐蚀介质场所应≯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不小于0.1S。
6、.配电箱、开关箱的导线进出线口应设在箱体下底面,进出线应加护套分路成束并作防水弯。
7、移动式配电箱和开关箱的进出线必须采用橡胶绝缘电缆,进出开关箱的电源线严禁用插销连接。
8、所有电箱应标记名称、用途并作分路标记,箱门应加锁。
9、所有配电箱、开关箱的送电操作顺序为: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停电顺序正相反。
10、.配电箱、开关箱内不得放置杂物,不得通过箱门挂临时线,箱内开关电器要完善,且保持整洁。
临时电箱配置
总电箱:1、漏电保护器设置在总路上
外线→DZ20透明式塑料外壳断路器→总漏电保护器→分DZ20透明式塑料外壳断路器→出线。
2、漏电保护器设置在分路上
外线→总DZ20透明式塑料外壳断路器→分DZ20透明式塑料外壳断路器→分漏电保护器→出线。
分配电箱:进线→总DZ20透明式塑料外壳断路器→分DZ20透明式塑料外壳断路器→出线。
开关箱:进线→DZ20透明式塑料外壳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出线。

网友I:
对:yanwen0227 关于

记得在08年承包工程时是这样的:电力部门说只允许使用超过200kw以上的设备,变压器的容量不足,没有提到无功补偿这一块。但是我们估算一下自己的总容量还不足160kw。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增加无功补偿与否。

1如果你的电源电缆的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加无功电容,增加利用率;

2如果你的现场材料充足,包括无功电容,可以考虑增加无功补偿,利国利民。

3如果人员充裕也可以考虑增加无功电容,确保正常维护

4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增加无功补偿,减少线缆的负载。

据我所知,没有几个增加无功这一块的,电力部门给你挂个总表,你走字,他就收钱,好像都揣自己腰包。

但是现场一定要做好漏电保护这一块,千万千万不可疏忽大意,否则你就失职,他们出事了,作为你就愧对你的兄弟姐妹。不要说没事啊,那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千万千万注意这一点。

关于配电柜最好多增加几台,以现场最近为好,便于使用和操作。

电缆最好使用铠装的,安全系数要高,他们都不懂,你不应该不懂,(在工地的工作人员多数是农民兄弟,对于安全这块他们是不懂的,你要多想想他们的安全,最好经常提醒他们,尽职尽责,不做后悔的事情)。

在此只想说:如果你在施工的现场一定多多考虑现场的安全(人和设备)。

内容的回复:

谁说的啊,我感觉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加无功补偿的

网友J:
我是新手,学习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临时供电必须坚持3相五线制供电,并且PE和N必须独立布线。另外功率超过一定的限制之后必须加无功补偿。谢谢!

网友K:
总功率需要多大啊

网友L:
个人认为大部分工地不需要加电容柜。原因是负荷不稳定。功率小

网友M:
      首先考虑的就是用电量即负荷是多少,负荷较小旧无须补偿,但重点是要做好人员机械设备的保护,必须要有接地线同时设备的接地线应与大地直接相连,主要避免零线火线短路烧毁设备及电缆。还有短路保护

    如果负荷较大就应该设计电容无功功率补偿,再设计之前首先算出用电总负荷根据负荷大小选用电容,最好大一点因为工地的设备比较繁多。每个电容柜都应有熔断器保护,并且应有专人维护,避免三相不平衡影响设备使用寿命。

   再线路上的分配上应用阶梯式,从变压器出来首先进入三相断路器,三相断路器下口进入配电柜,再从配电柜分出几路接用电设备,接用电设备的电箱都要有短路接地保护,每个设备都要有接地短路保护。

      对于照明应于总配电柜下口接出两路,每路都要有短路接地保护,其中一路是用于工地照明,另一路是用于工地所有插座同时也是应急所用。

     总之要做好设备的短路接地保护。中性线应于大地相连设备的接地线与大地相连

网友N:
一:先选配电箱
a:配电箱开关应采用铁板或优质绝缘材料制作,铁板的厚度应大于1.5mm,箱体要喷漆防护;
b:配电箱内的电器设备,应首先安装在金属或非木质的绝缘板上,然后整体坚固在配电箱体底座上;
c:配电箱内应分设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端子板并设有专门的箱体接地(接零)螺栓,门与箱体折页处要有连接;
d:室外用配电箱应使用防雨型全封闭配电箱,箱门四周应固定有防雨胶圈,并门上有锁;
e:配电箱进出线口,都应设在箱体的下底面,并设有胶护套橡圈,亦可开成长条形孔,四周需加护套橡圈;
二:关键元件:漏电保护器的选择
a:漏电保护器的技术条件应符合GB6829的有关规定,并具有国家认证标志,其技术额定值应与被保护线路或设备的技术参数相配合。应满足其额定频率(50HZ);额定电压值;额定电流值;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漏电保护器的分断时间(S);额定短路接通分断能力(IM)等有关技术参数。  1)单相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或现场照明,应选用二级二线式漏电保护器;2)三相三线制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三级三线式漏电保护器; 3)三相四线制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或单相设备与三相应选用四级四线式漏电保护器。 4)用于第一级漏电保护器即设置于施工现场露天作业,环境条件干燥,额定漏电电流应小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单间应小于0.1S。 5)露天作业环境条件潮湿或充满蒸气的场所及人体容易沾湿或出汗,人体电阻明显下降,危险性比干燥的场所大,应选用防溅型动作电流小于15MA,动作时间小于0.1S的漏电保护器。 6)双重绝缘的移动式电气设备,由于使用在露天、潮湿场所,且需要经常移位操作,防止电缆绝缘损坏,这部分的用电设备应选用防溅型,动作电流小于15MA,动作时间小于0.1S的漏电保护器。 7)操作人员在铁板、构件、基座等金属、管道、锅炉内工作,易与导电物体接触,要求使用安全低压用电设备。如使用Ⅱ类手持电动工具也必须装设动作电流小于15MA,动作时间小于0.1S的漏电保护器。
三)配电箱内的刀开关、保险器、自动开关及其它施工现场所需选用的电器设备(参照电气设计手册和电气设备手册)
四)可加装串联电容补偿装置:按其过电压保护方式可分为单间隙保护、双间隙保护、金属氧化物限压器(MOV)保护和带并联间隙的MOV保护四种串补装置。带并联间隙的MOV保护方式的串补装置具有串补再次接入时间快、减少MOV容量及提供后备保护等优势,相对而言更有利于提高系统暂态稳定水平,因此目前在电力系统的串补工程中应用较多。

网友O:
施工场所临时用电有些标准要求。一般这样做就可以了:先做接地体,2m角钢或扁钢打入地下,相距2m以上,至少要6根。在地面开0.5m以上的沟,在沟内做接地体连接,估计接地电阻能做到10Ω以内;根据回路容量和回路数量选开关箱,到二手市场买老式动力箱XL型的,顶和侧面都没孔,在露天不怕雨淋。可以自己装开关等需要的东西。不不必做母带,用铜线二头压接接头。刀闸下用一段铜带,多转孔,一个螺丝压二个接头分配回路;一个刀闸,其他回路用空开;标准规定施工现场要安装防火剩余电流保护,是带延时的300mA漏保,装在电源进线处,你酌情安吧!保护系统要求:独立变压器采用TT系统或TN-S系统;外供电源采用TN-C-S系统。不管怎样,柜内都要做N线汇流排和PE线汇流排,N汇流排对外壳绝缘,从柜馈出的线,N必须对地绝缘,PE接接地体。

网友O:
外线是TN-C系统,来的是三相四线,柜内接线是有讲究的。柜内有N排和PE排,N排有绝缘子支撑,PE排直接安装在外壳上,用与电源N线同截面导线连接N排和PE排。电源的N线一定要压到PE排上,接地体线也要压到PE排上,这个千万要记住。

网友P:
50MP获得者:yanwen0227                  yanwen0227

10MP获得者:ye_w                               ye_w
                          topkingjun                      Piston

                          lcx_jia                             李纯绪

                         LAOPO1234                  LAOPO1234

30积分获得者:张立旺                         yipin
                            rzb123                         玻璃的心

                            cqu_rockwell             林 森

                            the_wise                    最后回复

                            wain0222                   秒杀G

                            惊涛骇浪                     jingtao

网友D(2011-02-22):
这个擂台是在春节那天结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