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台达HMI宏指令讲解

楼主(2011-01-17):
请教有宏指令讲解的朋友,告诉我.用钱购买也行.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在www.delta.com.tw

上面下载台达人机手册,新的手册第3。14章就是介绍这个的,如果没有找到可以联系

021-63012827  找中达技术服务 呵呵

网友B:
手册上是有,但例子好少,不知哪有例子教程

网友A:
那可以到ftp.delta.com.cn

下载台达人机案例参考下哦,

账号20024d

密码down24

楼主(2011-02-20):
谢谢aibi,我正学。

网友C(2013-09-08):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到ftp.delta.com.cn下载台达人机...

根本就进入不了

网友D:
宏指令一般用在画面上、控制器编程比较麻烦的地方;如果语句多了,则会造成人机出错。

网友E:
淘宝网有台达屏视频宏指令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