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 故障

楼主(2011-01-17):
一台G7   75K机器上电显示8051,不能运行,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安邦信的通病  主板问题

网友B(2011-02-19):
只能换主板了 谁有啊( ⊙ o ⊙ )啊!

网友C:
CPU板坏的可能性非常大,也是G7通病,要么换CPU主板,要么维修CPU主控板我可以修复。13013926810

网友D(2012-10-25):
G7 新机 是42 面板  久机是41 面板!如果两个调换了就会出现 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