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怎么改变初始正方向?

楼主(2011-01-17):
指的不是用指令电平改变方向,而是回原点的方向错了,要改变一下方向,有几种方法?A+ A- B+ B-四线接电机。

网友A:
1.对调 A+ A- 与 B+ B-

2.对调 A+ 与 A- 或 B+ 与 B- 中的任意一对,保持另一对不动(此招仅对混合式步进电机有效,好在2相步进多为混合式的)。

楼主:
这么说,还是1是最好的了?

网友A:
试试再说!无所谓最好与否,其实2只需要调两根线,反而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对调 A+ A- 与 B+ B-

2.对调 A+ 与 A- 或 B+ 与 B- 中的任意一对,保持另一对不动(此招仅对混合式步进电机有效,好在2相步进多为混合式的)。

请教波恩,在寻相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在软件里取反,所以需要对调接线,1很好理解,您说的2我也用过(A+,A-对调即可),确实也可以反向,我用的是欧美驱动器+直线电机,请教原理.谢谢!

网友A:
楼上用的是直线步进电机吗?寻相是什么意思,目的何在?如何用软件取反?

网友B:
脑子一晕,问题全乱,不好意思!其实我说的是当用驱动器寻向完以后,如果开环给个正电压,直线电机相负方向跑,可以通过对调A+,A-接线来解决.

网友A:
既然做寻相(向?!),说的就还是永磁同步直线电机,何来 A+,A- 线? 除非楼上的直线电机的三相绕组既不是Y接,也不是Δ接,而是每相的两个抽头都给出了?本人不尝见过这样的产品(包括宣传)。

如果是永磁同步直线电机,寻相后,电流模式下运行,给正电流指令,电机往负方向跑(与预期中的正方向相反),这应该是电角度增加方向使然,抑或寻相结果恰好反相了180度,如果这一结果是确定无误的,绝不存在例外,其实无所谓。只要把速度环的正方向理顺,别弄得正反馈飞车就行了。

对于直线电机而言,很难讲什么是正方向,旋转电机还有个面向电机轴看过去,电机轴逆时针旋转为正方向的约定(成俗),但对于目前市面上的直线电机产品而言,不知动子,定子上是否会有安装方向提示,如果有是否会明确给出运行正方向与指定安装方向之间的关系?

总之,直线电机的运行方向与动子和定子的安装方向都有关系,其中任何一个掉一个180度,都有会影响的运行方向。

如前提及:寻相和对其结果也会影响运行方向,若对其结果互差180度,运行方向则恰好反向。

再加之传感器的反馈增加方向的因素,到底什么方向才是正方向,就更乱乎了!

还有一点,就是观察者与直线电机的位置关系,平行于直线电机的运行方向,从一边看过去和站到对面看过来,所见的运行方向的左右关系恰好相反。

所以使用直线电机时,什么是正方向,显然要比旋转电机来得复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