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ASDA-AB伺服驱动器,位置控制模式(位置由内部寄存器提供)

楼主(2011-01-18):
小弟现在有问题 我用的中达伺服驱动器 将p1-15设为10,p1-16设为0,DI1设为101,DI2=108,DI3=111,DI4=112。问题就在这里,按下DI2这时电机转了25圈。我设定时10圈,为什么转了25圈?

网友A:
具体用了哪个型号的伺服?我关注跟踪一下.

网友B(2011-02-22):
这个可以看下内部位置指令控制模式选择参数p1-33,如果是绝对位置模式,而你的当前位置距离目标位置相差25圈,那么肯定就是转25圈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