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高手:如何用S7-300组态Profibus-DP网络

楼主(2011-01-18):
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S7-300组态Profibus-DP网络,共有4个节点(不包括CPU节点),另外需要用以太网连接到PC机上进行监控,请问需要哪些模块?

网友:
一个cpu带pn/dp的。其余4个单dp口就可以了。。比如et200。。

然后组态cpu的dp口为profibusdp。设置好波特率,在出现的线上拖放其他dp节点,并且设置好站好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帮助,ET200用哪个型号比较经济?因为每个远程节点才最多32个数字输入,32个数字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