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中的插补函数是可以开放给用户修改?

楼主(2011-01-18):
各位前辈:请问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运动控制卡如雷赛、阿尔泰、众为兴等中的三轴直线插补函数是否可以开放给用户修改?比如改为球坐标系内的插补。谢谢!!

网友A:
这的问原厂了,估计够呛能对用户开放。

找带极坐标插补的运控卡吧。

网友B:
三维圆弧插补够用了吧?

网友C:
那只有各系统厂家合作或自己去开发插补算法了

网友D:
其实极坐标和球坐标系内的插补和 直角坐标的插补没有本质区别

PMAC里可以用逆向解功能将极坐标或球坐标直接映射到电机运动量;映射完后,用户可以直接向控制卡发送极坐标或球坐标。
在直角坐标系存在的插补功能在极坐标或球坐标中一样能用。

当然,PMAC也具有在直角坐标系里的球面插补和三维圆弧插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极坐标和球坐标系内的插补和 直角坐标的插补没有本质区别

PMAC里可以用逆向解功能将极坐标或球坐标直接映射到电机运动量;映射完后,用户可以直接向控制卡发送极坐标或球坐标。
在直角坐标系存在的插补功能在极坐标或球坐标中一样能用。

当然,PMAC也具有在直角坐标系里的球面插补和三维圆弧插补功能。

谢谢楼上各位!请问jamesyoung77兄:PMAC是不是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programmable multi-axes controller)的开放式运动控制卡?其实我要做的是在柱面坐标系内的插补,如果球坐标可以用逆向解功能映射到电机运动量那么柱面坐标就应该更没问题了,毕竟Z轴的运动量和直角坐标一样,只要将X、Y轴做一个极坐标映射。(这种映射是否就是一种内部算法的坐标变换,将直角坐标变换为极坐标?)

网友D:
PMAC是不是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programmable multi-axes controller)的开放式运动控制卡?
是的

(这种映射是否就是一种内部算法的坐标变换,将直角坐标变换为极坐标?)

是PMAC将你发送的极坐标指令用逆解转化成电机对应的运动,和直角坐标没有什么关系;你的情况只需X,Y用逆解做极坐标映射,Z轴采用直角坐标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不用逆解,PMAC缺省的是直角坐标。
直角坐标到电机的运动是一种线性组合
极坐标到电机的运动是一种非线性组合

其实,在汽车玻璃切割领域已经有公司选用PMAC进行极坐标模式切割了,速度比直角坐标效率高很多。

网友B:
这种东东TRIO早就在中国客户现场使用了。

要不把你要走的轨迹说出来,或用数学公式写出来,各种控制器把程序写出来PK一下,看看哪种简练实用,呵呵。

网友D:
哥们,你是trio得销售大家都知道
Trio有这个求逆解映射极坐标功能? 有你就早说啊,现在我说出来如何实现极坐标你又有点纠结。对身体不好啊。

再说,别人在说极坐标,不是轨迹;轨迹和极坐标有什么关系?直角坐标也能走圆的轨迹啊,不要把圆当成极坐标吧。
你先写吧,看你如何实现极坐标。
我先告诉你,PMAC只要三句话就可以实现。

如果你避重就轻想PK用程序表示轨迹看谁的更简单实用,容易啊,让大家出题。我们来编程对比对比。
你出题我出题都没有代表意义。呵呵

还想提醒一下, 程序的简练实用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实际的应用效果如何,效率如何得用现场运行效果检验。
类比一下:单从程序上来说,Basic比C简单实用的多,但实际中的应用效果,效率和范围我就不用罗嗦了吧。

网友D:
另外,ycf372101,针对你的问题: 三轴直线插补函数是否可以开放给用户修改

在PMAC中,如果你采用PVT插补模式,是可以定制自己所需要的插补函数的。

网友E:
PMAC 和 TRIO 的 PK ? 这个标题不错,等待学习.两位代表加油啊!

网友B:
你的客户要求的技术问题你还没解决,神马都是浮云,抓住老鼠的猫才是好猫。什么极坐标,直角坐标,TRIO都做了相应的变换叫FRAME,不少针对工业应用的现成的坐标变换。有本事把复杂问题简化才是高手,C,C++是开发人员的工具,给客户写程序,越简单越好。有竞争就是好,叫客户自己判断来选择,供应商也要不断改进。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0817254800006-1.shtml

链接在此,James大侠,给大家看看用PMAC怎么写程序。

网友F:
PMAC的PVT插补是怎样的,可以说明一下或发个参考文档不?

网友D:
什么极坐标,直角坐标,TRIO都做了相应的变换叫FRAME,不少针对工业应用的现成的坐标变换。有本事把复杂问题简化才是高手

你老兄就不要再纠结了,你有极坐标的解决方案你就直说,不要把FRAME来出来说事。
像你那么说,PMAC还有很多的解决方案。

你倒是弄弄看你实现极坐标的解决方案吧。

关于用户的问题,谢谢你的好意,我根本没有去看CNC分论坛,以后我会去的。
另外,该用户根本不是在问凸轮和主轴虚拟的问题,是你自己把问题搞得无比复杂。
你去看我给的答案吧。

网友B:
我没啥纠结的,你那问题没回答啊?我给你置顶了。

网友D:
谢谢老兄提醒,刚刚回答的
不要再纠结哦

网友D:
我们热烈欢迎能量控制兄提出trio的极坐标解决方案

另外,方便的话,也请介绍一下如何实现第三方的插补函数功能

热烈期盼中。

网友B:
我们用FRAME=6,就可以把X,Y变成R,THETA.

别的就不多说了,呵呵

网友D:
拜托,你还没把问题搞清楚了,或者是有意而为之?
用户发送的数据是R, THETA;不是X,Y

你老兄说的是让用户发送x,y, 再坐标变换成R,Theta,是换汤不换药,  是个运动控制卡就有这功能。

我也不否认Trio的功能不错,但是老是在这里打嘴皮子架有意义么?  该有的功能就说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也是对用户的一个交代吧。

网友B:
你也不要误导大家,客户可能要个螺旋插补就够了,我们的FRAME=1就是极坐标转换成直角坐标的。PEACE, 呵呵。

网友D:
不知道这里谁在误导
既然能量兄要PEACE,那我也就此打住。
不多说了  LOL

楼主:
再次感谢jamesyoung77兄,我已经明白了。也谢谢能量控制兄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G(2018-12-05):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需要完整的13集视频教程请加我Q或者微信270871023

 QD75 LD75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高级运动教程)
第1集 Q系列与L系列PLC 程序互相转换教程
第2集 G2000至G2009参数直接用程序设置方式教程(重要)
第3集 三菱PLC程序 M代码使用方法运用教程
第4集 XYZ轴当前位置清零 当前位置定义位任何指定值
第5集 直线插补 画斜线 相对和绝对位置画斜线
第6集 不用定位表格数据  直接用编写程序方式 画斜线
第7集 画三角形状 XY轴插补 直线插补 例子教程
第8集 画四方形状 插补 例子教程
第9集 3轴马达 联动走 五角星 与如何定每个点位置(重要)
第10集 圆弧插补 画弧 画半圆 例子教程
第11集 画圆的两种方式 例子教程
第12集 画梅花圆弧例子教程
第13集 画个小鸭子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合并讲解例子(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