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开关的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1-01-18):
脚踏开关的符号是什么?三档选择开关的符号是什么?

网友A:
脚踏开关的符号等同于弹簧自动复位的手动开关,图形符号相同。

三档选择开关在国标上有图形符号,但太复杂。一般使用N根竖线表示N位置,然后每根竖线上打点表示每位置的触点闭合情况。

网友B:
脚踏开关,用一个常开点+虚线框代替了。

三档选择开关,又名转换开关?

网友C:
我也是,三挡选择开关选择万能开关的符号

网友D(2011-06-03):
你们真的不该不懂就乱发言,误人误己,害人害己啊

网友E:
脚踏开关的符号与按钮相同.

网友E:
三档选择开关的符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们真的不该不懂就乱发言,误人误己,害人害己啊

没看懂4楼说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发表具体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