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se70弱磁控制

楼主(2011-01-18):
请教6SE70变频器怎样启动弱磁控制,就是使电机运行在额定频率以上,工作在恒功率区

网友A:
变频器运行在额定频率以上,具有恒功率的特性。把加速时间设置长一点

楼主:
对:wuyunheng 关于
变频器运行在额定频率以上,具有恒功率的特性。把加速时间设置长一点
额定频率是50HZ,50-100HZ运行怎么设置啊

网友B:
参考频率调到100HZ

网友C(2011-03-07):
一般的变频器调到50Hz以上就是恒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