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侠,控制卡的轴数是什么意思,刚开始接触这个,还不懂~~

楼主(2011-01-18):
如题~~~

网友A:
控制几个执行机构,就是几个轴。执行机构可以是油缸,汽缸,直线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变频器控制的普通电机等等。

楼主:
原来呀~~~谢谢了~~

网友B:
控制卡的轴数是什么意思   唉 無言

网友C:
"执行机构可以是油缸,汽缸,直线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变频器控制的普通电机等等。"

油缸/汽缸通常只有在需要对位置/压力进行过程控制时,才会被认为是一个轴。如果是简单加压/断开的工作,通常就不算在轴数里面。

网友A:
我不对自己不懂得东西发表意见。电液,电气伺服/比例阀和伺服放大器一起都可以构成闭环位置或力控制系统,我们在中国就做过很多液压位置闭环包括扭矩(力)闭环系统。也做过气动闭环控制系统,地球人都知道简单汽缸只做开关控制或起缓冲作用,还用优秀版主提醒,赫赫。

网友D:
“控制几个执行机构,就是几个轴。”- 能量控制

从哲学角度讲,控制卡的轴数不由执行机构决定,轴数是控制卡的固有属性,不因执行机构的数量和种类而改变。

单控制卡而言,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定义轴数。

第一是逻辑层次,比如虚拟轴在逻辑层也算一个轴,但没有执行机构与之对应。

第二是物理层次,就是可以连接执行机构的电气接口。

一般来讲,“能量控制”的说法通俗易懂。

网友A:
谢谢chmobot的指正,这样就 更透彻了!

网友E:
控制卡的轴数是什么意思 唉 無言

呵呵,前辈不必叹息,世界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