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电流互感器,铭牌标明穿2匝倍率为100/5A,只穿了一匝倍率应该算多少?

楼主(2011-01-18):
有一电流互感器,铭牌标明穿2匝倍率为100/5A,只穿了一匝倍率应该算多少?

网友A:
只穿了一匝倍率应该算多少?
200/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穿了一匝倍率应该算多少?
200/5.

网友C:
1、“铭牌标明穿2匝倍率为100/5A”,那安培环路电流就是:

          100A×2=200A

2、只穿了一匝倍率应该算多少?2次电流不变是5A,

          一次电流为:

         200A÷1=200A

         所以是200/5

网友C:
3、穿了n匝倍率应该算多少?2次电流不变是5A,

       一次电流为:

       200A÷n=200/nA

        所以是200/5n

网友C:
4、例如:穿了4匝倍率应该算多少?2次电流不变是5A,

        一次电流为:

        200A÷4=50A

         所以是50/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例如:穿了4匝倍率应该算多少?2次电流不变是5A,

        一次电流为:

        200A÷4=50A

         所以是50/5

我试过用钳形表,是对的,匝数越多,电流越大,
就是一次电流50A 二次侧 已经5A了,如果一次侧100A 呢,二次侧不变?还是5A?、

网友E:
有一电流互感器,铭牌标明穿2匝倍率为100/5A,只穿了一匝倍率应该算多少?是200/5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穿了n匝倍率应该算多少?2次电流不变是5A,

       一次电流为:

       200A÷n=200/nA

        所以是200/5n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用钳形表,是对的,匝数越多,电流越大,……

1、钳形电流表,当被测导线电流一定时,匝数越多,二次电流越大,表的读数越大;

2、用钳形电流表,当被测导线电流很小(相对测量量程)时,匝数越多,二次电流越大,使表的读数在量程2/3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次电流50A 二次侧 已经5A了,如果一次侧100A 呢,二次侧不变?还是5A?、

1、当被测导线电流是200A时,穿1匝,二次电流是5A;

2、当被测导线电流是100A时,穿3匝,二次电流是5A;

3、当被测导线电流是50A时,穿4匝,二次电流是5A;

网友C:
4、当被测导线电流是50A时,你穿1匝、2匝、3匝、4匝时的2次电流是多少?是怎么变化的?你是大学生你说有矛盾吗?

网友C:
5、这个电流互感器,要适应测多种电流的场合,例如分别用于测200A、100A、50A、40A、20A、10A的多种场合;

6、但是二次电流表只是一种量程5A;

网友C:
7、当被测电流确定后,穿过电流互感器的匝数只能是一种,不能是任意的;

网友G:
F1=F2
I1*N1=I2*N2,
I1=100,
N1=2,
I2=5
故N2=100*2/5=40匝
互感器制造好其N2就确定不变,如果二次额定电流为5A,则安匝数就为200
则I1*N1=200
任意N1可算出I1,理论上任意I1也能算出N1,但实际上N1匝数只能是整数,不可能存在如0.4或0.7匝

网友C:
引用 网友G:

            F1=F2

      I1*N1=I2*N2,

……N2…确定不变,…二次额定电流为5A,则安匝数…I1*N1=200

任意N1可算出I1,…任意I1也能算出N1…

根据变压器原理:

1)磁势平衡方程式:F1=F2

              I1*N1=I2*N2

2)N2确定不变、二次额定电流I2为5A,则磁势安匝数I2*N2为定值:

           I1*N1=2×100 =200

3)  这样对任意被测一次电流I1,能算出一次穿过匝数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