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连接西门子S7—300/400

楼主(2011-01-18):
请问用InTouch可以连接西门子S7—300/400,具体什么连法?如何实现上下位通讯,可不可以详细说一说!谢谢大家!

网友A:
配置SIDirect DAServer 通过TCP/IP实现和S7 PLC的通信 .无需借助西门子的Simaticnet 软件,SIDirect DAS Server 可以通过标准的以太网卡访问S7 200, S7 300,S7 400 家族PLC。SIDirect DAServer可以通过DDE, FastDDE, SuiteLink, OPC协议连接Windows客户端软件,如Wonderware In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