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通过台达触摸屏可以监控台达PLC内的程序吗?

楼主(2011-01-18):
用电脑通过台达触摸屏可以监控台达PLC内的程序吗?

网友A:
可以的啊,就是时间上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是屏通过485与PLC连,电脑通过232与PLC连,电脑与屏通过USB,这样各不误.

网友C(2011-02-19):
台达PLC有些只提供232接口,我也是想修改程序是,断开屏与PLC。

网友D:
加入我们台达论坛吧,也许对你有些帮助。。。qq58811779

网友E:
方法1,用人机的旁通功能,方法2用楼上的方法都可以的,也可以加个通讯模块(这个没人用)

网友F(2011-03-24):
采用b型hmi可以,其串口通讯具有旁通功能

网友G(2012-02-17):
台达触摸屏能直接在电脑里与台达PLC程序模拟吗

网友H:
那个好像叫“穿透”功能?!以前三菱有,维纶也支持;台达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I(2018-12-01):
引用 网友H:
那个好像叫“穿透”功能?!以前三菱有,维纶也支持;台达...

网友J:
这个得看你的台达触摸屏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