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1-18):
最近遇到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61的37KW变频器在现场上电运行报电机缺三相故障,用面板把电机缺三相保护屏蔽掉以后电机仍不转,怀疑是外部线路问题,检查外部线路、接触器均正常,又怀疑是电源板有问题,更换新的电源板,电机仍无法运行。换上新的变频器后,上电运行正常。把坏的变频器拉到实验室进行检测,带电机运行正常(负载比现场小,为1.5KW电机),而且没报故障。请问这个奇怪的问题该怎么解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认为,变频器报输出缺相故障,跟负载的大小没关系!

根据您的现象描述,应该是电流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

北京中关村专业变频器维修

TEL:18901246880+QQ1254481113

楼主:
那为什么带现场的电机启动不起来呢 而到实验室带电机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你咋没换主板试试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