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口三角的向量计算或者分析

楼主(2011-01-19):
高压开口三角应该为0V  我们单位有的为什么能达到10V左右?不知道怎么计算 也不知道怎么分析?各位朋友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或者给一个向量图!谢谢大家

网友A:
高压开口三角就是将三相高压相电压Uax的x点和相电压Ubx的b点连接,然后把相电压Ubx的x点和相电压Ucx的c点连接,剩下相电压Ucx的x点和相电压Uax的a点开路。那么相电压Ucx的x点和相电压Uax的a点之间的电压为高压开口三角电压。三相电压平衡时开口三角电压为零,也就是零序电压为零。如果开口电压为10V,零序电压为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压平衡时开口三角电压为零,……

1、高压开口三角形的端电压,是三相相电压(或线电压)的矢量和;

2、如果三相相电压(或线电压)是对称的三相正弦交流电,矢量和为零;

3、如果三相相电压(或线电压)不是对称的三相正弦交流电,则矢量和不为零;

4、所以高压开口三角形的端电压,反映了三相电压的不对称性、存在谐波、不平衡度!

网友C:
10v的值基本能够容忍,但说明你已经出现电压不平衡了,如果能确定没有单相接地,一般没有问题。另外,互感器星点最好接地。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向量分析图   这样讲的话我能理解  但还是好模糊  不知道OV是这么得来的  谢谢大家 !想请将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压开口三角就是将三相高压相电压Uax的x点和相电压Ubx的b点连接,然后把相电压Ubx的x点和相电压Ucx的c点连接,剩下相电压Ucx的x点和相电压Uax的a点开路。那么相电压Ucx的x点和相电压Uax的a点之间的电压为高压开口三角电压。三相电压平衡时开口三角电压为零,也就是零序电压为零。如果开口电压为10V,零序电压为10V。

  画个图给我们这此菜鸟好好解释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