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变频器、PLC之间的控制与通信

楼主(2011-01-19):
本人初次接触触摸屏与PLC,想要做的控制系统是这样的,想要通过触摸屏来控制7个电机的启动,其中三个为变频电机,触摸屏打算用诺达佳的,变频器想用易能的,PLC想用西门子200的,可以让触摸屏显示变频电机的实时频率,还可以调节它的频率,还希望触摸屏可以显示温度压力等,组态软件想用三维力控的。想要咨询大家的是,我选用的变频器好像可以和触摸屏直接通信,我看了看也有用PLC再通信到变频器的,这俩种控制方式那种比较好,还有就是如何实现,这俩种之间的联接和控制,如果有大家编的相关的小例程,麻烦给我传个,让我先学习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组态软件想用三维力控的。

还有PC监控部分?

楼主:
PC监控部分?就是实时显示的那一部分

网友B:
这个需要分析PLC在整体控制中的作用,如果仅仅只是采集信号,那就使用触摸屏与变频器直连。

楼主:
对:ye_w 关于

这个需要分析PLC在整体控制中的作用,如果仅仅只是采集信号,那就使用触摸屏与变频器直连。

内容的回复:嗯,俩个变频是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转速,一个变频是采集主电机电流来控制其变频转速。

楼主:
对:ye_w 关于

这个需要分析PLC在整体控制中的作用,如果仅仅只是采集信号,那就使用触摸屏与变频器直连。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采集控制这个是不是需要通过PLC来控制

网友C:
触摸屏与变频器直连?  头次听说...

网友D:
可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直连,但问题是看你选择的触摸屏抗干扰能力,如果抗干扰及接地不好,通讯中断会比较频繁。看你说变频器电机比较多,建议通过PLC单独一个通讯口来控制,这样就不会造成整个系统通讯不稳定。

建议考虑下采用专用控制器来实现,这样你的成本、系统的搭配会更加专业化,也减少前期开发摸索的工作。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单片机、ARM、DSP等嵌入式专用工业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工控系统产品有:
1、通讯控制模块; 2、数据采集控制器及工业I/O模块; 3、人机显示:LED、LCD、工业触摸屏; 4、多轴联动高速运动控制器。 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专门开发,欢迎进行技术交流及产品资料索取。 QQ:534419821 联系人:杨经理 电话:0731-84826079

网友E:
变频器一般都有485的通讯接口

1、可以适用PLC与变频器通讯,触摸屏读写PLC来显示和修改变频器的数据

2、也可以使用触摸屏分别与变频器和PLC通讯来显示和修改变频器及PLC的数据,但是需要触摸屏软件中固化有变频器和PLC的通讯协议,如果没有,就必须使用自由指令编写,通讯数据太多的话就很麻烦,触摸屏的后台程序就很大,影响速度。

有机会交流,QQ 421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