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形,平均值,有效值以及其它参数计算

楼主(2011-01-19):
已知变频器三相输入电源电压,整流滤波电路滤波电阻,变频器输出电压,变频器输出电流以及所驱动电机的功率因数,而且假设变频器的损耗为零,而且滤波电容非常大,滤波电压为一直线。

只要在我编辑的变频器输入计算电子表格中多次修改输入滤波电容电压Uc,使得电容充电电流平均值Ir等于滤波电容放电电流IR,就可在下面表格中求得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形,平均值,有效值以及其它参数,并且还可以得到变频器三相输入输入电流波形以及电容充电电流等波形。

请参看下面表格和波形,如有错误,请指正。

楼主:
假设上面的电机带恒转矩负载,转矩不变,变频器的频率改变,使得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由370V变为185V,输出电流仍然为81A请参看下面表格和波形:

楼主:
通过上面的两个例子分析,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带恒转矩负载,变频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原来的一半,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变,电机的输出功率为原来的一半。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平均值为原来的28.23/57.45=0.491,一半略小一点点。在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有效值却为原来的57.45/103.8=0.553,比原来的一半要多。

看来变频器输入电流的平均值的变化比有效值更能较准确的反映变频器输出功率的变化。

再分别用上面的两个例子的变频器输入电流有效值和电源有效值相乘,其结果如下:

第一个例子为400*103.8=41.52      第二个例子400*57.45=22.98

和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不符,也就是说计算变频器的输入功率不能用其输入电流有效值计算。

网友A:
传说中的高手,这都能搞出来

楼主:
我在楼上用电流有效值计算变频器的输入功率时,还应该再乘以1.732,即

第一个例子为400*103.8*1.732=71.91 第二个例子400*57.45*1.732=39.8 功率相差更大。

正确的功率应该是第一个例子的电子表格中的Pasr+Pbsr+Pcsr=Pdsr=48334.07。第二个例子的电子表格中的Pasr+Pbsr+Pcsr=Pdsr=23867.66。

楼主:
假设上面的电机带恒转矩负载,转矩不变,变频器的频率改变,使得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由185V变为94.5V,输出电流仍然为81A请参看下面表格和波形:

楼主:
前面帖子介绍了变频器输入电压为400V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为370V,185V和94.5V所对应的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形,平均值,有效值以及其它参数计算,下面将介绍电压下降值到350V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为370V,185V和94.5V所对应的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形,平均值,有效值以及其它参数计算。

楼主:
上面的电机带恒转矩负载,转矩,变频器的频率不变,假设电源电压由400V变为350V,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形,平均值,有效值以及其它参数将有所改变,其变化如下电子表格及波形所示:

楼主:
电机负载不变,恒转矩负载,而输出电压为185V,输出电流为81A时,电压由400V降低到350V后,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形,平均值,有效值以及其它参数将有所改变,其变化如下电子表格及波形所示:

有表格可以看出输入电流有效值,平均值上升,母线电压下降,但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