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写程序判断触摸屏与PLC通讯失败与否

楼主(2011-01-19):
当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时,做出判断并显示“通讯失败”,请问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啊?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看过老外编的,“心跳测试“,就是做一个时钟脉冲位,然后检测这个位,如果连续多长时间这个位无变化,就判断为通讯失败。

网友B:
这个简单,使用两个存储器,发送一次加1,接受一次 另外一个加1

楼主:
用的是海泰克的触摸屏,在屏上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啊,能否具体点啊?谢谢!

网友C:
这个功能屏自带呀,就是当通讯出现异常时,画面会有消息框提示的。

网友D:
正常的触摸屏通讯不上都有显示的

网友E:
威纶的触摸屏好像有一个专门的位状态,通讯失败时会变化的

网友F(2011-02-18):
做一个心跳就可以了,就是一个脉冲在显示上一秒两次的位状态切换显示(红绿灯交替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