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V变成直流5V

楼主(2011-01-19):
大家好,今天老大还交代了个任务给我,说用输入直流24V,输出+5V  0V  -5V  怎么弄啊 是不是加二个电阻和二个7805和7905就好了

下面这个改改就可以吗

网友A:
应该还有功率或电流的要求!

网友A:
如果只是电压大小的要求,用三端稳压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A:
1、你画的电路好像和你说的直流24V变5V的不是一回事?

2、如果是你画的电路,那就更好办了,整流后直接用7805稳压即可!

网友B:
输出以中点为gnd,两边一边7805,一边7905,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个是以前的一个电源上画下来的 交流12变到直流5V,现在要+5V 0V -5V  三个输出端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24V外面直接用7805

楼主:
这个还有电阻呢,上面那位大哥是不是要加个电阻才行啊 能否在具体下,我就把帖子给结了

楼主:
而且电压范围是多少输入

老狼大哥 是不是在那个中间加个电阻,还有这个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我的是24V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的图片,看看好像和上面差不多 啊

网友B:
不要加什么电阻,直接整流桥堆出来借就可以了,你变压器副边12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以中点为gnd,两边一边7805,一边7905,没有问题

这个是不是上下都接24V 中间接0V啊

网友B:
你有没有设计过电路。。。。。。。。。。。。。。。。。

看上面那图,变压器副边12V即可,整流桥那大概是14V所以分成正负7V,可以到达7805,7905的出入电压要求

楼主:
大哥 谢谢了 ,太感谢了,已经结贴

电子线路不太懂

看回答就知道此论坛人气真 高

网友C:
请问你这个电路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啊!!!谢谢

网友B:
对:逍遥玖 关于

请问你这个电路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啊!!!谢谢

内容的回复:protel DXP

网友B:
回复内容:就是下面图左边两个输入接24V,右边输出就是+5V,0V,-5V
对:当代大学生 关于引用老狼 的回复内容:

输出以中点为gnd,两边一边7805,一边7905,没有问题

这个是不是上下都接24V 中间接0V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输入和输出电压差太大,要加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