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小结(转)

楼主(2011-01-19):
一、 SITOP电源模块具有电源滤波和输出短路保护功能,除向CPU供电外,还可以给24V回路供电。有些电源模块输出端内部带有反向二极管保护,可以并联链接作为冗余电源模块输出。
二、 SITOP电源模块与S7-300系列PLC背板总线之间没有连接,可以使用其他牌子的电源模块,而S7-400系列PLC SITOP电源模块与SITOP电源模块之间有背板总线连接。
三、 程序文件存储空间整理
当你在不断更新或者修改程序时,由于新增加或删除的程序越来越多,程序占用空间越来越大,这是需要用到File---Reorganize(重新组织)命令来重新整理程序空间,会释放很大的空间。
在控制器内修改程序后,旧的程序不会被覆盖,依然存在,当长期不做整理时,控制器的速度会有所下降,占用空间会增大,有时会提醒没有空间下载新的程序时,这是需要清理控制器的存储空间,在线使用Ctrl+D组合键,等到出现控制器程序存储整理页面时,单击”Compress”.
插入图片
四、 程序保护的处理
需要防止用户对控制器程序进行修改,在CPU进行组太时,在属性保护里可输入密码,如图所示,对访问权限增加一定的权限,可选择写保护以及读写都保护。

当一些程序涉及公司内部核心技术,需要一些保护时,可以在生成源代码后,在变量前增加“KNOW_HOW_PROTET”;反编译成功后,删除源代码即可。不会用
五、 程序无法打开的问题
有时在打开一些已存在的程序时,发现程序文件夹中没有程序,则需要更新程序的控制器配置文件,需要在硬件组态里更新你的GSD文件,选择菜单命令Options---Install HW Updates,或安装最新版的STEP7也好,
六、 当编程PC中的语言环境不同于程序创建语言的环境时,则无法打开程序文件,这是需要到提示的语言环境中打开文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在弹出窗口的语言切换到中性。
七、 编程小技巧
在对FB 编程的时候,如果访问FB内的变量,请使用变量符号作为访问的对象,这样如果在后期增加一些新变量时,并不会因为地址的偏移而导致访问对象也做了相应的便宜。

网友A:
大哥,你将PLC的资料发在自动化软件板块是不是来砸场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