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十四期--液位变送器选型

楼主(2011-01-19):
        液位变送器种类繁多,各种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差异也很大,其选型也有诸多讲究,请说说你对液位变送器选型的看法。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1月28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液位变送器的概念
液位变送器,可称为液位计的显示仪表,可简称为液位计,不包含其液位传感器的部件。液位变送器液位测量通常指对工业生产过程中封闭式或敞开容器中液位的高度进行检测;
液位变送器的运用十分的广泛,是对压力变送器技术的延伸和发展,根据不同比重的液体在不同高度所产生压力成线性关系的原理,实现对水、油及糊状物的体积、液高、重量的准确测量和传送。使用被测介质广泛,可测油、水及与316不锈钢兼容的糊状物,具有一定的防腐能力。

延伸理解——液位传感器:
基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的高度成比例的原理,采用国外先进的隔离型扩散硅敏感元件或陶瓷电容压力敏感传感器,将静压转换为电信号,再经过温度补偿和线性修正,转化成标准电信号(一般为4~20mA/1~5VDC)。

  液位传感器原理:用静压测量原理——当液位变送器投入到被测液体中某一深度时,传感器迎液面受到的压力公式为:Ρ = ρ .g.H + Po 式中:
  P :变送器迎液面所受压力
  ρ:被测液体密度
  g :当地重力加速度
  Po :液面上大气压
  H :变送器投入液体的深度
 同时,通过导气不锈钢将液体的压力引入到传感器的正压腔,再将液面上的大气压 Po 与传感器的负压腔相连,以抵消传感器背面的 Po ,使传感器测得压力为:ρ .g.H ,显然 , 通过测取压力 P ,可以得到液位深度。

2、液位变送器类别:

1.压力类:差压式、双法兰、单法兰、投入式、静压式、吹泡式
2.雷达类:非接触式雷达、导波雷达式
3.超声波:超声波、外贴式超声波式
4.射线类:中子、γ射线、a射线式
5.浮子类:浮筒、浮球、钢带、伺服式
6.光电类:光纤、激光、光导式
7.磁子类:磁翻板、磁浮子、磁致伸缩式
8.其他:电容、射频导纳、阻带、玻璃管电阻、电接点、感温式等。

1)、浮球式液位变送器
   浮球式液位变送器由磁性浮球、测量导管、信号单元、电子单元、接线盒及安装件组成。 一般磁性浮球的比重小于0.5,可漂于液面之上并沿测量导管上下移动。导管内装有测量元件,它可以在外磁作用下将被测液位信号转换成正比于液位变化的电阻信号,并将电子单元转换成4~20mA或其它标准信号输出。该变送器为模块电路,具有耐酸、防潮、防震、防腐蚀等优点,电路内部含有恒流反馈电路和内保护电路,可使输出最大电流不超过28mA,因而能够可靠地保护电源并使二次仪表不被损坏。

2)、浮筒式液位变送器
浮筒式液位变送器是将磁性浮球改为浮筒,它是根据阿基米德浮力原理设计的。浮筒式液位变送器是利用微小的金属膜应变传感技术来测量液体的液位、界位或密度的。它在工作时可以通过现场按键来进行常规的设定操作。

3)、静压液位变送器
该变送器利用液体静压力的测量原理工作。它一般选用硅压力测压传感器将测量到的压力转换成电信号,再经放大电路放大和补偿电路补偿,最后以4~20mA或0~10mA电流方式输出。

3、液位变送器的的选型注意
选择液位计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测量对象,如被测介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以及工作压力和温度、安装条件、液位变化的速度等;

(2)测量和控制要求,如测量范围、测量(或控制)精确度、显示方式、现场指示、远距离指示、与计算机的接口、安全防腐、可靠性及施工方便性。

在进行液位计选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差压式液位变送器,它是安装在液体容器的底部,通过表压信号反映液位高度。在制药、食品、 化工行业液位测量控制过程中, 盛装液体的容器经常处于有压的情况下工作,此时常规的静压式液位变送器变不能满足测量要求,由于在传感器电路和结构上的改进,提高了差压液位测量技术在制药和食品行业的实用价值。现在,这种新型液位测量技术已被制药、食品及其它行业领域应用。

液位变送器在生产的时候有很多的于行业规范和标准的要求,需要进行特殊环境的工艺处理,既要求量程小、精度高,又要求耐高温、耐腐蚀及高过载承受能力的液位变送器。 所以在液位计选型的时候一定明确业危机的适用范围。

4、液位变送器的使用注意
测量高温高压液位可以选用内插或外接式电容液位计或同位素液位计。采用浮筒液位计在测量范围的下限和上限大约20%的范围不准,因为液体在高温高压下的密度和浮筒液位计在出厂标定时的密度不同,所以产生误差。由于在合成氨厂,经常测量32MPa、15MPa的容器的液位,所以高压液位的测量一般仪表很难测量准确。

A、雷达液位计使用注意
1)雷达液位计天线的轴线应与液位的反射表面垂直。
2)槽内的搅拌阀、槽壁的黏附物和阶梯等物体,如果在雷达液位计的信号范围内,会产生干扰的反射波,影响液位测量。
3)喇叭型的雷达液位计的喇叭口要超过安装孔的内表面一定的距离(>10mm)。棒式液位计的天线要伸出安装孔,安装孔的长度不能超过100mm。对于圆型或椭圆型的容器,应装在离中心为1/2R(R为容器半径)距离的位置,不可装在圆型或椭圆型的容器顶的中心处,否则雷达波在容器壁的多重反射后,汇集于容器顶的中心处,形成很强的干扰波,会影响准确测量。
4)对液位波动较大的容器的液位测量,可采用附带旁通管的液位计,以减少液位波动的影响.
5)缆式雷达在应用中出现的故障85%是安装不当造成,14.5%的的故障是参数设置不合适造成,0.5%的故障是仪表自身原因引起。

B、磁致伸缩液位计使用注意
此类文章本公司仪器仪表知识里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只要在百度上搜这个标题或者在本站搜索资讯栏里输入,即可找到。

C、超声波液位计使用注意
一般从它的安装上来入手说明,因为安装不正确起了很重要的测量关键。
1) 安装位置要尽可能选择液面平稳、料面平整的位置,同时远离扶梯、进料口、出料口,尽可能与容器壁保持较远的距离,远离搅拌器。

2) 安装接口要求开口尺寸足够大,当为法兰安装时,法兰下面的接管长度要设计合理。
①对于我公司的10米、12米量程的液位计|物位计,接管长度应不大于15cm,选择DN80以上的法兰口。
②对于15米、20米、30米和40米量程的液位计|物位计,接管长度应不大于20cm;选择DN200以上的法兰口。
③对于8米以下量程的液位计|物位计,对接管长度无要求,可适当设计,以消除盲区的影响,并选择DN65以上的法兰口。
④对于8米以下量程的液位计|物位计,对接管长度无要求,可适当设计,以消除盲区的影响,并选择DN65以上的法兰口。

D、磁翻板液位计使用注意
1)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必须垂直,磁翻板液位计与容器引管间应装有球阀,便于检修和清洗; 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远离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

2) 介质内不应含有固体杂质或磁性物质,以免对浮子造成卡阻;

3) 使用前应先用校正磁钢将零位以下的小球置成红色,其它球置成白色;
4) 打开底法兰,装入磁性浮子(注意:重端带磁性一端向上,不能倒装。);

5) 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否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作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

E、玻璃管液位计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双色石英)
1、 玻璃管液位计在运输、搬运及安装时,不可撞击或敲打,以防玻璃管和玻璃片破碎。
2、 待安装后,当介质温度很高时,不要马上开启阀门,应预热20-30分钟,待玻璃管有一定温度后,再缓慢开启阀门。
阀门开启程序:先缓慢开启上阀门,再缓慢开启下阀门,使被测介质慢慢进入玻璃管内。

3、 在使用中,应定期清洗玻璃管内外壁污垢,以保持液位显示清晰。清洗程序:先关闭与容器连接的上、下阀门,打开排污阀,放净玻璃管内残液,使用适当清洗剂或采用长杆毛刷拉擦方法,清除管内壁污垢。

4、 如果石英管断裂或挂垢严重需要更换时,具体步骤:拆下表体,拧开两端螺帽和螺母,用木棍将石英玻璃管从一端向另一端敲击,取出石墨环,将新石英管装入,再将石墨环套在石英管上,等距嵌入表体内,拧紧两端螺母及螺帽,确认无渗漏后,即可投入运行。

网友B:
传统的液位测量无怪乎两种类型,既是浮力法和压力法,还有现场原始的连通器。

浮力法又分恒浮力和变浮力。

恒浮力比较直观,安装也相对简单,能真实的反应被测介质的液位,应该说是除了连通器最准确的仪表,只是由于测量原件直接与被测介质接触,在长时间的运行中受介质的腐蚀、温度、压力变化造成浮球磨损、机械部件磕碰甚至测量浮子腐蚀穿透失去测量能力。

恒浮力的仪表主要有:浮球、浮子液位计(界位),浮盘液位计。浮球主要用于塔、罐(卧罐)测量,主要是内浮球,浮子液位界位计主要用于回流罐、脱水罐、两相界面的测量。浮球受球杆及测量角度,浮子受正负取压管及测量管的制造限制,其两者所测介质液位界位高度都不会很高,适合与产品生产中的塔、罐介质的测量。浮盘液位计主要用于开口罐的液位测量,储罐的介质液位检测得到大量应用,其浮盘大小也有很多如内浮顶式适合于易挥发的介质。恒浮力式液位计主要优点是其测量的液位不受介质密度的变化(通过浮子没入介质的深度来自动抵消介质密度的变化)。

变浮力测量仪表主要是:浮筒,有内外之分,内浮筒主要用于零位罐的测量,外浮筒应用场合和浮子差不多,由于浮筒的浮力受介质密度的变化影响浮筒扭力的大小,因此其实际测量中不如恒浮力准确。校准过程也比较啰嗦,实际应用中容易发生故障。

压力法测量介质液位,就是设定被测介质密度不变,那么其介质产生的静压与高度成线性关系,因此通过检测介质的静压就可知其液位。压力法根据被测介质的气相压力分为:压力法和差压法。

压力法即介质所受气相压力为大气压,其容器上部开口与大气相同,那么其检测的压力就可换算成高度。

差压法,就是解决气相压力不是零的情况,其通过正负压室的压力差来测量介质的静压。

受被测介质特性影响,压力法仪表制造形式不同,有普通的压变(差压),单法兰、双法兰,静压探头等等。主要优点是由于没有机械部件处于介质中使用寿命长,维护量少,缺点是介质密度变化对其实际测量产生误差,主要用于介质的生产中由于设备的限制不能安装浮力法仪表的场合,如内部有填料,塔盘,吹汽等等。

不论浮力法还是压力法归根结底都是假设了介质密度恒定,但在实际生产中介质受温度压力生产的影响造成介质密度随机性变化因此不会真实的反应介质的液位,特别是受密度影响严重的变浮力法和压力法,严重时甚至不能测量。

连通器测量仪表是现场的就地显示仪表,其真实的反映了介质的液位,现场主要用到的是玻璃管(有单色、双色、三色)、玻璃板液位计、(磁翻球属于恒浮力法),这种液位计的缺点是由于是玻璃材质制成的,在使用中介质的杂质易吸附在玻璃内壁上时间一长看不清其液面,因此需要定期清洗,其不能远传显示。这种仪表测量原理是最准确的仪表,理论上是零误差。

网友B:
嗯,刚才写了半天竟然没有上传成功,郁闷,隔天补上。

网友B:
随着现代新技术的发展,新型的测量仪表逐渐成熟,为了避免介质密度变化造成的测量误差,也为了延长仪表的使用寿命,人们发明了非接触式液位计,比较有代表的是超声波、雷达液位计,这些仪表通过发射超声波、无线电波,通过介质液面反射会的时间差来判定液位的高低,由于其在气相的传播中波的能量易损耗因此,不适合易挥发的介质特别是有蒸汽压的介质测量。

超声波液位计主要用于污水处理或冷却水的水池的液位检测,在使用中应该确保探头与液面之间无遮挡物,介质液面上也不应有漂浮物,在在有雾的天气或冬季中特别是冷却水的水池上会有大量的水汽蒸发,经常造成超声波测量不准,这是超声波液位计的最大缺陷。

雷达液位计的天线有不同类型,因此可以适应与不同的工况下,也能使用与有挥发的蒸汽压的介质液位测量中,因此可以使用与有一定压力的容器上,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应定期对天线进行维护,擦出其挂料,不然会造成测量失真,主要用于介质液位变化缓慢的储罐液位测量中。

射频导纳由于测量原理和制造形式决定了其不怕气相的干扰,因此使用与气相充满粉尘的固体颗粒的物位检测中,也可使用与有强电磁干扰的场所,如电脱罐的液位测量。

伺服马达液位计的测量原理、测量探头与浮子液位计一样,区别在于其对浮子位移的处理过程,因此其比传统的干簧管的精度要高,但是价格昂贵,维护也麻烦,不如普通的干簧管皮实。

音叉物位计、电接点物位计、各种液位料位开关虽然测量原理不同,但是都是在介质到达其设定值时输出一开关量,属于位式测量。

网友C:
1、选液位计,首先应搞清测量用途,落实是容量质量计量,还是状态监测

       如果是容量质量计量呢,雷达咧,钢带咧,伺服咧,俄建议就直接歇菜,

      因为非水溶液,象汽油、柴油、润滑油啥滴,热膨胀系数,平均值都在0.1%/℃左右,并且并不是一个恒定滴常数

      如果一昼夜温度波动10℃,那嘛一个10米油罐,油品不增不减,液面奶奶滴,也要升降10厘米闹腾

      也就是舌,液位计如果不具备补偿热膨胀带来滴影响的能力,即使测距测滴准日泰,那它对计量滴贡献

     也是相当于,一根球毛,,,(备注:羽毛球滴毛)

网友C:
2、非接触测距,听上去很精彩,

       但是,不要忘记:所有滴发射装置,都有交流振荡电路,

       而液位计,通常都是采用直流4~20mA,传输检测信号滴

        相对直流信号而言,交流信号本身,更容易受到工厂里普遍存在滴工频信号滴干扰

        所以电路中滴交流振荡电路呀,真还不是个好乖乖婆姨

        比如 现场有个变频器,或者有个略大点滴电机啥滴,只要一工作,,,超声波液位计,就哭~~~~~~~~

网友C:
3、当液位计,用于状态监测时,测值高点低点,误差大点小点,算个球毛,,,(备注:还是羽毛球滴毛)

      信号稳定不跳,别造成信号后级滴动力设备,“啪啪啪”滴胡动作吓人,才是根本!

      这人呀,这搞仪表用仪表滴人呀,不怕木有文化,也不怕木有上过学,

      怕就怕舍本逐末 ,脑袋里滴水,比茶杯里滴水还多~~~~~~~

       嘻嘻嘻嘻

网友C:
4、非接触呀,听上去依旧很拽,,,

      很拽归很拽,也不是除咧发个波发个疯,就木法非接触咧

       例如,

       在小i罐罐外面,可以使唤整体称重的招法,来测液位,

       在大罐罐外面,可以给罐罐造一条腿,或者相当于一条腿滴东东,测腿上滴重力分量,即1/N称重,来测液位

       还可以呢, ,,,,,

       你就给俺看个资料,开阔一哈眼界吧妮妮你呀您!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072817401227499.pdf

        去北京滴马路,老多咧,,,车轮跑滴穏,信号不抛锚,多数时候,都是个根本呀

网友C:
5、你在网上泡妹妹,非接触亲咧N个嘴,,,       俺在炕上抱老婆,木亲嘴,复制咧盘实活

       你爽还是俺爽呀 ?

       毛爷爷舌,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是他老人家,深刻滴教导俄们:钻洞洞里呀,你才能爽无限有准头呢,,,

       爬南墙头,非接触隔靴挠痒,看老赵家滴婆姨,那接近①引~~~~~~~~~~~~~~··

       测液位呀,①引本是无耐之举,不是高明之举

      返璞归真,后生可畏,,, 老皮里不求甚解滴蠢蛋,不做试验滴怂蛋,人云亦云滴混蛋,有点多

网友D:
一般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比较多,选型的时候注意,输出信号类型以及需要测量的最高水位从而确定传感器的量程。

网友E:
液位变送器分类:
  1.压力类:差压式、双法兰、单法兰、投入式、静压式、吹泡式
  2.雷达类:非接触式雷达、导波雷达式
  3.超声波:超声波、外贴式超声波式
  4.射线类:中子、γ射线、a射线式
  5.浮子类:浮筒、浮球、钢带、伺服式
  6.光电类:光纤、激光、光导式
  7.磁子类:磁翻板、磁浮子、磁致伸缩式
  8.其他:电容、射频导纳、阻带、玻璃管电阻、电接点、感温式等。
如何正确选择液位变送器?
1、首先要知道被测量的介质的情况,是否具有腐蚀性或者其它。
2、被测量的介质的高度。
3、被测量介质所在的容器的安装方式。
4、是否要带现场显示
5、是智能的还是模拟的

网友F:
液位变送器是对压力变送器技术的延伸和发展,根据不同比重的液体在不同高度所产生压力成线性关系的原理,实现对水、油及糊状物的体积、液高、重量的准确测量和传送。

液位变送器
优点
  液位变送器的优点:   1.安装简单、使用方便,互换能力强。   2.适合容器内液体介质的液位、界面的测量。除现场指示,还可配远传变送器、报警开关、检测功能齐全。   3.指示新颖、读数直观、醒目、观察指示器的方向可根据用户需要   改变角度。   测量范围大,不受贮槽高度的限制。   指示机构与被测介质完全隔离,密封性好,可靠性高,使用安全。   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维护方便、耐腐蚀、无需电源、防爆。   高品质传感的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准确反映流动或静态液面的细微变化,测量准确度高。   具备本安防爆和隔离防爆能力,可应用于各种危险场所。   务有防阻塞型设计可实现对糊状介质液位的测量。   100%等分刻度、LED、LCD三种指示表头,现场读十分方便。   4—20mA DC二线制信号传送,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   精细独特的零点、满程、非线性补偿,保证仪表使用条件范围内的精度,长期稳定性好。   压力传感器直接感测液位压力,不受介质起泡、沉积的影响。   使用被测介质广泛,可测油、水及与316不锈钢兼容的糊状物,具有一定的防腐能力。
分类
  投入式、直杆式、法兰式、螺纹式、电感式、旋入式、浮球式结构设计,备有防阻塞型设计,安装简单,使用方便、互换能力强,高品质传感器的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准确反映流动或静态液面的细微变化,测量准确度高。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生产的新型变送器,关键原材料,元器件和零部件均源自进口,整机经过严格组装和测试,该产品具有设计原理先进、品种规格齐全、安装使用简便等特点。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采用高性能的扩散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作为测量元件,经过高可靠性的放大处理电路及精密温度补偿,将被测介质的表压或绝压转换为标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本产品体积小巧,使用安装方便,直接投入水中到液面的液位高度。   特点:采用先进电路处理技术,性能稳定、高灵敏度;多种量程,最大可测200m(水柱压力);采用316L不锈钢隔离膜片,适用于多种测量介质;配置灵活,根据需要可选择不同配置。   应用:工业现场液位测量与控制、城市供水及污水处理石油、化工、电厂、水文监测、水库、大坝、水电建设等领域的液位的测量与控制。   产品特点:具有反向极性和限流保护;激光调阻温度补偿,零点、量程可现场调节;范围宽抗腐蚀,适于多种介质;过载及抗干扰能力强,性能稳定。
物理性能
  结构材料:隔离膜片:316不锈钢波纹膜片 传感器外壳:1Gr18Ni9Ti不锈钢   电 缆:φ8聚氯乙烯六芯空心电缆(防腐型为聚四氟乙烯电缆) 中 继 箱:97×84×147环氧树脂喷涂 过程连接: 投入式:直角支架孔距50×50mm   孔径φ5mm。   直杆式:无螺纹或螺纹自选。   螺纹式:M27×2 M20×1.5或螺纹自选   法兰式:DN25或用户自选。   防腐式:直角支架孔距50×50mm,   孔径φ5mm六、

工作原理
  UQZ-17LX型液位变送器工作原理是当被测介质的两种压力通入高、低两压力室,作用在δ元件(即敏感元件)的两侧隔离膜片上,通过隔离片和元件内的填充液传送到测量膜片两侧。
UQZ-17LX型(浮球)液位变送器是由测量膜片与两侧绝缘片上的电极各组成一个电容器。 当两侧压力不一致时,致使测量膜片产生位移,其位移量和压力差成正比,故两侧电容量就不等,通过振荡和解调环节,转换成与压力成正比的信号。压力变送器和绝对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和差压变送器相同,所不同的是低压室压力是大气压或真空。   A/D转换器将解调器的电流转换成数字信号,其值被微处理器用来判定输入压力值。微处理器控制变送器的工作。另外,它进行传感器线性化。重置测量范围。工程单位换算、阻尼、开方,,传感器微调等运算,以及诊断和数字通信。   本微处理器中有16字节程序的RAM,并有三个16位计数器,其中之一执行A /D转换。   D/A转换器把微处理器来的并经校正过的数字信号微调数据,这些数据可用变送器软件修改。数据贮存在EEPROM内,即使断电也保存完整。   数字通信线路为变送器提供一个与外部设备(如205型智能通信器或采用HART协议的控制系统)的连接接口。此线路检测叠加在4-20mA信号的数字信号,并通过回路传送所需信息。通信的类型为移频键控FSK技术并依据BeII202标准。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是基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高度成正比的原理,采用扩散硅或陶瓷敏感元件的压阻效应,将静压转成电信号。经过温度补偿和线性校正。转换成4-20mADC标准电流信号输出。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的传感器部分可直接投入到液体中,变送器部分可用法兰或支架固定,安装使用极为方便
特点
  稳定性好,精度高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直接投入到被测介质中,安装使用相当方便。   固态结构,无可动部件,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从水、油到粘度较大的糊状都可以进行高精度测量,不受被测介质起泡、沉积、电气特性的影响宽范围的温度补偿。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具有电源反相极性保护及过载限流保护。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3~100m(由用户自选)   精度:0.2、0.5、1.0级   工作温度:-20~80℃   输出信号:二线制4~20mADC   电源电压:标准24VDC(12~36VDC)   不灵敏区:≤±1.0%FS   负载能力:0-600Ω   相对温度:≤85%   防护等级:IP68   防爆标志:ExiaⅡCT4-6
硅压阻式液位变送器
  硅压阻式液位变送器是在液位传感器的基础上把与液位深度成正比的液体静压力测量出来,并经过放大电路转换成标准电流电压信号输出,建立起输出电
信号与液位浓度的线性对比关系,实现对液体深度的测量。在结构上采用了防水导线与不锈钢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外界相通,内部结构防结露设计。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广泛应用于环保、水利、电厂、城市供排水、水文勘探等领域的水位的测量与控制。

防雷击液位变送器
  防雷击液位变送器将OEM充油芯体封装在不锈钢壳体内,前端防护帽起防护传感器膜片的作用,也能使液体流畅的
接触到膜片,防水导线与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大气相通内部结构以防结露设   计。并在内部电路上设计了三级防雷击模块,可以有效的防止感应雷电的破坏。

铠装液位变送器
  该产品能够直接扦入液体底部,测量由端部的传感器到液位表面的高度、安装方便、可靠性高,适用于开口容器或需要插入安装的液位测量。

优势分析
  液位变送器它可将各种物位参数的变化转换成标准电流信号,远传至操作控制室,供二次仪表或计算机进行集中显示、报警或自动控制。其良好的结构及安装方式,可适用于 高温、高压、 强腐蚀、易结晶、防堵塞、防冷结以及 固体粉状、粒状物料等特殊条件下的液位,料位或物位的连续检测,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过程中的检测控制。   特点:   结构简单:无任何可动或弹性元件,因此可靠性极高,维护量极少。   安装方便:内装式结构尤其显示出这一特点,无需任何专用工具。   调整方便:零位、量程两个电位器可在液位检测有效范围内任意进行零点迁移或量程的改变,两个调整互不影响。   用途广泛;适用于高温高压、强腐蚀等介质的液位测量。   主要技术指标   有效检测范围:0-0.2-20m   精 度:0.5级、1级、1.5级   承压范围:负压、常压、高压(32MPa以下)   工作温度:-50~240℃   环境温度:-20~75℃   适用介质:酸、碱、盐或对聚四氟乙烯无腐蚀的任意介质   输出信号:4-20mA、二线制   供电电源:负载电阻 0-750Ω DC24V   固定方式:螺纹安装M20×1.5、M27×2 法兰安装DN15、DN25、DN50、DN80。   现场显示:模拟显示0-100%、数字显示、现场深度

仪表选型
  S 代号 名称   ABGLT02 扩散硅液位变送器   代号 设计序号   A1 扩散硅传感器   B1 陶瓷传感器   代号 现场显示   1 无   2 0-100%等分刻度   3 3 1/2位LCD   4 3 1/2位LED   代号 测量范围   1 0-1m   2 0-5m   3 0-10m   4 0-20m   5 0-35m   6 0-70m   7 0-100m   代号 精度   B 0.25%F.S   C 0.5%F.S   代号 测量探头形式   1 节流型   2 防阻塞型   代号 防爆方式   N 普通不防爆   I 本安防爆   E 隔离防爆   代号 结构方式   1 投入式   2 直杆式   3 螺纹式   4 法兰式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网友F:
希望自己的资料可以给大家帮助,新年快乐

网友G:
1,既然是液位变送器,首先要确认的是液体的特性,才能做出针对性的选择;

2,既然是变送器,变送器的接口不仅仅需要满足液体环境的要求(很多情况下需要将液体变送器直接深入液体之中,需要保护好接口本身),更需要与采集信号的控制器的接口一致;

3,精度的选择是与实际需要一致,只需要显示无需过高精度,这样也能成本降低,参与控制的话就需要提高精度了;

4,更换与维修方便,具体形式应该与环境相匹配;

网友H:
一:液位变送器一般以4—20mA DC二线制信号传送,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 可测油、水及与316不锈钢兼容的糊状物,具有一定的防腐能力。

二:液位变送器分类:

a:投入式液位变送器:采用扩散硅或陶瓷敏感元件的压阻效应,将静压转成电信号。经过温度补偿和线性校正。转换成4-20mADC标准电流信号输出。具有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从水、可以进行高精度测量粘度较大的糊状物,不受被测介质起泡、沉积、电气特性的影响宽范围的温度补偿等优点。同时具有电源反相极性保护及过载限流保护功能。

b:硅压阻式液位变送器:在液位传感器的基础上把与液位深度成正比的液体静压力测量出来,并经过放大电路转换成标准电流电压信号输出,建立起输出电信号与液位浓度的线性对比关系,实现对液体深度的测量。在结构上采用了防水导线与不锈钢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外界相通,内部结构防结露。

c:防雷击液位变送器:将OEM充油芯体封装在不锈钢壳体内,前端防护帽起防护传感器膜片的作用,也能使液体流畅的接触到膜片,防水导线与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大气相通内部结构以防结露设计。并在内部电路上设计了三级防雷击模块,可以有效的防止感应雷电。

d:铠装液位变送器:它直接扦入液体底部,测量由端部的传感器到液位表面的高度、安装方便、可靠性高,适用于开口容器或需要插入安装的液位测量。

三:应用场合:工业现场液位测量与控制、城市供水及污水处理石油、化工、电厂、水文监测、水库、大坝、水电建设等领域的液位的测量与控制。

四:选型分析:

a:结构方式分为:投入式、直杆式、螺纹式、法兰式

b:防爆方式分为:N 普通不防爆、I 本安防爆、E 隔离防爆

c:测量探头形式分为: 节流型、防阻塞型

d:测量精度分为:1) 0.25%F.S 、2)0.5%F.S

e:测量范围分为:1.0-1m 、2 0-5m 、3 0-10m 、4 0-20m 、5 0-35m、6 0-70m 、7 0-100m

网友C:
6、关于超声波液位计,是个玩具,,,

      是个玩具滴原因,,,

      俺早先,是在某个热帖里,给出过完整滴波速方程,有过理论分析滴

      无奈工控网,有个黑管,删俺滴跟帖呀,一删就是一千两千三千,,,奶奶迪奶,比苏维埃滴张国焘,还黑鸟~~~~~~~~~~~~~~

      那个完整滴波速方程,俺这生瓜脑袋,也木记住,,,

       待春节上班咧,那天闲点咧,俺翻翻老笔记,看能不能寻到,寻到咧,再来补上供大家玩

网友C:
7、液位这个鸟参数,99%滴时候,都属于状态监测!

      状态监测,选型第一重要滴,是解决问题,想花多少钱儿,有多少钱儿可花,,,

      状态监测,选型第二重要滴,是仪器出故障,故障率高到啥程度,可以接受!

       例如,北京有个铁路信号设计院,被电接点压力表,整坏咧,,,

                  为啥整坏咧,

                         一是接点抖动太频繁,个把月就坏,

                         二是表计一坏,时不时就会烧点设备,

                         三是维护好生麻达,一出差就得福建广东滴跑几天花个数千块

         奶奶滴奶,这电接点压力表,是不贵,好像几十个元,就能买到?,,,可使用成本,就就就就,老高老高咧

        所以俺村滴SC330,精准压力控制器,卖4800,铁路老大哥,俄滴好哥,从来也不嫌贵,,,

嘿嘿嘿, 俺村卖滴是:表计三年五载免维护,接点天天月月不抖动

嘿嘿嘿,俺村滴“精准液位控制器”,也好乖鸟: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444316127.pdf

.

网友I:
合适最好

1、使用工况,例如环境、测量介质、要求精度等,找到合适的液位变送器类型

2、选品牌比价,选性价比高的

3、购买后的安装调试

网友C:
7、液位这个鸟参数,99%滴时候,都属于状态监测!

      状态监测,选型第三重要滴,是能够有手段保障,液位计探头处滴温度,能够控制在在表计允许温度范围之内.

              例如测量接近300℃的蒸汽压力,加段子蛇盘管咧U型管咧,感压探头处,就40℃左右常温咧,

                      这样呢,你花几百个小元,买只普通滴压力变送器,好赖也能抗日几年

8、状态监测,选型第四重要滴,是能够有手段保障,液位计探头处滴接触物,和探头滴全部材料

              不发生明显滴化学反应,

                      所谓“全部材料”,就是舌,不仅仅知道个传感器滴膜片是316L啥滴就完球咧,

                             还得问问,这传感器和基座之间,

                                   是全焊接滴?还是硬连接滴?还是弹性硬连接滴?还是啥啥啥橡胶圈软连接滴?

              能把最短滴那块板板儿,看清白弄清楚,,,怂人就不叫怂人咧

9、状态监测,选型第五重要滴,是液位计滴电路中,最好最好最好,是不要有交流振荡电路!

               对于有变频器、以及功率大点滴电机存在滴场合,这一点尤其重要哈

                       怂人最怂滴缺点,就是听不进良言,非要碰个头破血流,找点教训用用

网友C:
10、从抗电磁干扰性能来舌,在俺看来,

        超声波液位计、导纳液位计、电容液位计,等等等吧,就不一一列举咧

         好听点舌,叫太不给力咧,

        难听点舌,就是软球耷耷滴,前列县不好

网友C:
占个位,慢慢咧咧~~~~~~~~~~~~~~

网友C:
又被插队咧,555555555

网友B:
每种仪表都有自己的特性,根据自身的检测原理,限制了其仪表的应用领域,再好的仪表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仪表时就是使其适应现场的条件。比如雷达液位计虽然耐腐蚀,但是也不能用在腐蚀性较强的原油炼制中的塔内液位检测,因为塔内有塔盘、填料、气相液相的对流,因此这样的条件常规的浮球、差压变送器反而更实用。

所以选择液位计时,首先要明白工艺,明白液位计工作时的工况,介质的特性,实际运行下的介质液位的波动性,再者要用成熟的仪表,新型的仪表可以使用,但是必须在有切实的使用数据时才能大范围的推广。可以选择性的安装几台。

再者要看仪表的价格,仪表的售后服务(一般现在我们自己就能维护,所以采购的那帮人都把这个忽略了,这是不对的),一个仪表是否能够准确的长时间运行,不仅受现场使用的影响,其正常的维护也很重要,只有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其仪表才能长时间运行。

偶曾看过一个影视片,其汽车队长对司机说,新车的磨合很重要,如同新婚夫妇的蜜月期,搞好了一辈子幸福,搞不好后悔一生。我看现场仪表的维护也是一样。

网友J:
                                                                                 液位变送器机器选型

液位变送器:液位变送器是对压力变送器技术的延伸和发展,根据不同比重的液体在不同高度所产生压力成线性关系的原理,实现对水、油及糊状物的体积、液高、重量的准确测量和传送。

液位变送器分类:
1.压力类:差压式、双法兰、单法兰、投入式、静压式、吹泡式
2.雷达类:非接触式雷达、导波雷达式
3.超声波:超声波、外贴式超声波式
4.射线类:中子、γ射线、a射线式
5.浮子类:浮筒、浮球、钢带、伺服式
6.光电类:光纤、激光、光导式
7.磁子类:磁翻板、磁浮子、磁致伸缩式
8.其他:电容、射频导纳、阻带、玻璃管电阻、电接点、感温式等。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是基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高度成正比的原理,采用扩散硅或陶瓷敏感元件的压阻效应,将静压转成电信号。经过温度补偿和线性校正。转换成4-20mADC标准电流信号输出。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的传感器部分可直接投入到液体中,变送器部分可用法兰或支架固定,安装使用极为方便。

硅压阻式液位变送器:硅压阻式液位变送器是在液位传感器的基础上把与液位深度成正比的液体静压力测量出来,并经过放大电路转换成标准电流电压信号输出,建立起输出电信号与液位浓度的线性对比关系,实现对液体深度的测量。在结构上采用了防水导线与不锈钢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外界相通,内部结构防结露设计。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广泛应用于环保、水利、电厂、城市供排水、水文勘探等领域的水位的测量与控制。

防雷击液位变送器:防雷击液位变送器将OEM充油芯体封装在不锈钢壳体内,前端防护帽起防护传感器膜片的作用,也能使液体流畅的接触到膜片,防水导线与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大气相通内部结构以防结露设计。并在内部电路上设计了三级防雷击模块,可以有效的防止感应雷电的破坏。

铠装液位变送器:该产品能够直接扦入液体底部,测量由端部的传感器到液位表面的高度、安装方便、可靠性高,适用于开口容器或需要插入安装的液位测量。

如何正确选择液位变送器?
1、首先要知道被测量的介质的情况,是否具有腐蚀性或者其它。
2、被测量的介质的高度。
3、被测量介质所在的容器的安装方式。
4、是否要带现场显示
5、是智能的还是模拟的
选择液位计时应兼顾考虑以下因素:
(1)测量对象,如被测介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以及工作压力和温度、安装条件、液位变化的速度等;

(2)测量和控制要求,如测量范围、测量(或控制)精确度、显示方式、现场指示、远距离指示、与计算机的接口、安全防腐、可靠性及施工方便性。

网友K:
用过超声波,浮子式的液位计

超声波是用在油田上,浮子式的就是一般设备检测液位

输出信号都是4-20MA

网友L:
选型时需考虑的主要技术指标:

 有效检测范围:0-0.2-20m

精 度:0.5级、1级、1.5级

承压范围:负压、常压、高压(32MPa以下)

工作温度:-50~240℃

环境温度:-20~75℃

适用介质:酸、碱、盐或对聚四氟乙烯无腐蚀的任意介质

输出信号:4-20mA、二线制

供电电源:负载电阻 0-750Ω DC24V

固定方式:螺纹安装M20×1.5、M27×2 法兰安装DN15、DN25、DN50、DN80。

现场显示:模拟显示0-100%、数字显示、现场深度

仪表选型:

S 代号 名称 :  ABGLT02 扩散硅液位变送器

代号 设计序号:   A1 扩散硅传感器   B1 陶瓷传感器

代号 现场显示 :  1 无   2 0-100%等分刻度   3 3 1/2位LCD   4 3 1/2位LED

代号 测量范围 :  1 0-1m   2 0-5m   3 0-10m   4 0-20m   5 0-35m   6 0-70m   7 0-100m

代号 精度:   B 0.25%F.S   C 0.5%F.S

代号 测量探头形式 :  1 节流型   2 防阻塞型   代号 防爆方式   N 普通不防爆   I 本安防爆   E 隔离防爆

代号 结构方式:   1 投入式   2 直杆式   3 螺纹式   4 法兰式

网友M:
1、液位变送器概念

      液位变送器液位变送器是对压力变送器技术的延伸和发展,根据不同比重的液体在不同高度所产生压力成线性关系的原理,实现对水、油及糊状物的体积、液高、重量的准确测量和传送。

2、液位变送器的分类

投入式、直杆式、法兰式、螺纹式、电感式、旋入式、浮球式结构设计,备有防阻塞型设计,安装简单,使用方便、互换能力强,高品质传感器的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准确反映流动或静态液面的细微变化,测量准确度高。
   2.1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采用高性能的扩散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作为测量元件,经过高可靠性的放大处理电路及精密温度补偿,将被测介质的表压或绝压转换为标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本产品体积小巧,使用安装方便,直接投入水中到液面的液位高度。   特点:采用先进电路处理技术,性能稳定、高灵敏度;多种量程,最大可测200m(水柱压力);采用316L不锈钢隔离膜片,适用于多种测量介质;配置灵活,根据需要可选择不同配置。

   应用:工业现场液位测量与控制、城市供水及污水处理石油、化工、电厂、水文监测、水库、大坝、水电建设等领域的液位的测量与控制。

  产品特点:具有反向极性和限流保护;激光调阻温度补偿,零点、量程可现场调节;范围宽抗腐蚀,适于多种介质;过载及抗干扰能力强,性能稳定。
物理性能
  结构材料:隔离膜片:316不锈钢波纹膜片 传感器外壳:1Gr18Ni9Ti不锈钢

  电 缆:φ8聚氯乙烯六芯空心电缆(防腐型为聚四氟乙烯电缆) 中 继 箱:97×84×147环氧树脂喷涂 过程连接: 投入式:直角支架孔距50×50mm   孔径φ5mm。

   直杆式:无螺纹或螺纹自选。

   螺纹式:M27×2 M20×1.5或螺纹自选

  法兰式:DN25或用户自选。

  防腐式:直角支架孔距50×50mm,

  孔径φ5mm六、

        2.2、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是基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高度成正比的原理,采用扩散硅或陶瓷敏感元件的压阻效应,将静压转成电信号。经过温度补偿和线性校正。转换成4-20mADC标准电流信号输出。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的传感器部分可直接投入到液体中,变送器部分可用法兰或支架固定,安装使用极为方便
特点
  稳定性好,精度高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直接投入到被测介质中,安装使用相当方便。

  固态结构,无可动部件,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从水、油到粘度较大的糊状都可以进行高精度测量,不受被测介质起泡、沉积、电气特性的影响宽范围的温度补偿。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具有电源反相极性保护及过载限流保护。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3~100m(由用户自选)

   精度:0.2、0.5、1.0级   工作温度:-20~80℃

  输出信号:二线制4~20mADC   电源电压:标准24VDC(12~36VDC)

  不灵敏区:≤±1.0%FS   负载能力:0-600Ω

  相对温度:≤85%

  防护等级:IP68

  防爆标志:ExiaⅡCT4-6

        2.3、硅压阻式液位变送器

硅压阻式液位变送器是在液位传感器的基础上把与液位深度成正比的液体静压力测量出来,并经过放大电路转换成标准电流电压信号输出,建立起输出电信号与液位浓度的线性对比关系,实现对液体深度的测量。在结构上采用了防水导线与不锈钢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外界相通,内部结构防结露设计。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广泛应用于环保、水利、电厂、城市供排水、水文勘探等领域的水位的测量与控制。

       2.4、 防雷击液位变送器

防雷击液位变送器将OEM充油芯体封装在不锈钢壳体内,前端防护帽起防护传感器膜片的作用,也能使液体流畅的

接触到膜片,防水导线与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大气相通内部结构以防结露设

  计。并在内部电路上设计了三级防雷击模块,可以有效的防止感应雷电的破坏。

        2.5、铠装液位变送器

        该产品能够直接扦入液体底部,测量由端部的传感器到液位表面的高度、安装方便、可靠性高,适用于开口容器或需要插入安装的液位测量。
   特点:

   结构简单:无任何可动或弹性元件,因此可靠性极高,维护量极少。

  安装方便:内装式结构尤其显示出这一特点,无需任何专用工具。

   调整方便:零位、量程两个电位器可在液位检测有效范围内任意进行零点迁移或量程的改变,两个调整互不影响。   用途广泛;适用于高温高压、强腐蚀等介质的液位测量。

  主要技术指标   有效检测范围:0-0.2-20m

  精 度:0.5级、1级、1.5级   承压范围:负压、常压、高压(32MPa以下)

  工作温度:-50~240℃

  环境温度:-20~75℃

  适用介质:酸、碱、盐或对聚四氟乙烯无腐蚀的任意介质

   输出信号:4-20mA、二线制   供电电源:负载电阻 0-750Ω DC24V

  固定方式:螺纹安装M20×1.5、M27×2 法兰安装DN15、DN25、DN50、DN80。

   现场显示:模拟显示0-100%、数字显示、现场深度

网友M:
3、液位变送器选型

选择液位变送器是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1、首先要知道被测量的介质的情况,是否具有腐蚀性或者其它。 2、被测量的介质的高度。 3、被测量介质所在的容器的安装方式。 4、是否要带现场显示 5、是智能的还是模拟的

液位变送器在生产的时候有很多的于行业规范和标准的要求,需要进行特殊环境的工艺处理,既要求量程小、精度高,又要求耐高温、耐腐蚀及高过载承受能力的液位变送器。 所以在液位计选型的时候一定明确业危机的适用范围。

具体参考如下:

  S 代号 名称

  ABGLT02 扩散硅液位变送器

  代号 设计序号

  A1 扩散硅传感器

  B1 陶瓷传感器

  代号 现场显示

  1 无

  2 0-100%等分刻度

  3 3 1/2位LCD

 4 3 1/2位LED

  代号 测量范围

  1 0-1m

  2 0-5m

  3 0-10m

  4 0-20m

  5 0-35m

  6 0-70m

  7 0-100m

  代号 精度

  B 0.25%F.S

  C 0.5%F.S

  代号 测量探头形式

  1 节流型

  2 防阻塞型

  代号 防爆方式

  N 普通不防爆

  I 本安防爆

  E 隔离防爆

  代号 结构方式

  1 投入式

  2 直杆式

  3 螺纹式

  4 法兰式

网友N:
对于液位变送器的选型,我们要知道类别如下:

1.压力类:差压式、双法兰、单法兰、投入式、静压式、吹泡式
2.雷达类:非接触式雷达、导波雷达式
3.超声波:超声波、外贴式超声波式
4.射线类:中子、γ射线、a射线式
5.浮子类:浮筒、浮球、钢带、伺服式
6.光电类:光纤、激光、光导式
7.磁子类:磁翻板、磁浮子、磁致伸缩式
8.其他:电容、射频导纳、阻带、玻璃管电阻、电接点、感温式等。

选择液位计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1)测量对象,被测介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以及工作压力和温度、安装条件、液位变化的速度等;

(2)测量和控制要求,如测量范围、测量(或控制)精确度、显示方式、现场指示、远距离指示、与计算机的接口、安全防腐、可靠性及施工方便性。
液位变送器在生产的时候有很多的于行业规范和标准的要求,需要进行特殊环境的工艺处理,既要求量程小、精度高,又要求耐高温、耐腐蚀及高过载承受能力的液位变送器。 所以在液位计选型的时候一定明确业危机的适用范围。

网友O:
怪话二王别光站位了,快答题啊!藕就不和你抢擂了,这一期你无论如何也得抡元啊!否则就别再工控网里面叫卖你的液位变送器了!哈哈

网友C:
呵呵呵

祝乡党兔兔年,多多多多多,多发兔毛毛财,3吨5吨一火车咧~~~~~~~~~~~~~~~~~~~~~~~

俄待会,就去补作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5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帅克传感仪器   怪话二王
jiaoanpeng      jiaoanpeng
张立旺              yipin
惊涛骇浪          jingtao
zyw3166          勇者

三等奖9名:30积分获得者:
hh_clei                 陈石头
自动化的初学者 自动化的初学者
ye_w                     ye_w
gaolili02531       妮维雅
qicuie310           壮壮
rzb123                玻璃的心
cqu_rockwell    林森
zichen8716       莫子辰
tclwzy                 云锋

网友P(2012-09-29):
对我们初学者很有帮助,谢谢啦。